[問題求助] Panasonic 手提CD PLAYER RX-D27不讀片

楼主(2015-08-11):
最近閒來無事,把手邊故障的三台CD PLAYER拿來玩
不過因為沒有拆過CD PLAYER,所以一直覺得很複雜不敢動
有了幾次修小喇叭的經驗後,後來把CD PLAYER想像著有廣播、CD等輸入 + 喇叭輸出
這樣好像一區一塊的就比較敢拆了。

另一個主要的原因是這個型號有3台,所以想說東拆西修的,應該可以拼出一台能用的吧
我遇到的問題好像很常見,廣播+喇叭正常,但是CD放進去不會轉,顯示 "NO DISC"
爬了文,好像主要的馬達量起來應該要有100-120歐姆?
不過我的只有14歐姆,差蠻遠的
而且排線有點短,我沒有辦法接上底座上電來量測
請教高手維修經驗,下一步應該怎麼處理??
希望小弟在這三台中能有所成長,並發文給後續有相同問題版友參考
在此先謝謝各位!

好拆,板子明瞭

好拆,板子明瞭

网友:
就雷射頭故障了

楼主:
我找了同型號另一台好的,把好的上半部CD盤的整個模組移到壞掉那台,是可以正常播放的
這樣應該下半部電源供給是沒有問題的

三太子以前有說明CD查修
一開始要有8V進來,因為移植到下半部正常,所以這8V應該沒問題
接下來就是SLED要移到HOME SW,HOME SW是一個推桿,確實有靠住,靠住時就像開關一樣短路觸發
接下來理論上主馬達應該要旋轉,但沒轉,這部分就不了解要怎麼查

但是兩台兩顆馬達的電阻比對是差不多的。
接下來就沒頭緒了~~如果雷射頭壞掉會連帶馬達都不轉嗎?懇請高手

移植好的上半部可正常播放

移植好的上半部可正常播放

兩台主馬達都14歐

兩台主馬達都14歐

兩台SLED都17歐

兩台SLED都17歐

HOME SW有觸發

HOME SW有觸發

网友A:
那顆雷射頭公司報價1600.我教你DIY一下.先把兩顆馬達的接點自PC版焊下來.然後用指針式電表切到歐姆檔X1探棒+-極量主馬達.指針應該在一格內.如果短路.恭喜你.把馬達換掉可能會好.如果馬達正常.就可能是CD頭掛了.建議不要換.直接買一台新的3000多還保固一年(CD頭是消耗品沒保固).去公司買雷射頭他們是整組賣給你的.所以不用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雷射頭公司報價1600.我教你DIY一下.先把兩顆馬達的接點自PC版焊下來.然後用指針式電表切到歐姆檔X1探棒 ...

謝謝指導,我一直想要拆開卻拆不開看不到雷射頭
原來要直接焊下來
焊下來的結果跟沒有焊下來的結果,兩顆馬達量測的阻值差不多,一個約14歐另一個17歐

另外我故意把雪橇馬達移到外圈,它會自己移回內圈
然後雷射頭也會上下移動聚焦,但是我擺一張衛生紙在上面,沒有出現所謂的紅光
→所以上述兩個線索,是否可判定是雷射頭壞掉棄修結案??

网友A:
9909%是CD頭壞了.建議不要換.因為我還碰過連羈絆都壞的.現在新品才三千多.

网友:
量馬達是用指針電表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09%是CD頭壞了.建議不要換.因為我還碰過連羈絆都壞的.現在新品才三千多.

OK 謝謝建議,單純就是興趣研究想了解,畢竟DIY精神好玩就在這囉~~

网友:
雷射頭老化,壞了。

网友:
不過那台音響聲音不錯.可以改機.聽USB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