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形,3隻腳的零件, 印著A200

楼主(2015-08-12):
一塊底板,應該是壞掉的,它原本在一個靜電除塵器上, 上邊有粒圓形,3隻腳的零件, 印著A200 ,請問有大大知道它是什麼零件嗎?

圓形,3隻接腳

圓形,3隻接腳

楼主:
近拍照片

補上近照一張

補上近照一張

网友A:
這應該是防雷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防雷管

Surge Gas Discharge Tubes    GDT    陶瓷氣體放電管

http://www.mouser.tw/search/Prod ... SAJPwlx4O9m9A%3d%3d

datasheet
http://www.littelfuse.com/data/en/data_sheets/sl1021a.pdf

根據 有些都停產  可能要找 SL1021B200RG 替代
http://www.littelfuse.com/produc ... ge-gdt/sl1021b.aspx

网友B:
請問你怎樣判斷是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怎樣判斷是壞的?

用三用表量應是開路的吧!?

网友:
用三用表量是開路-->應該沒壞

楼主:
多謝各位大大指導,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