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EH5201吹風機如何改為110V~220V皆可使用

楼主(2015-08-12):
因為常出國,之前有想過買個外接變壓器220V轉110V的就好啦!問題是....同行的人只要神經大條,很可能會發生不經變壓器直接插入220V的窘境,所以想請問大家有沒有適合的小電路,有辦法塞進吹風機的,會這麼想是因為看到同品牌有些型號是支援110V~220V,且用一個SWITCH切換電壓,不知道各位先輩有沒有人有相關電路經驗.....

20150811_223100 (800x450).jpg 20150811_223301 (800x450).jpg    20150811_223520 (800x450).jpg

网友:
印象中相關問題以前就有人提過

答案:無

==================

耗電高功率不只是吹風機,其他電器產品也是如此

网友:
工作原理和吹風機相似的熱風槍, 內部的發熱芯都要分別去對應110V和220V的, 所以可知無解.

网友:
參考一下!!  用一顆耐高電流二極體隊交流電作半波整流,

可以將220V 降成110V

需要開關切換,

因為同理  110V 經過半波整流,會降成55V!!

我有看過有些吹風機是這種設計!!

网友:
在110V時1300瓦,電流大約在12A,若整流成半波,功率會是原值的四分之一?

會算的朋友幫忙算一下吧!

感覺這種構造簡單的小家電要做成110V/220V雙用途,在實際上應不難,沒有人做的原因應是,
成本和市場考量不符實際吧!?

如果發熱芯用兩組,以開關切換串並聯,就如變壓器的初級兩組110V並聯增加電流,也可串聯成220V
使用,或許可以吧?我也不確定,爆了不要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