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715 無畫面

楼主(2015-08-12):
目前情形是接上AC 110V後
指示燈有亮橘燈但沒有畫面(背光沒有起來)
但怎麼按按鍵都沒反應
拆開來檢查高壓板 在Q211與Q212的C5706的B、E是短路的
Q209與Q210則是沒有短路
然後C213與C214 184J/250V高壓電容則是短路
目前考慮將這幾個有問題的地方加電解電容換掉
請問板上大大除了這些還有哪些要注意?
另外可以用C5707帶替C5706嗎?

197358javascript:;

VX715 PI

VX715 PI

補充內容 (2015-8-13 09:23 AM):
再拆C5706候檢查發現其中一顆B、E是短路的,但還是將四顆都換掉,並將184J高壓電容及其他電解電容也替換掉,目前開機已恢復正常。

補充內容 (2015-8-13 09:32 AM):
太久沒上來 發現無法編輯,已將維修完成圖放在5F,感謝板上大大幫忙!

网友:
5707完全可代换5706

网友:
我的話..  會去改高壓公板比較快地說~  (大概..大概)

网友:
買的到維修包原板修復囉....

楼主:
完修照片

VX715 開機

VX715 開機

网友A:
都已拆開我會把高壓部份去掉,改成LED好處是省電
螢幕目視看起來好像有二處暗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已拆開我會把高壓部份去掉,改成LED好處是省電
螢幕目視看起來好像有二處暗點 ...

那個只是螢幕髒了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