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骨雞學姐說︰這是目前最新的V59 電視公板

楼主(2015-08-12):
樂華的V59 電視公板已經上市一段時日了,其間也更過幾次版本,這個是目前最新的版本。

就外觀上大家可以從下圖紅、綠圓圈處看到與舊版的不同,聽有改裝過的會員有提到聲音比舊版的好。

半套裝為︰
1. V59 公板*1
2. 遙控器 *1
3. 紅外線接收器 *1

全套裝為︰
1. V59 公板*1
2. 遙控器 *1
3. 紅外線接收器 *1
4. 按鍵板 *1
5. 擋板 *1
6. 雙8屏線 *1
7. 小喇叭 *2
8. 喇叭接線 *1

程序在此下載︰

http://bbs.pigoo.com/thread-56315-1-1.html

网友A:
本來好好看公板介紹,結果那個魔豆太搶眼了啦

相片裡的學姐半套和全套的價位如何啊(我是指V59公板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來好好看公板介紹,結果那個魔豆太搶眼了啦

相片裡的學姐半套和全套的價位如何啊(我是指V59公板啦) ...

半套與全套的價位如何?
我想漢克嫂應該出來管教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套與全套的價位如何?
我想漢克嫂應該出來管教一下了..........

看吧~~就跟你說豬哥行銷有後遺症說.......

通知漢克嫂....順便準備幾張大型DIP元件PCB給她帶回去....

网友:
厚~~~你們都沒有看學姐的後面

我有再強力註明是V59公板喔,是樓上兩個心術不正亂亂想的

网友:
多謝學姊仔細解釋新舊版不同,不過小弟很專心的注視機板旁的V型溝

网友:
半套裝的大概是多少??

网友:
我只看到指甲很漂亮..呵呵

网友C:
全套裝*2 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套裝*2 多少錢?

全套裝一組650元

网友D:
學姐~請問這全套還有貨嗎?一套
另LCD-888遙控器有嗎?我要2個
這兩天過去自取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學姐~請問這全套還有貨嗎?一套
另LCD-888遙控器有嗎?我要2個
這兩天過去自取多少錢? ...

短訊回覆

网友E(2016-03-17):
這可以改在倒屏的機器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這可以改在倒屏的機器嗎??

可以 有另外倒屏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以 有另外倒屏的程序

有新程序的話,貼上來嘉惠會員吧!

网友:
為什麼學姐的圖比公版的圖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新程序的話,貼上來嘉惠會員吧!

老大要放那??

网友:
請發在烏骨雞學姐代購區,我會把它置頂。

网友E:
實測倒屏1920x1080程序,畫面方向正確,畫質美呆了,功能都正確且正常,真是萬分感謝!!!

另外請教....這片可以玩開機LOGO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實測倒屏1920x1080程序,畫面方向正確,畫質美呆了,功能都正確且正常,真是萬分感謝!!!

另外請教....這片可 ...

網路看到的~你可以試試看~

打開多媒體圖畫,在當前畫面上按一下“暫停”,接著輸入0123,出現提示“是否存為開機畫面?”選“是” ,保存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網路看到的~你可以試試看~

打開多媒體圖畫,在當前畫面上按一下“暫停”,接著輸入0123,出現提示“是否 ...

感謝分享....下一台再來試,先前改好這台客人已經拿回去用了..
再次感謝...

网友(2016-04-20):
學姐~請問這全套還有貨嗎??我要一套
郵寄台南多少錢?

楼主:
全套還有貨,短訊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