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55X4500畫面有橫線

楼主(2015-08-12):
sony KDL-55X4500畫面有橫線
這好像不是 T-CON 照成的故障~好像是主板故障~是否有同行也有過這樣!
畫面有時正常有時出現橫線~故障如圖~

网友:
這是直線!!    T-CON 先查   排線先清,也可能屏軟棑掛了!!

网友:
我的話會先排除輸入信號AV/RF/色差/HDMI是否為單一波道問題,若為共同性問題,跟樓上大大發表的一樣,邏輯板/位址板/屏線/軟排線的可能性比較大

楼主:
我把DRC模式關掉畫面就保證正常~但畫值就變一般般~沒DRC加強的畫面~所以不知是哪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