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洗衣機 故障

楼主(2015-08-12):
我家的洗衣機按開關沒反應,插頭拔掉等個十幾分鐘在插就可以動但關不掉,之後重插就打不開了,敲一毃繼電器保險絲有火花但很小,開關按扭量也正常,原本懷疑是繼電器但不確定時好時壞,電容也沒爆的現象。

网友:
這機板應該是10公斤以下的機種
這種打PU的電腦版除非是可目視損壞加減修,實在是不建議浪費時間
LG材料不外賣,我的建議是放生吧
另外這片機板的PU很難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