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修) cooler master RS-460-PCAR-A3 POWER 嚴重燒毀

楼主(2015-08-13):
這台是朋友妹妹的主機,說是颱風期間台電電源不穩

在一次電燈的閃爍之後,電腦就冒煙了。

拆開一看..................................................................

(棄修) cooler master RS-460-PCAR-A3 POWER 嚴重燒毀

給各位看一下,這顆我是棄修了,慘狀發表

銘排

還沒拆開,就發現有液體滲出,不妙阿!!

一拆開看到,整個大電容燒得很慘,沒有修的動力了

小弟是第一次遇到大電容燒得這麼慘的,這台就拆料了吧!!!

网友A:
您早啊!一早來發帖了!

這進門的電容都燒成這樣,後面不知還會留什麼好料。

燒成這樣,這第一道保險絲都保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早啊!一早來發帖了!

這進門的電容都燒成這樣,後面不知還會留什麼好料。

保險及突波吸收裝置都毀了!!

初步測  橋整還健在   MOS 也都還能用  不過板子燒黑了

二次側我就沒仔細看了!!   一次側沒處理好,二次側也沒必要看了!!

燒成這樣不好整理,就算救回也怕碳化電路板引起短路,所以棄修  拆料 !!

网友B:
哇..狀況激烈可能電源插到380v的,不建議修了,留這當備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狀況激烈可能電源插到380v的,不建議修了,留這當備料吧

據朋友的說法,個人初步判斷,可能燒毀時

電腦正在使用中,因為颱風天電壓不穩,導致POWER往生.........

网友:
閃電突波造成?~~~

編列財產損失...扣減所得稅

网友C:
他有沒有攜伴同登極樂呀? 主板,HD等可安好? 我也有這個同型康舒代工500W的,不知他的保護怎麼樣?

网友:
在這裡都可以聞到濃濃的燒焦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有沒有攜伴同登極樂呀? 主板,HD等可安好? 我也有這個同型康舒代工500W的,不知他的保護怎麼樣? ...

還好!!  後級保護的不錯,主機只有POWER掛了,其他無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好!!  後級保護的不錯,主機只有POWER掛了,其他無損!!

應該買台穩壓器!!
康康的保護機制還不錯!沒有手把手一起走~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麼慘烈的,殺肉也好,多些可用的零件當備存也不錯

网友:
嘩..看這情況,真的是著了火在燒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據朋友的說法,個人初步判斷,可能燒毀時

電腦正在使用中,因為颱風天電壓不穩,導致POWER往生......... ...

颱風天電壓不穩炸成這副慘狀, 可能還有其他電器用品一起掛點~~

网友:
真像是一直加壓到爆掉~~

网友:
第一次看到主電容爆掉…恐怖啊!

网友:
拆過這麼多 PSU,第一次看過這樣燒大電容的....

网友:
狀況真的只能用淒慘來形容,颱風天還是別用桌機好了,要不然就要有電源穩壓器囉!

网友:
納悶~~難道其它的電器用品都無事??
隔壁鄉里都無恙??

楼主:
以上幾樓的先進,保護電腦電源,最佳方式, 加個 UPS 就可以了!!

不適很難的問題!!

网友(2015-09-19):
這應該是瞬間斷電造成的
也就是在0.X秒內,斷電-來電
造成突波電流過高導致

這牌子的PW,保護機制還算不錯
所以沒有整台帶走

雖然說要預防類似慘況發生
加部UPS既可,但要慎選UPS
不要選到離線式,不然也難逃慘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