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個電池要怎麼改呢??

楼主(2015-08-13):
家裡3~40年的老鐘,沒有鬧鈴的,

只要換新電池還是很準的!!

(不知道是不是寶島買的??)

原來的電池座斷了,補個電池座

怕二號電池不夠力,乾脆用一號電池吧,大粒的吃咖故!!

這還是日本機芯!!

以前一顆二號電池至少可以用二~三年,
這兩年電池耗的很兇,時常要換電池,
現在改用一號電池也只能撐二~三個月,
電表量是1.52V,新電池也是1.52~1.55V,
不管是碳鋅還是鹼性都一樣,
電池明明還有電,時鐘卻越走越慢,
只要換新電池又很準了,
時鐘耗電量很小,幾乎量不出來,

這要改什麼電池才好啊???

网友A:
查查那裡漏電或換機心

不過除非有記念價值---------------報廢是個選項

网友B:
一定有紀念價值,你才會想改吧!! 既然都加電池盒了,多並聯幾個二號電池試試,用到1號你也不好掛吧 其實應該找找 哪個零件老化這才是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那裡漏電或換機心

不過除非有記念價值---------------報廢是個選項

檢查過了,沒有哪裏漏電啊,

全部也沒幾個零件,

石英晶體,可變電容,時鐘IC,馬達線圈等等,

捨不得報廢是因為很準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有紀念價值,你才會想改吧!! 既然都加電池盒了,多並聯幾個二號電池試試,用到1號你也不好掛吧 其實應該找 ...

以為是電池老化沒電,越換越大,

但2~3個月又慢了,

檢查電池還有1.5V~1.52V,

電池應該沒問題,

可是換新電池卻又好了???

怪怪的???

七月半普渡時,順便拿出去拜一拜看看....

网友C:
電池明明還有電,時鐘卻越走越慢,-->走了幾天才感覺慢下來

只要換新電池又很準了,--> 你試著將電池拿下來,不換電池又裝回去,看看是否和換新電池的情況一樣?

機心磨損短時間會覺得還很準,時間久了才會累積到越走越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明明還有電,時鐘卻越走越慢,-->走了幾天才感覺慢下來

只要換新電池又很準了,--> 你試著將電池拿下來, ...

電池明明還有電,時鐘卻越走越慢,-->走了幾天才感覺慢下來
幾個鐘頭就慢了好幾分鐘,時鐘在電視旁,對電視的時間

只要換新電池又很準了,--> 你試著將電池拿下來,不換電池又裝回去,看看是否和換新電池的情況一樣?
騙不了它的!!不新鮮的它不吃,慢給你看...

機心磨損短時間會覺得還很準,時間久了才會累積到越走越慢
看不出有機心磨損,軸承有加些油,
只要是新鮮的電池,他就很準...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池明明還有電,時鐘卻越走越慢,-->走了幾天才感覺慢下來
幾個鐘頭就慢了好幾分鐘,時鐘在電視旁,對電視 ...

新電池是幾V? 你可能要做一個穩壓器給他用了,
買個  DC-DC升壓模塊來改

网友:
弄錯了....

如果 找不出電壓(1.52~1.55V)問題...
也許換成 AC供電,都不用再換電池這件事...

(原先寫的,就不改...)
1. 不改變,但增加"使用"時間
  原本乾電池, 買來並聯...
優點: 可以說,沒什麼優點...
  但最簡單,不用有任何技術性問題,...唯一優點也許是換電池時間延長了

2. 改為 充電電池...
  有些 充電電池只有1.2V,也有1.5V的...
優點: 可重覆充電,但要注意電壓問題
缺點:增加電池充電設備

3. 改為 鋰電池(3.6V ~ 4.2V)
優點: 一樣可重覆充電(需降壓使用)
缺點: 增加電池充電設備及降壓電路

4. 改為 市電(AC 110V)供電 + 超級電容
  市電供電,但怕停電再加超級電容應該可以應付(短天數)停電問題
優點: 不用換電池...
缺點: 增加線路多,困難度較高一點.

以上若有"現成"東西來改,就可以有再利用價值
例: 老舊手機已經不用(或故障),但鋰電池與充電器 可以再利用.(需降壓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電池是幾V? 你可能要做一個穩壓器給他用了,

新鮮電池是1.52~1.55V,

不新鮮電池是1.5~1.52V

以前正常時,要到1.48V以下才要換電池

有很多舊手機的電池和沖電器

還找不到1.55V穩壓器現路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鮮電池是1.52~1.55V,

不新鮮電池是1.5~1.52V

好奇的問一下~

當電池變不新鮮時,繼續用可以用到多久才會停住啊?
如果可以再用個好幾個月,那應該不是電池出問題了~

网友:
電池座斷了,補個電池座

新電池座補焊的線是  接於原電池座?還是電路板上?
很多用電池的超齡電路板上的接線端 會有銅線萎縮線細合併錫點老化崩壞
這接點造成阻值偏高  1~2月不新鮮的電池就推不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的問一下~

當電池變不新鮮時,繼續用可以用到多久才會停住啊?

電池變不新鮮時,在手電筒上都還可以用,

繼續用可以用很久,只是越來越慢,

板上的焊點都已經補強過,

楼主:
請教一下

蕭特基二極體跟開關電源裡用的快速二極體是否一樣??

順向電壓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鮮電池是1.52~1.55V,

不新鮮電池是1.5~1.52V

大大:

測量機芯電路上電壓線路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蕭特基二極體跟開關電源裡用的快速二極體是否一樣??

不一樣

VF值 蕭特基理論上較低    實際要看工作電流

這個機芯可能工作電流偏高了  一般應該是10mA以下

要不就是機件老化 齒輪耗力 需要保養了

電池測量建議加個小負載  50mA即可   化學電池會有空載電壓較高的現象

网友E:
就我的經驗,去大潤發買一個掛鐘,想說稍為買好一點,買了一個約5~6佰元,結果新電池只用了半個月就停擺,連續換了三個新電池都是半個月就結束,我弟弟說夜市一個99元的也能用上3個月以上,後來我把指針全部拆卸,用類似wd40 潤滑油直噴軸心,噴出一些類似生鏽水的東西,結果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我的經驗,去大潤發買一個掛鐘,想說稍為買好一點,買了一個約5~6佰元,結果新電池只用了半個月就停擺,連續換 ...

我的手表送去保養時  確實有聽師傅說過 機芯洗油
你這作法  挺像的

我之前想法偏隘於 電路方面  家裡也有個類似的  改天來試試

覺得SONAX 潤滑油應該可以用

网友:
有紀念價值掛鐘,機芯壞了建議上網買個SEIKO芯快速有效,畢竟零件會老化。我是這樣處理,包準確有效率可用很久,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8月12日換新鮮電池,
到今天已經慢了24分鐘了,
今晚再拆開看看,

好像有個可變電容??
不知會不會是這個問題??

沒辦法量頻率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8月12日換新鮮電池,
到今天已經慢了24分鐘了,
今晚再拆開看看,

對著裡面噴油   這個時鐘不能當時鐘了    日晷都比他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對著裡面噴油   這個時鐘不能當時鐘了    日晷都比他準了

已經噴過WD-40了,好像沒什麼用,

這個時鐘看習慣了,

換個鐘還真是不習慣!!!

网友G:
>>8月12日換新鮮電池,到今天已經慢了24分鐘了,
基本上8天左右,慢24分,一天約3分鐘...
誤差已經到  3分/1天 = 3*60 / 86400 = 0.2% = 2083ppm
離實用(每天誤差1秒)11.6ppm 約 180倍

>>好像有個可變電容??
>>已經噴過WD-40了,好像沒什麼用,
基本上以誤差來看,它壞了差不多了...
如果WD-40加持也沒用,可轉轉看可變電容,看看有沒有改善...

>>這個時鐘看習慣了,換個鐘還真是不習慣!!!
有賣時鐘機芯組件,時鐘外觀與指針可以延用(不過要找到指針同規格)
(網路資料 "時鐘 機芯"...,僅供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18027426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119325544

>>沒辦法量頻率啊...
拆開來看看,也許換顆晶振(32.768kHz)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8月12日換新鮮電池,到今天已經慢了24分鐘了,
基本上8天左右,慢24分,一天約3分鐘...
誤差已經到  3分/1天  ...

只要把電池充電到1.6V以上,

又很準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把電池充電到1.6V以上,

又很準時了!!

>> 只要把電池充電到1.6V以上,又很準時了!!

(對乾電池而言)這沒用,除非你改 電池(1.6V以上,再降壓)或
改市電AC 110V供電...

會不會換機芯,才是"正途"(簡單,便宜,不再發作...)
改(電池,市電)的,說不定又引發更多問題...

僅供參考 就早日完工

楼主:
已經買零件了,

做個降穩壓電路試試看!!!

就是不想換機芯,全部才五個零件,

我就不信會搞輸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