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SINZWA SA1000發電機 電容器故障

楼主(2015-08-13):
八月八號那一天晚上,
蘇迪勒颱風侵台,導致家家戶戶停電。
這時候發電機便派上用場了。

結果發電機無法正常供電,
拆開前面板發現該電容膨脹………

有請痞酷網的各位高手為小弟解答一些問題!

此發電機的電容器是不是啟動電容?

該電容的VAC、uf是否符合此發電機規格?

另外,若是此顆電容為啟動電容,
我在台灣網路拍賣上則找不到與相符的啟動電容規格,
不是250VAC,便是450VAC......
又或許不用相應規格也能讓發電機正常、穩定的運作?
(畢竟原本那顆也爆掉了,如圖)

還請各位大大解答,謝謝!

网友:
是啟動電容 VAC比原來大或一樣都行 uF的部分要一樣才行

圖4那張VAC不夠也看不出uF

网友:
依照kk20det兄所講的只要10uf是相同的話...剛剛找了一下
這裡有賣~~
露天拍賣~搜尋  "金龍電子"裡面就有了
或者露天拍賣~搜尋  啟動電容 10UF

网友:
10UF(電容量) 450VAC(耐壓值),OK可用的,就不需要上網買了,去電子材料行跟他說買AC啓動電容就會找給你了

网友:
啟動電容一般用在交流感應式馬達,發電機啟動應該是直流馬達,樓主您要不要確定一下

网友:
10UF450V更耐用ok的

网友:
圖4 是發電機的規格
10uf  450V  可以用

网友:
啟動電容?
最後搞得會雞同鴨講!
如果只是發電機電容只要和合乎10UF/300V以上就OK電壓越高越貴,電容不變只要不低於你的額定電壓115V就OK,以防萬一 300V以上較妥當,怎麼算可能要請專家回應了?

我的雜牌發電機電容13UF/300V,僅供參考

网友:
感覺這顆電容是不是輸出濾波用
讓輸出電壓穩定些,也讓發電機電壓調整器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