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達新牌 ET-1 110V/220V 吹風機 拆解

楼主(2015-08-13):
規格: 達新牌 ET-1 110V/220V 吹風機

規格

規格

電壓選擇

電壓選擇

電壓選擇

制 檔

制 檔

制 檔

220v檔位

220v檔位

220v檔位

拆 解

拆 解

拆 解

接 線

接 線

接 線

切換開關 接 線

接 線

接 線

電熱絲 構造

電熱絲構造

電熱絲構造
電路圖:

電路圖

電路圖

實測 : HI→13.4Ω   LO→51.6Ω

网友:
圖二為擋片  圖三為擋片所擋住的位置

剛好讓220V不能使用強檔位     如果在220V下使用強檔位  功率將會是在110V下的4倍

网友A:
這台我有拆開看過 那個圖3 圖4  110V/220V切換轉扭是~~~假的~~~ 根本沒有作用..真要插上220V  不知會有何反應

网友:
我手上這支小學買的,也是同樣的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我有拆開看過 那個圖3 圖4  110V/220V切換轉扭是~~~假的~~~ 根本沒有作用..真要插上220V  不知會有何反 ...

110V/220V切換鈕不是假的.......它會限制段位開關只能在 OFF 與 弱,當插上220V並將開關切在弱,此時功率約與110V在強時相若,所以這切換開關還是有功能的。

网友B:
請問一下大大  我也一達新的  ,有一天 在吹的時後,使用到一次突然就聞到燒焦味,然後就不動了,
我折開來看都好好的  ,我自已覺的是不是如大大你圖中的哪一個黃色的電容壞掉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大大  我也一達新的  ,有一天 在吹的時後,使用到一次突然就聞到燒焦味,然後就不動了,
我折開來 ...

黃色的電容是 X2電容是防止干擾電容。

你的應該是整個迥路上的問題!
請用電表 電阻檔檢查→電源線→切換開關→溫度保險絲或恆溫開關→電熱絲。

网友:
謝謝大大的指點  我在用電表去檢查一下 感恩

网友:
哇~分析的好清楚喔,謝謝大大的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