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維修用可調直流穩壓電源30V5A

楼主(2015-08-13):
徵求維修用可調直流穩壓電源30V5A,之前使用的茂迪 LPS-305 可調電源供應器壞掉了,一時半刻也修不好,徵求一台可用的先應急,有多餘的或是放在牆角積灰塵的請帶價密我一下,謝謝~~

网友A:
急用的話  要不要考慮用模組

网友B:
台南可借你很老的GPD-3030.

网友:
這台喜歡嗎

网友C:
R拍上的應是二手品,最低價2800!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p;k=LPS-305&t=0

三太子有一台故障機在我手上,不知道能否與您那台併修起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LPS-3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用的話  要不要考慮用模組

使用模組的話,以後買到可調直流穩壓電源,模組大概又被丟到牆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南可借你很老的GPD-3030.

剛上網查了資料,應該是類比表頭,30V3A,如果願意割愛,請pm價格,謝謝~~

楼主:
超出預算了,謝謝BEER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拍上的應是二手品,最低價2800!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LPS ...

現在這台是卡在校正:
“若是 ADC GET 值小於 100,代表機器已經損壞,請送原廠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這台是卡在校正:
“若是 ADC GET 值小於 100,代表機器已經損壞,請送原廠維修)”。

應該沒壞!

108  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LPS-305&page=4
當初校正時也出現此問題,但是再重新reset 後來就可以校正完成了,
不妨校正不成功時重新 reset ,再重頭來做校正,直到過關為止。

楼主:
剛把整篇大略看過,有看到這個問題,不過沒看到解決方式,回家再試試看,謝謝五燈大

楼主:
剛才LPS-305開機,出現ERROR#2的現象,按照hibiki的方式,將-Iset(5)及+▼同時按下,清除掉LPS 305 EEPROM 內的資料,然後做校正的動作,同時按 "8" 和 "-▼" 鍵,按照步驟,依序校正完正輸出的電壓、電流及負輸出的電壓、電流後,又出現 ERROR#2,重試幾次都是一樣的結果,請問老師,這是EEPROM壞掉了?無法儲存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LPS-305開機,出現ERROR#2的現象,按照hibiki的方式,將-Iset(5)及+▼同時按下,清除掉LPS 305 EEPROM  ...

之前在檢測三太子那台故障機時也確實出現  ERROR#2 ,有將良品機上的軔體扣過來,但無改善,
因找不到這顆 EEPROM 而作罷,所以也沒確定是否為 EEPROM故障。

网友C:
倒有一個想法,取下EEPROM ,用燒錄器扣下內碼,再清除並檢查,然後再重新寪入,再比對是否能寫入成功,這樣就能判斷 EEPROM 是否為良品。

以上純屬個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有一個想法,取下EEPROM ,用燒錄器扣下內碼,再清除並檢查,然後再重新寪入,再比對是否能寫入成功,這 ...

重覆校正好幾次,有時會出現 ERROR #2,有時不會出現,當不出現 ERROR #2之後,重新輸入我需要的電壓電流,然後用電表量輸出的電壓是不正確的,可能是校正沒完成。

校正                校正              輸入實測值         需求電壓        實測
V+ LO          8.00         9.80                 8.00            9.80
V+ HI        24.00         30.30               24.00       30.30
I+ LO          0.75           0.73
I+ HI          2.25           2.38
V- LO          8.00           9.79               8.00         9.79
V- HI         24.00         30.30               24.00       30.30
I- LO           0.75           0.56
I- HI            2.25           2.38

後來我把另一台備品的EEPROM(1.16版,不確定好壞)取下,裝在這台上面,一樣也是出現 ERROR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