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此顆BC16R的規格

楼主(2015-08-14):
想請問各位前輩這顆BC16R的詳細規格
看零件上應該是16Ω,但不清楚其它規格
另一面寫著 93 081V

PTC BC16R

PTC BC16R

网友:
請問大大這顆是用在什麼地方? 尺寸大小如何?

從外觀上看來像是 Vishay 的 PTCCL 系列 PTC

网友A:
從datasheet中先找到有16歐姆的元件編號,再比對外觀直徑寬度,即可找到相對應的型號.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Y/23226619312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datasheet中先找到有16歐姆的元件編號,再比對外觀直徑寬度,即可找到相對應的型號.
http://pdf1.alldatash ...

這顆是用於某通訊設備的電源板上,外觀尺寸量測為 D:10mm  L:2.4mm
在datasheet裡是乎沒看到此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顆是用於某通訊設備的電源板上,外觀尺寸量測為 D:10mm  L:2.4mm
在datasheet裡是乎沒看到此規格

最接近的是232266293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