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5V 不過電 多顆電容短路 [已解決]

楼主(2015-08-14):
當CPU未拔起時 多顆電容都是短路的狀態
當CPU拔起 就只有少數電容短路
圖片另外再補上
不知道為什麼無法上傳圖片
明明沒有超過2MB 卻一直說檔案過大無法上傳

网友A:
圖片解析度好像必須小於等於800*600才能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解析度好像必須小於等於800*600才能上傳

了解 馬上處理 不燃好像是違反版規了

网友B:
不過電跟後端電源沒關係,
是開機斷電還是有電不能開機?
cpu,nb,gpu阻抗偏低是正常請再確認

网友C:
cpu 附近低阻抗是正常的,方向可從待機電壓查起

网友D:
請問有恆流源電供嗎,有的話可將待機電壓,開機是否可觸發,電壓跳變情況,會不會掉電,寫出來參考
如沒有19V 3V 5V是否有出來
如同前面大大所講 CPU附近的電阻阻抗偏低在I系列板子通常是正常的
主板板號 CPU型號 顯晶型號 顯存數量 ASUS的最好連記憶體座那貼紙版號一起照出來查修會比較方便
QCL40 LA-8221P.pdf (1.58 MB, 下載次數: 99)
Compal LA-8224P QCL40 r02.pdf (1.29 MB, 下載次數: 9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有恆流源電供嗎,有的話可將待機電壓,開機是否可觸發,電壓跳變情況,會不會掉電,寫出來參考
如沒有19V 3V ...

感謝大大 小的不斷的找電路圖都找不到 沒想到大大一下就翻出來的 萬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電跟後端電源沒關係,
是開機斷電還是有電不能開機?
cpu,nb,gpu阻抗偏低是正常請再確認 ...

了解~~感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 附近低阻抗是正常的,方向可從待機電壓查起

了解~~感謝指導 不燃我還真的有點懷疑
待機電壓該從哪裡查起 麻煩大大開導

网友C:
可按獅子魚大大的指示,他已經說的很詳細吆,先看電路圖量下待機時的3、5v電感看是否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按獅子魚大大的指示,他已經說的很詳細吆,先看電路圖量下待機時的3、5v電感看是否有電 ...

了解 可是CPU拔除後 那些地方仍然短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可是CPU拔除後 那些地方仍然短路是否正常

CPU拔丕拔除應該沒關係,以上幾位大大已經告知,那附近的電容都是低阻抗,所以量起會以為是短路,
所已不是這問題,應該查CPU,GPU,RAM等看有無電壓進來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有恆流源電供嗎,有的話可將待機電壓,開機是否可觸發,電壓跳變情況,會不會掉電,寫出來參考
如沒有19V 3V ...

CPU : i5 3210M
RAM: DDR3 2G X2
GTX 630M
主機板號 LA-822
待機電壓都沒有出來

网友E:
您好:主機板,19v ,3.3v 5v 看電路jumper 切開量測,逐一檢查

网友F:
引用 楼主:
CPU : i5 3210M
RAM: DDR3 2G X2
GTX 630M

先測量 PL303--3v  PL305--5v這裡看看是否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測量 PL303--3v  PL305--5v這裡看看是否有電壓

插電後 PL303 PL305 對地皆無任何電壓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主機板,19v ,3.3v 5v 看電路jumper 切開量測,逐一檢查

你好~ 目前插入電源後 好像就只有輸入接頭有電壓 其他幾乎都是0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插電後 PL303 PL305 對地皆無任何電壓 感謝!~

好.再來找到PL102看是否有19v電壓.還有可以不用說對地有無任何電壓.因為測量電壓本來就該對地.大家也都知道.所以你只需要例如說:  PL102無電壓或有幾v電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再來找到PL102看是否有19v電壓.還有可以不用說對地有無任何電壓.因為測量電壓本來就該對地.大家也都知 ...

了解~ 下次改進!
應該這樣說 連電源管理IC的電都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下次改進!
應該這樣說 連電源管理IC的電都沒有

B+電壓多少?
這點要先確認

网友E:
您好: 提供建議 RJP305 RJP303,為5V ,3.3V jmper 切開(用烙鐵將焊媳清掉) ,測量PQ303,Pq304,PQ305,PQ306 是否D,S 也短路 ,也如此測量是B+迴路短路等等,如果不是MOS or IC 可能是電容就用燒機法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 提供建議 RJP305 RJP303,為5V ,3.3V jmper 切開(用烙鐵將焊媳清掉) ,測量PQ303,Pq304,PQ305,PQ306 是 ...

報告~ PQ902 跟 PQ904 短路 是否正常@@?

网友E:
PQ902 跟 PQ904 短路 是   D(5,6,7,8 pin)極      S(1,2,3 PIN) 極間短路? 若 S, D 間短路請將 PQ904 , PQ902 移開看是否還有其它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 PQ902 跟 PQ904 短路 是否正常@@?

你要查的是+3valwp和+5valwp之前的電壓,
一直查後面沒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vga_core偏低是正常,你可能又誤判了,

你B+電壓多少?
你B+電壓多少?
你B+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PQ902 跟 PQ904 短路 是   D(5,6,7,8 pin)極      S(1,2,3 PIN) 極間短路? 若 S, D 間短路請將 PQ904 , P ...

汲級 源級短路沒錯 不過這東西可不像是電容那麼好移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查的是+3valwp和+5valwp之前的電壓,
一直查後面沒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vga_core偏低是正常,你可能又誤 ...

0V 之前已經查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0V 之前已經查過了...

所以你的問題在B+電壓沒出來,
請專注在這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汲級 源級短路沒錯 不過這東西可不像是電容那麼好移開= =

請問B+ 有輸出?

MOS FET 用烙鐵,可能移不了!
在下是用紅外線焊下,焊回也是,所以焊接漂亮,看不太出來取下,焊回元件,需加助焊膏,易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B+ 有輸出?

MOS FET 用烙鐵,可能移不了!

我有熱風槍應該是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的問題在B+電壓沒出來,
請專注在這點

你指的B+是哪一個位子 告訴我一下= =我不確定量的是不是跟你講的一樣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指的B+是哪一個位子 告訴我一下= =我不確定量的是不是跟你講的一樣 感謝~

B+或B++是同一點,
請自行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B+或B++是同一點,
請自行看圖

是同一點就沒錯! 0V ~麻煩大大指示該怎麼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同一點就沒錯! 0V ~麻煩大大指示該怎麼做

問題點就在這裡,加油你快完修了

网友E:
您好
B+ 要19V 才正常 , 檢查 MOS ,or Tps51125 PWMIC 等等..
請看 "獅子魚大大" 給的電路圖!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點就在這裡,加油你快完修了

謝謝~ 感謝你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
B+ 要19V 才正常 , 檢查 MOS ,or Tps51125 PWMIC 等等..
請看 "獅子魚大大" 給的電路圖!

了解~謝謝~ 感謝你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點就在這裡,加油你快完修了

大大有沒有line加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
B+ 要19V 才正常 , 檢查 MOS ,or Tps51125 PWMIC 等等..
請看 "獅子魚大大" 給的電路圖!

大大有沒有line加一下吧!~ 這樣問比較快 不過可能會打擾到你不好意思

楼主:
謝謝各位 已經完修了 感謝ayu05202003大大 不斷地導正我 感謝~
感謝大家 有了電路圖真的好處理多了 ~
感謝rrb560925的細心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 已經完修了 感謝ayu05202003大大 不斷地導正我 感謝~
感謝大家 有了電路圖真的好處理多了 ~
感謝r ...

凡請POST 出來,那些零件問題,與維修過程,讓各位後起之秀,能一同學習!
並請  "阿水 大大"版主  標示 "[已解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 已經完修了 感謝ayu05202003大大 不斷地導正我 感謝~
感謝大家 有了電路圖真的好處理多了 ~
感謝r ...

只是給你一個方向,
最後還是要靠自己查才能學到經驗,
如果可以發個維修實例吧,
畢竟其他大大也幫你很多,
只問不分享日子不長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給你一個方向,
最後還是要靠自己查才能學到經驗,
如果可以發個維修實例吧,

了解 有時間的話我會處理一下電路圖 發個維修實例
感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大有沒有line加一下吧!~ 這樣問比較快 不過可能會打擾到你不好意思

能寫出「可能會打擾到你不好意思」已經不錯了。

以前也有人要加我,說「私下問比較不會打擾到別人」。可能有些人怕問題太淺,公開問不好意思。
但我要他有問題的話還是公開問大家比較好,因為有時候我會沒有心情回答,讓想回答你的人回答。(可能是當時外面有事、家裡要煩,有人送醫院等)

年輕的時候有些朋友在一起玩,因為年輕所以還簡單,沒有什麼麻煩事。一起玩的朋友年紀都大了,有一些就會用他的事來煩你。後來索性就不來往了,因為我自己的事做不完。

我媽有一個國中同學,也來往了幾十年。幾年前找我媽玩,我媽就去載她。因為路不熟,所以沒有在她等的地方接她,而是在路的對面。後來我媽的朋友上了車就抱怨「天這麼熱還要她走過媽路上車」。我媽不高興地回「要是早知道出來這麼不愉快就不要出來了」。後來也連絡較少。人家對妳友好,來載妳又沒欠妳,很多人都只知道自己有什麼感受,忘了別人跟你的關係可能沒有那麼深。就是來往了四十多年。

越是能人自己的事越多,除非相輔相成,不然都是能者在付出。能者多勞也是要勞自己的事情,哪有那麼多心力去負擔別人的人生??

這是公開寫,但是給很多人看,你能寫出「可能會打擾到你不好意思」已經不錯了。因為好多人都會用各種方式「無償麻煩別人」。

(我有在網路上賣東西。有一個人跟我買東西,但好像是為了技術問題。買東西也不會扭捏,就是花一點錢。我自己是猜測他想問題。做人懂禮、客氣,盡可能完整、快速的告訴他。因為他來買第二次。麻煩別人也是要考慮一下對價關係。還有,我親戚開店,常遇到有人來借厠所。很多人來借厠所好像當公厠一樣。只有少數人,真的很少,會先買東西再借厠所。就有一個先生一來就說要買飲料,但二個小孩太急了,就問借厠所。那個爸爸有點臉紅說「先買東西!先買東西!」。幾十個人借厠所,有禮的只有一個。很多弄髒弄亂也不清,很糟糕。幾十個人借厠所的經驗裡,只有一、二個是常客,其他都連一元也沒消費,有的也是弄髒的厠所而已。反正他們心想「以後不會再來」,是嗎?)

反正從別人的無禮、失禮裡可以檢視自己是否也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寫出「可能會打擾到你不好意思」已經不錯了。

以前也有人要加我,說「私下問比較不會打擾到別人」。可 ...

因為此次是我第一次維修筆電~所以很多事情都還是不熟悉
主要是有維修電腦的電源供應器 只要是壞電源我都還有機會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給你一個方向,
最後還是要靠自己查才能學到經驗,
如果可以發個維修實例吧,

請問維修實例也是要po在同一區嗎 這樣感覺有點奇怪 維修文已經有po在facebook電腦DIY 的社團裡面了
只要複製過來就好了

网友:
事實上, 字面是 2MB, 實際是 200K @@
印象中 800X800以內的畫素+72DPI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維修實例也是要po在同一區嗎 這樣感覺有點奇怪 維修文已經有po在facebook電腦DIY 的社團裡面了
只 ...

1.你在本論壇得到幫助解決問題,就因該要在本論壇說明你換了哪些零件?
   若沒有論壇諸位大大的當忙,你也應該無法完修對吧!!!

2.你維修文po在你facebook或是你的電腦DIY社團,而不是po在本論壇
   "這反而才奇怪吧!" ~ 你的資源取至本論壇,卻將結果公佈在其他地方 ? 於情於理這才說不過去吧!
     取之於本論壇,就要用知本論壇~OK

3.你不要像某會員,很有禮貌的求助詢問得到大家幫忙後,就簡單的說"不小心自己完修後"就不回覆了
   問他到底處理哪些地方死也不說,還推託一大堆,搞到最後"封帖",從此也就沒啥人再理會此會員了

   這樣你覺得呢?

网友:
我想看看你在FB上是如何分享你的完修經驗.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維修實例也是要po在同一區嗎 這樣感覺有點奇怪 維修文已經有po在facebook電腦DIY 的社團裡面了
只 ...

直接在維修實例區開一帖新文發表就好。

這裡我就先關閉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