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7P55M 不定時當機,Super I/O阻值請益

楼主(2015-08-14):
這片ASUS P7P55M 板子,大部分時間工作都正常,偶而不定時黑屏當機,重啟後又正常

這片有夠折騰人,出現狀況可遇不可求,交叉確認好久目前確定是主板問題
最近狀況更是變本加厲,當機後重開竟然在POST時反複啟動,要過一陣子再開他才正常
前晚終於又出現狀況,想說趕快從機箱拆下來量一下,無奈的是拆下後再上電他又正常
想說ASUS排阻容易出狀況,那就就先量一下排阻阻值好了
量到RSMRST這顆822排阻時,兩端只有2xxΩ,就把SIO-W83667 Pin101翹起
再量822阻值恢復了,量SIO-W83667 Pin101對地只有約20Ω

本來以為找到問題了,想說慎重一點,找出一塊廢板P5QL-PRO也是用W83667的SIO
量一下對應的排阻(1K),昏倒了也是2xxΩ,沒這麼巧兩片壞同地方吧.
想請教論壇上大大手上有沒有用W83667這顆SIO的主板,幫忙量一下Pin101對地是不是約20Ω
或是有人修過類似毛病的可以指點一下.

順帶附上P7P55M及P5QL-PRO點位圖給有需要的人
P7P55-M 1.01,A5H.zip (106.35 KB, 下載次數: 72)
P5QL PRO.zip (216.35 KB, 下載次數: 69)

网友A:
不討論是否是那裡壞的問題,但是會壞同一個地方確是可能,像AS15-F就好,白屏或多或少都會跟他扯上點兒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討論是否是那裡壞的問題,但是會壞同一個地方確是可能,像AS15-F就好,白屏或多或少都會跟他扯上點兒邊。 ...

老大,
感謝提醒,
我也瞭解很有這個可能性,只是想說再確認一下,免得冤枉了I/O.

网友B:
等看誰有這張板幫你比對....同型號的的確會有老問題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看誰有這張板幫你比對....同型號的的確會有老問題的狀況

也不需一定要同型號的板子,只要是用W83667 IO 的就應該可以參考了,設計上應該是大同小異.

网友C:
1.是約20Ω沒錯  2.我的看法是若RSMRST有問題.可能會影響的是斷電.若待機時此腳有3.3v就應該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約20Ω沒錯  2.我的看法是若RSMRST有問題.可能會影響的是斷電.若待機時此腳有3.3v就應該正常 ...

感謝Chiyimonitor大回覆,
我再量看看待機時此信號壓降,不然就裸機燒機讓他再現不良,再來量量看.

网友D:
POST 反覆啟動~
偶而黑頻~
會不會是 cpu 切頻時的電壓不足問題?
就如同那個筆電的超級電容問題一樣~
可進 BIOS 降到最低頻並關掉 EIST功能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ST 反覆啟動~
偶而黑頻~
會不會是 cpu 切頻時的電壓不足問題?

感謝,我再試看看

楼主:
昨天終於等到他壽終正寢,燒一整晚,WINDOWS關機系統已結束,竟然還在送電(風扇仍轉),強制關電後就再也不觸發了
量了開機時序條件如下圖所示,SLP_S3不會High,這般情景是PCH(圖上標錯為N/B了) GG了嗎?還是我漏了確認哪些條件. (32M無示波器只能量2腳壓降)

网友B:
我也有一張SLP_S3不拉高的狀況......但沒確定SB壞,因為我不會BGA反修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張SLP_S3不拉高的狀況......但沒確定SB壞,因為我不會BGA反修SB

我也不會修BGA,連"雞絲"都沒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會修BGA,連"雞絲"都沒有.

不過我那台可以正常工作唷~~要手動PS ON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我那台可以正常工作唷~~要手動PS ON就是..

真羨慕你,你的比我好多了,我的手動ps_on會過電,cpu風扇也會轉,但是無聲無息無開機的跡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羨慕你,你的比我好多了,我的手動ps_on會過電,cpu風扇也會轉,但是無聲無息無開機的跡象. ...

會不會真的SB有故障...我那是945P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