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SUMV59XU 改 V59電視公板 問題詢問!

楼主(2015-08-14):
小弟  學習中發現疑問,請各位前輩解答一下
首先感謝  wensye  大大編寫教學文獻

教學文獻中的面板型號

教學文獻中的屏線

依據屏線及資料,找出面板端口說明

爬文得知單8是指(0- 0+)(1- 1+)(2- 2+))CLK- CLK+)(3- 3+)===>總共5組訊號
所以該面板為單8

問1: NO.4 10 13 19不需接GND原因? NO.26 27 Vdd不需接Vdd原因?
問2: 該如何判斷哪些不需要接?

問3:屏線V59公版端這樣對應  對嗎??
(因為屏線GND5條,故把NO.25 GND標上從這邊拉)
V59公版 端口說明

网友A:
NO.4 10 13 19 GND   NO.26 27 Vdd,量看看他們是不是連在一起  (這樣講不知道有沒有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4 10 13 19 GND   NO.26 27 Vdd,量看看他們是不是連在一起  (這樣講不知道有沒有錯 ...

代誌..真的有那麼簡單......

网友:
問1: NO.4 10 13 19不需接GND原因? NO.26 27 Vdd不需接Vdd原因?

原因就是偷工減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