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戴爾23吋螢幕P2314Ht 燒毀原因分析

楼主(2015-08-14):
大家好,

因為新買的DELL螢幕用沒一個星期就冒火花及燒焦黑煙
DELL只願以新的螢幕更換,不願就少數個案分析燒毀原因(屬電器安全問題,要向公司報告)
自己找相關資料時找到這裡,希望先進們提供小弟一些意見及指教

螢幕接電方式:
工廠用三向220V電源供電進IDEC的端子台(中間有斷路及濾波器) ,
因為附的DELL電源線不夠長,改用日規的電源線且將L,N,G散線接在端子台
,螢幕燒毀時無發現短路。

1.拆下的電源板正面照(POWER BOARD L3200-1N 48.7AA01.01N ) 及AD板

電源板及AD板

電源板及AD板

2.左下腳有燒毀痕跡的電源板正面照

3.掉落的保險絲帽蓋(BUSSMANN SR-5)及斷掉的綠色壓敏電阻?
另外請教板子上這顆電阻下的印刷符號是代表什麼意思(不曉得牌子)

power board 正面燒毀特寫

power board 正面燒毀特寫

4.X電容?(牌子不清楚MP X2 0.33UF...)

X電容

X電容

5.電源板背面照(也有燒毀)

power board 背面燒毀

power board 背面燒毀

6.電源板背面照特寫1

power board 背面燒毀-1

power board 背面燒毀-1

7.電源板背面照特寫2

power board 背面燒毀特寫-2

power board 背面燒毀特寫-2

8.電源板背面照(擦掉焦黑部分,銅箔線也輕輕的斷了)

power board 擦掉焦黑

power board 擦掉焦黑

9.紅色箭頭處,是否為OPEN的修補痕跡

Open後修補

Open後修補

10.銅箔線路無事,但破壞的元件

燒壞的SMD

燒壞的SMD

11.aliexpress上找到的不同版本電源板照片48.7AA01.011 L3200-1
跟燒壞的差在有無N字 48.7AA01.01N L3200-1N

48.7AA01.011 L3200-1

48.7AA01.011 L3200-1

假設AC電源從插座進來前都沒問題
插座也沒有燒黑的痕跡

正面的保險絲及綠色電阻已經燒壞
背面的一些元件也燒壞
自己的猜測,是否是因為背面(綠色防焊漆那面)先出問題造成短路
才將保險絲及綠色電阻給燒壞。
(通常是保險絲要先斷掉來保護後端的元件)

那背面(綠色防焊漆那面)的元件會燒壞的原因
是否是元件本身問題或是因為有修補OPEN的問題而影響壽命
因為使用約一星期後才燒掉

若假設AC電源(L,N)進電源板前有短路的話,電源板會這樣燒掉嗎

不好意思,希望有先進可以幫我解答一下,謝謝

power board 正面燒毀特寫2

power board 正面燒毀特寫2

power board插座

power board插座

网友:
我猜是插錯電源,燒掉的!

或者是小強或是壁虎造成的。

网友:
應該是你插3相的電的關係.才會導致這結果燒成這樣
一般來說只能用單相的電
個人淺見

网友:
雷擊或電灌到  插到220V

這個不建議修理 買一塊來測試後級  搞不好主機板也NG了

楼主:
bigll大:
抓到我沒說清楚的地方了,是用panasonic 的4pin(R,S,T,G)防水插頭,但其中一向沒有接
所以只有用單向220V的電。因為過去不只一台這樣接都沒事情
這台就不明原因燒掉了

wooden大:
也有想過是不是使用者短路到,但說法是沒有,且沒有短路後燒焦的痕跡

Jackhiphop大:
也有想過是否打雷灌入,但當天天氣是晴朗的
沒有打算修理,但是必須對此電器產生的安全問題提出報告

网友:
會燒成這樣!!   是電流過大的問題!!

為何保險與防突波裝置,沒有起保護作用,燒壞一次側

應該與大電容放電有關!!

其他我就不懂了!!

楼主:
eson0724大:
謝謝提供另一個線索。
我更不清楚電的東西。
目前已讓美國戴爾安全管理部門注意到這件事,請中國戴爾提供更詳細的照片跟解說
但這裡很多資料可以參考,應該可以讓我臨時抱佛腳寫一些東西讓他們理解並發現問題所在

网友:
我不認為dell會有任何調查行為

1.dell的行銷問題,東西在保固內故障就是換新,本身並未有任何維修部門?

2.再來如果說真的要調查的話,到底是使用環境的問題還是產品的問題~我想這很難說吧!
   基本上會燒成這樣實屬環境因素居多吧!

楼主:
Ultraman大:

不曉得,但煩完中國戴爾後已經通知我美國戴爾請我用英文描述清楚發生的現象及清楚的相片給他們分析

不管是環境還是產品問題,都是品管及安全人員要釐清的
因為這型號的螢幕進到工廠測試完再出工廠有幾百台的紀錄
燒成這樣是第一次遇到,作業員也是用了約一星期後才燒掉,
能有另一個不是螢幕而是環境問題的線索,除了雷擊外
不曉得還有什麼環境問題可以考慮的。

如你所說的,DELL這樣的服務是會贏得消費大眾的讚賞
但我們拿來作工業用,出問題就比較頭痛。
技術支援,客服,銷售都問了再問,都說沒辦法,超出支援範圍

中國DELL(台灣的快速服務專線都是大陸接的)
會外包給專門維修DELL的東西的公司(應該還是在大陸)
然後大陸再發給台灣當地的維修公司
常常都是"零件"自己先坐計程車來,簽收後
然後維修人員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