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OYOTA行車電腦的晶體C5074資料

楼主(2015-08-14):
這是用於TOYOTA的行車電腦
其中一顆晶體燒毀,但查不到詳細資料
這顆晶體用於驅動待速馬達
煩請前輩們幫忙協尋,謝謝

補充內容 (2015-8-18 05:49 PM):
謝謝各為痞友,由於已經找到替代品
所以本帖可以關閉,謝謝

网友A:
是這個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86595033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這個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8659503356

沒錯,學姐拿的到資料嗎?
不然為了一顆,從大陸進口
也滿麻煩的

网友B:
居然查不到這顆晶體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查不到這顆晶體資料??

小弟,估狗個老半天,都查不到資料
英文的也沒看到

网友C:
不負責任的想法
行車電腦 用的電壓 ... BATT 充電時最高電壓  ... 因此 假定為 14.4Vdc
行車電腦電路上 沒有昇壓電路/LC諧振電路  工作電壓不超過電源電壓
因此晶體電壓 取 20V以上 差不多就夠了

汽車上的怠速馬達 是個步進馬達 角度到了驅動就停 偶爾一段段脈衝 1.X~  2A 已經很夠了
這樣NPN 20V 2A 以上  我常用的是2SC2655-Y
2SC2655-Y 50V 2A NPN 開關 電晶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197000755#auc

另外 看到
2SD965/2SD0965/D965 (TO-92) NPN 20V/5A/750mW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5253281485

网友:
哈 看錯了,看成SC57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負責任的想法
行車電腦 用的電壓 ... BATT 充電時最高電壓  ... 因此 假定為 14.4Vdc
行車電腦電路上 沒 ...

小弟也有想過用替代方式做更換
但是查不到資料也就做罷
這顆C極有串一顆2W 1R的電阻
但是沒有二極體保護
就覺得滿納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弟也有想過用替代方式做更換
但是查不到資料也就做罷
這顆C極有串一顆2W 1R的電阻

回winrar070大,

如果找不到替代方式, 阿魔建議還是直接從對岸下手比較省時又省事~

另外阿魔不負責任小聲說: 2SC5933 不知能否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winrar070大,

如果找不到替代方式, 阿魔建議還是直接從對岸下手比較省時又省事~

本來就有這個念頭
後來找到一台掛點的同廠牌電腦
就拆上面的料下來用了
雖然說型號不同,但都是在驅動怠速馬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來就有這個念頭
後來找到一台掛點的同廠牌電腦
就拆上面的料下來用了

大大方便告知那顆替代料件的品牌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方便告知那顆替代料件的品牌型號嗎?

報廢的電腦裡有兩顆
都是NEC品牌
分別是C4552/C4549
原本應該要用C4549才對
不過....拆錯顆了
將錯過錯,直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