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47吋液晶電視 TL-47S3000T 黑屏 有聲無影 無背光

楼主(2015-08-14):
奇美 47吋液晶電視 TL-47S3000T 黑屏
電源板型號:SLS0847D05010LF
高壓板型號:T871032.07 0
邏輯板型號:V420H1-C07

問題:
1插上電源亮綠燈馬上轉為紅燈(待機)
2可用遙控器和面板電源鍵開啟(綠燈) 但是黑屏沒有背光 有聲無影

目前檢測:
1.電源板型號:24V 12V 等輸出皆正常
2.連接到高壓板之24V也正常
3.高壓板上on/of pin 檢測為3.2V
4.高壓板上I_pwm 檢測也為3.2V
5.目視所有電容皆未有凸頂等~

目前猜測:
因沒有背光,可能是高壓板故障~
但連日翻讀看到有站上大大的奇美42吋維修分享中~
最後換過高壓板依舊無法點亮~最終竟是t-con故障~

請問各位先進大大們~可否幫小弟指導下~以上高壓板和t-con都可以拿到~
但自己才能不足~所以想說判定出哪塊壞了就直接換掉好了~!

液晶電視背面

液晶電視背面

高壓板

高壓板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A:
這型面板 就是邏輯板跟高壓版是連在一起的(檢知當機)   你可以軟排拔掉   軟排拔掉背光有亮

就是邏輯版壞     這型就是這樣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型面板 就是邏輯板跟高壓版是連在一起的(檢知當機)   你可以軟排拔掉   軟排拔掉背光有亮

就是邏輯版壞  ...

感謝大大的指導~剛把軟排拔了還是點不亮??

先買一塊高壓板回來試看看~感恩~!

感覺這台之前被修理過的痕跡~~~滿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型面板 就是邏輯板跟高壓版是連在一起的(檢知當機)   你可以軟排拔掉   軟排拔掉背光有亮

就是邏輯版壞  ...

想再請教下大大~

高壓板連接到TCON的排線拔掉不亮可能是高壓板故障?

因為爬文中有二種不同說法我搞混了~~

一個說連接到TCON的軟排如果TCON故障(或是沒接)都無法點亮~
另一個說法就像大大說的~拔掉如果會亮就是TCON~~

所以到底是~~什麼是對的呢? 板子明天才到~看來要換上去才知~!!

另外 高壓板上的ON/OFF所測電壓是3.2v 這是正確嗎?看大家的都好像在5v左右~~

是我的啟動電壓過低? 可是看書寫3~5v都是正常~~

网友A:
這樣話妳高壓版壞 ON/OFF 3V以上就會亮了   如妳軟排拔除還是不會亮就是高壓版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再請教下大大~

高壓板連接到TCON的排線拔掉不亮可能是高壓板故障?

如果只是單純無背光,那應該會有聲音及影像,可以先拿高亮的手電筒在電視後面有孔洞的地方照看看有無微弱影像,有的話就可以掛保證不是高壓板就是燈管出問題了,如果是燈管要換就有難度了一個人不太好搞
你這台很大台啊,小弟之前有使用機車載過(47吋不同型號),經過的人都會好奇盯著看,手把的地方會卡住只能慢慢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話妳高壓版壞 ON/OFF 3V以上就會亮了   如妳軟排拔除還是不會亮就是高壓版壞 ...

好的謝謝~今天高壓板到了~因為價格很低所以就直接買一塊來換~含運才五百內而己~! 等下換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單純無背光,那應該會有聲音及影像,可以先拿高亮的手電筒在電視後面有孔洞的地方照看看有無微弱影 ...

對丫很大一台~放後車廂整個都滿了~還要把後座放下才放的進去~!

有想拿手電照~但後面好像沒什麼孔可以照過去~!感恩~!

等下來試下剛到的高壓板再來回報~!

楼主:
今天從對岸買的高壓板到了~~

發現這塊高壓板~在大陸很多機型共用的~!

最便宜的45RMB就有了~不過我買這塊60RMB

因為只買這塊板子就直接寄順豐回來169塊台幣運費~!

不用五百塊搞定~!! 所以才懶得去查修~!!

不過舊的板子可以留著練功~^^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喔~! 感心~!

換上高壓板後~一切都正常了~果然是高壓板壞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恭喜完修,大大如果有時間有可以檢查看看高壓板保險是否有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大大如果有時間有可以檢查看看高壓板保險是否有燒掉.

感謝告知~!

保險絲都檢查過了都沒有壞~

不過這台是標來的~似乎之前壞過很多次有保修過~

高壓板上有些許補焊的痕跡~

這台似乎案例很少看到~也不知要從何下手~

上淘寶買台晶体測試儀~感覺MOS 故障可能性高~!

電容應是好的~用三用錶測充放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

保險絲都檢查過了都沒有壞~

忘了跟你說,電視設定背光亮度不要調太高,設定50%以下,一方面能省電,另一方面可以延長高壓板和灯管的壽命(三太子有在教,學生有吸收到)

网友:
恭禧完修,得到了一个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跟你說,電視設定背光亮度不要調太高,設定50%以下,一方面能省電,另一方面可以延長高壓板和灯管的壽命( ...

這台標準設定就55我也覺得好亮喔~所以就照大大說的調降到四十幾~! 眼睛也舒服~! ^^

网友:
恭喜完修,之前也處理一台CHIMEI 32S4000T,背光亮幾分鐘就不亮了,有時候又正常,一直找不到原因,買了燈管測試器測燈管,燈管都正常,才狠下心買高壓板,還好換高壓板就好了,高壓板真的壞了,就當作一次經驗吧!

网友:
感恩分享心得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