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EX400 畫面異常

楼主(2015-08-14):
以下照片是出現的問題點
有自行買了一片新的邏輯板  裝上去黑色部反而更為明顯紅色    開機畫面 黑色部分幾乎微紅色

請各位大大看看是什麼問題   以下是未更換的情況

臉部明顯油畫感

臉部明顯油畫感

臉部依然明顯

臉部依然明顯

暗處出現微紅色

暗處出現微紅色

買來裝上去更嚴重

買來裝上去更嚴重

网友:
主機板問題   訊號傳輸部分壞  CPU到屏線口那

楼主:
所以可以買一片良品自修更換就會正常?
主機板部分會很難拆更換?

网友:
放心 主機板只有四根螺絲 非常好拆 插pin線也只有四條而已

楼主:
好的
那請問要如何分辨這台電視的面板的廠商 為三星或是友達面板
是否也要購買相同對應的面板的主機板才不會有不相容的問題

网友:
你拆開不就知道了唄

楼主:
最近又發現 油畫之後續

一半畫面 呈現一絲一絲  然後之後就沒畫面了 但是有聲音

不知道除了主機板 還有其他壞掉?

瞬間有畫面

瞬間有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