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QA1211NA 故障DE

楼主(2015-08-14):
請大家幫忙已被罰6萬
沒錢買新的 原本故障是面板沒顯示
無電拆開控制板電容暴了
請老爸除膠 卻挖斷成三塊
到沒屋頂南部買一塊  回來裝
會檢測 會進水會洗衣 會排水
進入二次洗衣 跳DE E閃逤
問過對方 他說DE等於門磁簧壞了
也測過的確壞了  磁簧短接 還是一樣 DE
也看過排水閥 正常可拉會排水
就是不脫水 皮帶是有點鬆
拆開皮帶 檢測不裝皮帶

開機檢測馬達會正反轉
如設定為脫水 排水閥會動作正常
會拉開 馬達不動 約2分鐘 排水閥會跳回

网友A:
假如沒猜錯的話~~應該是在水位壓力開關~導致排水與二次進水異常~~也可先看壓力管有無破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沒猜錯的話~~應該是在水位壓力開關~導致排水與二次進水異常~~也可先看壓力管有無破洞 ...

有嘗是拆下壓力館 向管內
吹氣無破動
請問如何測試水位壓力開關好壞
及圖中紅框這個開關正常時
應該是短路還斷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嘗是拆下壓力館 向管內
吹氣無破動
請問如何測試水位壓力開關好壞

那個是防撞跟門開關,看下面應該有一根桿子延伸下去吧,正常是要短路,不過他上面勾是做固定的不是跟門連動,所以你要再找看看門開關感應在哪,可能是靠蓋子上磁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嘗是拆下壓力館 向管內
吹氣無破動
請問如何測試水位壓力開關好壞

水位開關蠻敏感的~~建議買一顆來試看看~一顆沒多少coco
再跑一次行程~~在二次要進水時~先拔掉連接在桶身連接水位開關的管子吹氣看看~~一吹有馬上轉動轉盤,幾乎就是水位開關壞了(吹氣主要是模擬水壓力已經到達了)

是機械式門開關還是磁簧感應要先麻煩beer大確認~de故障碼有問同行也說是門開關故障

楼主:
是磁簧感應 磁簧已故障 以短接

网友:
沒po張 蓋子內側的磁鐵0.0

楼主:
應該電腦有問題

順便一提 關機 按下水位不放 加電源
在按選擇衣物按鈕 可進入檢測
檢測有好多項 按選擇衣物洗滌按鈕可選不同偵測
只是不是這行業不懂  自己摸索得到的

台中誰有電腦測一下
網友以提供 水壓開關及防撞開關
還是顯示DE

在過三天沒修好就棄修
買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應該電腦有問題

順便一提 關機 按下水位不放 加電源

网友B:
Beer你拆拆看整個面板 是要看到4隻懸吊 然後你看上蓋殼裡面應該有一個磁鐵感應的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er你拆拆看整個面板 是要看到4隻懸吊 然後你看上蓋殼裡面應該有一個磁鐵感應的直接短接 ...

早已點接 從機板端短接

网友C:
水位偵測異常
水壓開關到基板的回路
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位偵測異常
水壓開關到基板的回路
javascript:;

謝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