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日立HITACHI CV-PG9T 吸塵器馬達有異聲 如何拆開?

楼主(2015-08-15):
HITACHI CV-PG9T 馬達上的型號是M705 110V

旁邊的螺絲無法開

請教各位大大們 如何才能打開?

网友A:
先用一字起子頂住馬達下方(第3圖)...

再用套筒將上方螺絲鬆開...取下白色塑膠部分(第5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一字起子頂住馬達下方(第3圖)...

再用套筒將上方螺絲鬆開...取下白色塑膠部分(第5圖)... ...

謝謝大大 轉開了 可是又遇到問題了

兩邊螺絲都轉開了 拿不起來

請問要如何打開呢

是紅色箭頭那個東西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轉開了 可是又遇到問題了

兩邊螺絲都轉開了 拿不起來

從您的圖片看來...好像是被培林卡住了!!!...

用木槌從底部輕輕敲轉子(一字缺口的地方)...

轉子轉動時....若有卡卡的感覺....大概就要換掉培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您的圖片看來...好像是被培林卡住了!!!...

用木槌從底部輕輕敲轉子(一字缺口的地方)...

紅色箭頭上面有這個

自己會掉下來 用手轉會有雜音

有敲過了 還是不知道怎麼拆開 請教大大 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紅色箭頭上面有這個

自己會掉下來 用手轉會有雜音

或許老灰狼表達得不夠完整n_043|

應該用一字起子頂住....再用木槌輕輕敲....

而不是用木槌直接敲擊底殼.....

著力點要馬達底部在一字凹槽的地方....

既然用手轉會有雜音...那代表2個培林都該換了...

(高速轉動...聲音更大...)

掉下來的鐵圈...是磁鐵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許老灰狼表達得不夠完整

應該用一字起子頂住....再用木槌輕輕敲....

我是用一字起頂住敲 可是敲不下來

掉下來那個鐵圈好像不是磁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一字起頂住敲 可是敲不下來

掉下來那個鐵圈好像不是磁鐵

3樓第2張圖片中.....

馬達上方4顆螺絲拆下來後....

2顆螺絲中間的卡榫...是否可以拆開??

那個鐵片...能否與下方鐵殼分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樓第2張圖片中.....

馬達上方4顆螺絲拆下來後....

可拆開 有分離了

网友A:
如果都可分離了....像我在6樓的說法...應該可以拆下來了...

只怕您不會拿捏那個打擊的力道!!!....

那就再教您另一個拆卸方法....

找根螺絲或圓管(粗細須跟轉子直徑大小差不多)...

墊在下方(頂住下方一字凹槽的地方)...直接利用馬達的重量....

在地上敲...直接將轉子頂出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可分離了....像我在6樓的說法...應該可以拆下來了...

只怕您不會拿捏那個打擊的力道!!!....

用憨媽羅賴把就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憨媽羅賴把就解決

哇碼都是安捏處理A....

兩三下..就給它....清潔溜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