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7.2V 35C42A 電池DIY的可能性

楼主(2015-08-15):
請問這顆電池是否可以用一般充電電池取代
因是特規大陸貨又超級不耐用又難買
所以看看是否有神人可以賜教一下
規格是7.2V 35C42A

35C42A

35C42A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  C是容量的倍數    兩個相乘等於 最大瞬時放電流

容量是電流與時間的累計值  瓦時是電壓乘電流與時間累計值

這東西  大概是驅動模型類的     到一些平台上找

我給你關鍵字:7.4V 2S  C    鋰電池

我剛剛試過了  絕對找的到

网友:
是我的話

1.準備 7.4V 40A 的負載,並聯電壓表,數位類比隨便,有logger更好
2.找個店家,可以自取或有店面的店家
3.跟店家買兩顆 3.7v 40A 或更高的動力電池,串聯(18650 or 26650)
4.請店家充飽電,放涼幾分鐘,上機測試放電…,我想至少要撐5分鐘以上就及格了吧
※串聯的電池盒品質要好,鎳片品質,線徑要粗,鱷魚夾要讚

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還請把過程拍照上傳論壇,保證好文不斷!

网友:
唉呀    我現在才看到   原PO是想要用其他種材質的電池

可以阿   用體積去換  電量跟放電能力

网友:
既然是壞了,拆開來看看!!裡面應該是 3.7V(或是3.6V)兩個串聯,裡面若是沒有保護板,那麼玩具模型店就可以買到!!  放電量那麼大的話 應該就沒有保護板(遙控飛機幾乎都沒有,因為要大量的放電,比較沒辦法使用保護板) 大電流的放電要注意電壓喔!! 不是彭歸就是放鞭炮!! 電壓掉到 3.3V就停掉會比較安全!!

网友:
請按一下 網站公狗廣告 有資料可查詢
http://www.hobbyking.com/hobbyki ... p;CatSortOrder=desc
去看一下那個比較適合你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