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OSE重低音上的VR何處可尋?

楼主(2015-08-15):
一顆BOSE家庭劇院的重低音
因為外面兩顆調整Bass和LFE level的旋鈕鬆鬆的,而且沒有調整作用,
所以拆開來看看是啥問題...
就發現...悲劇嚕...
兩顆VR都已經解體了...
這也就算了,想要自行組回去才又發現另一個悲劇...腳已經和碳膜分家了...
查了好久才發現是日本帝國通信做的10K電位器,
借網路上的圖...

想說去電子街逛逛應該不難找才對,就算是台製品或陸製品也無所謂,能用就好,
拿著屍體去電子街晃了一個半鐘頭...竟然沒有店家有這種VR...傻眼了....
請問何處可買到這顆VR?或是版上有哪位大大手中有此零件可割愛?
台製日製陸製都可以,產地不限,只要能用就好...

网友:
台灣精靈
http://www.tw-gs.com.tw/
也許有

网友:
沒屋頂的有賣...

楼主:
沒屋頂賣的都是一般3腳,4腳,
沒找到這種RK14 7腳的...
如果有,煩請告知是哪位賣家?如何搜尋?

對岸淘寶有找到有賣,還有好幾種品牌(ALPS,Noble,Alpha...)可挑,甚至還有說是台灣製的...
怎麼在台灣就沒有呢?(至少台中電子街我問了好多家甚至是音響店都說沒有....@@)
還是有誰可以幫我從對岸淘寶買回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屋頂賣的都是一般3腳,4腳,
沒找到這種RK14 7腳的...
如果有,煩請告知是哪位賣家?如何搜尋?

淘寶網有找到,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https://tw.taobao.com/item/38454 ... 7-PR492-PR501-PR517

网友A:
http://www.fwd.com.tw/ct/FWDPD_s ... p12=UR&kind=P13

台灣是福華電子有生產,但不知有沒有零售,想辦法用索取樣品名義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fwd.com.tw/ct/FWDPD_show2.aspx?uid=46&p12=UR&kind=P13

台灣是福華電子有生產,但不知有沒有 ...

福華的我有查到, 型號 RK14K122 10KΩ
還有台灣艾華電子(Alpha Taiwan), RV142F-20E1-15A
日本ALPS, 型號RK14K1220A0F
日本帝國通信(Noble),型號 XVB14112GPJ,就是手中壞掉的這兩顆,上面字樣打的是B103
台灣鋐達企業 型號 R1412G-BA1

不過就像genda大大所說的,不知道有沒有零售????
星期一打電話去問看看幾家台灣的廠商願不願意零售幾顆給我...

网友B:
7隻腳的.簡單啦.不過要改線路.請問您住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7隻腳的.簡單啦.不過要改線路.請問您住哪...

住台中...
看過線路圖了,只用到三隻腳
目前已經先焊上4.7K ohm電阻頂著用...
等於將兩個調整鈕都固定在約中間左右,基本上應該不會去調整了,
要調也會從擴大機去調.
如果真的買不到零件,就這樣用到想換喇叭時換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屋頂賣的都是一般3腳,4腳,
沒找到這種RK14 7腳的...
如果有,煩請告知是哪位賣家?如何搜尋?

掏寶台灣 註冊一下用信用卡購買,很快就到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