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DIY迷您木工車床[黑白舞]

楼主(2015-08-15):
首先要先感謝lkkseemi大大,lazy104大大和論壇先進們的指導..

指導老灰狼如何接馬達的電源..才會有這一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56466-1-1.html

▽先找來一根C型鋼(幾年前建屋的剩料)..長度約3.5尺....

▽按照慣例...也只能從垃圾堆翻找一些廢料....加減玩
(老灰狼不聽話....零用錢都被女王扣光光了)

▽搬出電鋸...拿出砂磨機...天馬行空...亂搞一通...
   心目中的車刀架...大概就是長這樣...

▽搬出電龜..給他隨便趴一趴....

▽裝上C型鋼測試...好像還可以.....

▽至於尾座嘛...只有想到用下列材料試看看囉...

▽接下來就比較麻煩(馬達只有3隻腳).....
   另外又找了一些廢料...不是太厚工...
   就是高低落差太多....始終無解.....
   就這樣子....停工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過後...又想到怪招了....想把馬達改成可移動式的
   可按照物件的長度而定....  或是以後可更改底座...
   找出2片ㄇ型鐵架高(增加物件的直徑...大約26公分)

▽經過一番比對..整修...用電龜把它定型...再用螺桿固定

▽另一面只有一隻腳可固定...就找鐵片將它撐高固定住..
    這下就大概完成了...

▽找支圓管和角鋼作成刀架....車刀架的總成就如下圖示:

▽尾架總成...零件拆解圖....

▽組裝...試車...

實驗心得:

由於馬達前端那個頭(不知稱謂)還無法用拔輪器拆下...
尾座前端也還沒做個夾柄...深怕物件轉動時會甩出去...所以夾得很緊...

但是這樣一來...會壓迫到馬達轉子...速度而變慢...扭力會變小
所以還是有改進的空間...
等老灰狼有空閒時....再來修改...
修改完成後...再請大家多多指教...
再次感謝大家的指導!!!...

网友A:
請問亞瑟王這台是要做藝術品嗎?

网友B:
請問馬達軸心跟尾座軸心是怎麼對齊的呢?

网友:
改皮帶傳動

网友C:
老灰狼又在搞創意了!

馬達要直驅馬力要大或高扭力,用高速馬達以皮帶降速以增扭力,但佔空間。

不過做小飾品應夠用了,期待驚奇的創意出現和大家分享哦!

网友D:
前後都改用頂針形 頂住被加工物軸心-
被加工物以''撥動''方式轉動--
前後頂針同軸度還是不能差太多--

或是後座先改用頂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亞瑟王這台是要做藝術品嗎?

老灰狼...粗手粗腳...做不出什麼藝術品n_025|

只能利用一些空檔時間...搞搞小創意啦!!!

楼主:
實驗過後...是有這種想法....

只不過...LKK腦袋不靈光...還沒想到怎麼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灰狼又在搞創意了!

馬達要直驅馬力要大或高扭力,用高速馬達以皮帶降速以增扭力,但佔空間。

五燈大師...您又再看老灰狼笑話了

這顆馬達....是從女王的嫁妝(滾筒洗衣機)拆下來的(都超過20年了)

拿些現成的小東西....東拼西湊..隨便搞搞還可以n_04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後都改用頂針形 頂住被加工物軸心-
被加工物以''撥動''方式轉動--
前後頂針同軸度還是不能差太多--

感謝dd0725大大的指導n_116|

接下來...會朝這個方像慢慢去改進n_148|

网友:
神!真是神!
受小弟一拜

网友:
車床危險性高,我不敢玩,國中做過一個小球棒就沒完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dd0725大大的指導

接下來...會朝這個方像慢慢去改進

arthur0518大你好

自己家裡有充足的機私頭,想做甚麼都方便

後端只要塞個軸承,在車個箭頭型的頂針再塞入軸承應該就可解決

以上個人想法跟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灰狼...粗手粗腳...做不出什麼藝術品

只能利用一些空檔時間...搞搞小創意啦!!! ...

車 雕葫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馬達軸心跟尾座軸心是怎麼對齊的呢?

基本上是先做好馬達的高度....

要做尾座時...再對準馬達軸心...

慢慢修整高度...直到軸心對齊...

老灰狼不太會形容n_043|

楼主:
引用 网友E:
arthur0518大你好

自己家裡有充足的機私頭,想做甚麼都方便

jinnhorng大大您好:

尾座前端已經塞入軸承(倒數第2張圖)...

老灰狼手中沒有車床n_043|

再來慢慢想辦法....弄出一個箭頭型的頂針n_044|

楼主:
雕葫蘆!!

lkkseemi大大...您就饒了我吧!!!....

老灰狼是個大老粗...粗手粗腳的....

葫蘆雕到最後...大概會變成....哺啊(胡瓜)

楼主:
老灰狼今天趁著空檔...試著打造一個箭頭型的頂針n_046|
沒有車床...只好找鑽床和砂磨機n_044|

▽隨手找根4分螺絲....黑白磨.....試看看....

▽好像還可以捏....軸承內孔塞得進去....

▽另一端...再用桌上型砂磨機....磨出一個圓錐....

剩下的...再找時間實際測試看看....再來跟大家分享....

网友:
這圓錐看起來就像車床車的!

网友C:
當工作件兩頭用頂針頂緊時,會造成直驅馬達轉子移位,影響運轉,所以變成馬力嚴重減弱了。
所以先提兩個改善的方法,請您參考:

1.頂針兩頭的軸承要用止推軸承,以承受軸向和徑向的壓力。
2.轉動工件改用撥桿或皮帶驅動,使馬達專司旋轉作功,不必承受徑向壓力。

由於桌上型車床受限於空間,所以體積太大就失去意義了,
不過老灰狼點子多,手藝精良,相信一定會有精良之作才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灰狼今天趁著空檔...試著打造一個箭頭型的頂針
沒有車床...只好找鑽床和砂磨機

arthur大:
   你的軸承好像還要加一個 THRUST BEARING 擺在最後,一般的 BEARING 讓"軸"承受往下的力量如 輪鞋的軸承,但是要承受"頂"也就是垂直的力量軸承的鋼珠方向就不一樣,所以既要圓心好(一般軸承)又要可以頂的住就要用 THRUST 軸承..提供您參考!!

网友G:
我多年前買了一個夾頭,用的時候就夾在小鑽床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多年前買了一個夾頭,用的時候就夾在小鑽床上面。

你的骨頭也很多,小心被狗狗看到了 ...

网友:
這裡有許多好玩的,有的有電鑽就可以玩的.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 ... m=1&app=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工作件兩頭用頂針頂緊時,會造成直驅馬達轉子移位,影響運轉,所以變成馬力嚴重減弱了。
所以先提兩個改 ...

五燈大師....

老灰狼都是從youTube看影片...黑白舞...不知道還有這種止推軸承....

請教一下...撥桿是什麼??...長怎樣??...有沒有圖片可以參考...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thur大:
   你的軸承好像還要加一個 THRUST BEARING 擺在最後,一般的 BEARING 讓"軸"承受往下的力量如  ...

阿乾師傅...

您說的...THRUST BEARING是不是跟五燈大師的止推軸承...是同樣的軸承n_064|

那種軸承....我很少看到(使用時機)...大都是一般的軸承...

今天檢修冷氣馬達的軸承(轉動聲音太大)...也是這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燈大師....

老灰狼都是從youTube看影片...黑白舞...不知道還有這種止推軸承....

用關鍵字,止推軸承或軸向軸承,換到圖形看會更清楚了,我就不多作解說了,
要使用止推軸承須和一般徑向軸承合用才能穩住其中心點,這點要注意。

撥桿傳動是工件以兩頂針固定,再以一 L型夾具鎖住工件, L 型夾具的另一端由旋轉的車床頭撥動,帶動工件以利車刀切削。

用說的不太讓人懂,有空畫個圖會卡明瞭。

网友:
這個 diy 精神可是讓小弟佩服呀,有空也來看是否可以做點什麼來與大家分享

网友C:
先上一道菜,這道叫撥盤。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先上一道菜,這道叫撥盤。

大大,撥盤幹甚麼用?

网友:
樓主很有maker 及創客的精神,研究的精神更是值得大家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大,撥盤幹甚麼用?

嗯!方向不對了!

若工件是金屬材質,用此撥盤配合固定工件的撥桿,帚動旋轉來切削。
但是工件是木材的話,直接曲頂針來帶動就可以了,所以頂針部份要再作修改。

撥盤是固定在車床頭帶動工件旋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