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到帖】電腦是【雙核】與【4核】的網友請進來簽到!
關閉

楼主(2015-08-16):
【主文】
【簽到帖】電腦是【雙核】與【4核】的請進來簽到!!
【A】【雙核】
【B】【4核】
【C】【4核以上】
大家可以自行選擇【A】【B】【C】來作答~~~

咱家裡有 兩台【CPU雙核心】電腦~  來這裡簽到!!
所以咱選【A】

ps: 4核以上~也歡迎簽到!!   寫成咱家裡的電腦是【【4核以上】】。。。《---這樣大家就心知肚名
《---差不多是8核了 ^-^
ps: 如題~【不歡迎】】】 【單核CPU】的網友來簽到!!請另外 開一個【單核CPU】的簽到帖子!! 謝謝!!

网友:
我聽wish說過,我們家雙核是主力

网友:
其實,這個問題很不精確~
查不太多什麼數據而以,只能查到爽度。

网友:
【A】【雙核】

【D】【單核】

网友:
example:
I3-2120 這是 2C4T~
依題目只能說是2核而以~
另外,AMD在設計上,又跟 intel有點差異~
intel也有 2C2T的,那這又與以為的設計 1T2C很接近~

网友:
在用的双核、单核都有,Intel的嘛,这样的比较多。不象手机、平板之类的,N多核也不奇怪……
不过,看情形,移动处理器可能要唱市场主角,Intel为此似乎也不遗余力。以后CPU边界可能会融合了吧。

网友A:
沙鍋大,我的也是 i3 3.30GHz ,是 i3-3225 算一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鍋大,我的也是 i3 3.30GHz ,是 i3-3225 算一樣嗎?

电脑我不懂,应该是同一档次级别,但从数字上看,你的数字比我的大,应该比我的先进。6楼jojoling 大说我的电脑是双核应该是对的,我以前的老电脑是2003年底装的,主机用的CPU是奔腾四2.6C双通道,查“我的电脑”“属性”之“硬件”之“设备管理器”,其中点处理器是显示两个CPU,那时候民用产品还没有单核双核之说,也就只能是单核,那么显示两个CPU是双通道单核,这次显示四个CPU就应该是双核的。

网友:
C 但我不是8核
是6核心的 x6 1055T

网友:
A B 都有

网友:
c 8你懂的!

网友:
兩台A,一台桌機、一台筆電

网友(2016-07-19):
為什麼要簽?核,有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