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HIMEI 型號TL-42S4000T [畫面反白]

楼主(2015-08-16):
大家好:
想請問維修高手或是相關經驗的人
物件:奇美液晶電視 CHIMEI_TL-42S4000T_TL42S40T-200
問題:開機後畫面逐漸出現白色線條,最後全白,需經過敲打或開久一點,才正常。但每次開機都又再次出現問題,又得再次敲打,畫面才逐漸正常,問題如下圖片:

問題畫面

問題畫面

想請問專業人士或相關經驗者
這可能是什麼因素?
如何DIY解決?
維修的話,大概的費用?

感謝各位

网友:
沒拆沒真相
AS-15

网友:
自行diy具體還是要先拆開來看,先目視零件是否有異常/異味/焦黑,焊點是否良好,接線排有無接觸不良or氧化情況,測量板子電壓是否正常
目前得到的資訊只有剛開機白化,開久點才回復正常
我猜電源/主板/邏輯板/連接線接觸不良都有可能

楼主:
因為家人怕裝不回去,不敢拆。
送修的回應是
面板壞了
請問"需經過敲打或開久一點,才正常"這有可能是面板的關係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家人怕裝不回去,不敢拆。
送修的回應是
面板壞了

想自己修就得拆,不可能裝不回去,因為你沒拆過做好筆記記錄那顆螺絲是裝那個位置記錄好拆的順序,自然能裝回,面板軟排接觸不良也有可能,真想自己diy就多爬文多實踐,光看光想是沒用的~

网友:
这种毛病是不是在软排线或是接头那裏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家人怕裝不回去,不敢拆。
送修的回應是
面板壞了

需經過"敲打"才會回復正常..這不是接觸不良嗎?

网友:
下面有幾篇可以參考啊~
無法DIY就找論壇上面的大老們詢價吧~~

网友:
可請一位攝影人士在你旁邊拿手機錄影拆機過程
就不怕裝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