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x2235-1 22吋 無法開機及一閃即滅改led套件

楼主(2015-08-18):
Viewsonic vx2235-1銘牌
電源板DAC-19M009
主板
邏輯板

1.這台剛拿到手上,測試無法開機直接使用電表測量按鍵小板5顆按鍵已有接觸不良的情況,手上沒有貼片微動開關,只好改裝

更換前
更換後

2.上一手有拿去給店家修過,電源板上都是雜牌電容,干脆把它們全換上日系電容(大電容沒換),測試開機一閃即滅(忘了拍照),畫面整個偏紅應該是燈管老化造成無背光,因此有了改LED套件的想法

更換前
更換後

3.前二天向學姐訂了改LED套件,現在到貨了那就拆吧!先把電源板上背光零件拆除並將LED套件上各接點(VIN,ENB,DIM,GND)焊到電源板,測試LED套件是否正常無誤~比較奇怪的是這款電壓輸出為23.5V(無負載),LED燈管亮後變19V(吃負載),還好這組套件輸入電壓範圍10-30VDC所以安啦~,在拆除及安裝背光模組的過程中需要非常小心,省得把LCD螢幕弄破就暈了...之後的圖片小弟也忘了拍,唉啊~~~~OOXX,最後來個完工照~請各位笑納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水啦

网友:
恭禧完修,動作真快,馬上就應用上。

网友:
他的AD和19吋的許多型號很類似...差別在有無DVI

网友:
恭喜完修,LED的燈色比較偏藍,一開始看怪怪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好厲害的功力,恭喜完修

网友A:
請問小冬瓜大,背光控制enb/dim上的貼片電阻一定要拆除嗎?
之前有改過一台enb/dim沒拆除(也不知在那個位置),發現控制亮度無效,
後來只好又換回燈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小冬瓜大,背光控制enb/dim上的貼片電阻一定要拆除嗎?
之前有改過一台enb/dim沒拆除(也不知在那個位置 ...

使用小刀把銅箔斷路也可以,我覺得拆貼片電阻省事,會拆背光控制enb/dim上的貼片電阻是因為不讓控制信號流向電源高壓板本身電路,以免造成未知錯誤
簡單的說,沒拆的話控制信號流向電源高壓板本身及你裝上的led套件二個都是負載,或多或少會造成分流或分壓的效果,同時也避免控制信號不必要的損耗,另外使用led背光比較好....省電

网友B:
請問圖10哪兩條黃線哪一個是emb哪一個是d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圖10哪兩條黃線哪一個是emb哪一個是din

inv on/off input = enb
inv adj input = dim

取自Viewsonic vx2235-1維修手冊你參考一下

网友:
恭禧完修,又可以撐個好幾年了

网友:
恭禧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小冬瓜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