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硬碟檔案大小清一色一模一樣......

楼主(2015-08-18):
如題~~我硬碟裡的檔案大小全部都是顯現1123KB......連作業系統的檔案也一樣.......這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1. 中毒
2. FAT表損壞

A1 : 掃毒
A2 : 使用 chkdsk /f 修復磁碟

网友:
中毒優先
先把檔案都開啟隱藏取消..看是不是有些隱藏目錄是你原先的資料匣  若是一樣的話 就是中毒了..
先在別台PC下載掃毒軟體之後 到這台安裝[ 要先關掉網路.然後安裝 ] 或是 將這顆硬碟拿到別台先掃毒吧
確保你的帳號密碼沒被盜用 快換掉密碼吧

网友:
100%中後門程式&病毒

~~~"你應該想想硬碟葛屁前你幹了啥事"~~~

解毒因該也沒用,若這顆硬碟還要使用的話需先砍掉原先的分割表在做zero format

這樣這顆硬碟日後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