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手提CD PLAYER Panasonic RX-DU10不讀USB

楼主(2015-08-18):
這是一台不算很舊的CD PLAYER,也是這幾天接到玩具裡面唯一有USB,但是剛好USB不讀片的
不過它的喇叭、廣播、CD,播放都是完全正常的
而我也一直很想知道簡單的供電要怎麼查修,希望有前輩可以教學提點一下,感謝感謝!

症狀:USB隨身碟插上去,感覺好像會讀,等待一陣子後卻寫NO (但是插到別台同型號是正常的)
但是此時用DV量 USB上5V的腳位,有5V供給,接下來就不曉得該查哪裡?

題外話:
這樣感覺電源應該是正常,而且CD 廣播也都正常,但是變壓器那塊小板子
上面標示的10.5v  7.5v,我打DC量,都不到1V (另一個DC 標示倒是有15V ),而且CD很多變壓器旁都有類似這樣的標示,不曉得那個標示10.5v 7.5v的功用是?是電池有裝才量得到嗎?

內部構造

內部構造

大板子正面

大板子正面

大板子背面

大板子背面

變壓器板子DC標示量是15V,但10點5和7點5V就連 1DC 都不到

變壓器板子DC標示量是15V,但10點5和7點5V就連 1DC 都不到

變壓器板子標示10點5V 7點5V 及DC+

變壓器板子標示10點5V  7點5V 及DC+

主要電路板

主要電路板

网友A:
先找USB座有沒有裂錫了~這種的會因使用者的插拔容易壞

网友:
小版上的7.5V、10.5V穩壓來源可能是從主板來的,因此要插上接頭才量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USB座有沒有裂錫了~這種的會因使用者的插拔容易壞

p大真是厲害,被您說中了!
不會動我第一個想法都是想說電器嘛,總是吃電的,都會去想查電路的部分,輸入電壓的部分
應該要像您學習,從使用者可能弄壞的角度來思考

這一次連板子什麼都拆開了,結果居然是一開始的USB小板子
當時量到USB還有5V電壓就沒多查了,外觀看起來也沒有明顯斷掉
經您提醒,電阻檔一量,果真斷路!接上去就復原完修了,感謝您!

外觀並沒有特別斷掉痕跡,用放大鏡才看到左一似乎有點翹起來

外觀並沒有特別斷掉痕跡,用放大鏡才看到左一似乎有點翹起來

网友:
恭喜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