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探針做這樣 如果pigoo自行開發販售

楼主(2015-08-19):
具有探針套的探針 方便抽換   比端子還好拔(無卡榫)
在意接觸阻抗嗎??     一般電壓檔輸入組抗都在上K歐姆  上Mega歐姆
歐姆檔的話指針表可以歸零   數位表的話在量低阻抗時本來就是要先剪掉探頭的阻抗

最近看到不鏽鋼探棒 跟 超尖探棒     探頭一損壞 或是消耗了  就是整條換掉   看了覺得好可惜

大圖 :https://plus.google.com/111459141174517900632/posts/VZXDkHbJPrv
另一則分享則是影片  可以看到 單手就可以抽出探針前段 以及後段的焊線槽

网友:
好用-方便-環保-感恩

网友:
彈簧探針海洋大就有賣了,連接套管要自已DIY就是,
有方便的套管就更方便了。

网友A:
其實我覺得維持不壞的使用時間長短,多半是使用者的"習慣問題"居多

像我平時探針上的橡膠保護套是不取下的,當使用時才取下且使用完畢就立即套上
所以我天天使用快2年,多仍是頭好壯壯

再來就是使用超尖探針的方法,我想很多人使用探針多是死命的用力頂測試點(這是以前爛探針所留下的後遺症),這種習慣若不改,不管換哪種探針我認為多差不多,根本問題要解決才是王道

网友:
探針尖目的是用來直接接觸IC針腳...利於接近空間狹小區域或者排列很密的IC...

那種彈簧的我有買,只要你連接的好阻抗似乎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覺得維持不壞的使用時間長短,多半是使用者的"習慣問題"居多

像我平時探針上的橡膠保護套是不取下的, ...

像我這種習慣太好的都在用舊的工具,都是10或20字頭的年齡了,也有的可能已超過30了,因為一堆東西都用不壞,只有長期曝露在空氣中的小鱷魚夾受潮得處理或換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我這種習慣太好的都在用舊的工具,都是10或20字頭的年齡了,也有的可能已超過30了,因為一堆東西都用不壞, ...

廠商表示:要賺你的錢好難

我倒不是東西用壞掉,而是丟箱子裡面找不到
要用又買,買了以後又發現,原來這個在這邊 X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廠商表示:要賺你的錢好難

我倒不是東西用壞掉,而是丟箱子裡面找不到

這種事不是只有你會發生,Wish大若看到了可能會說"你懂我 ... "
其他人看了可能也會會心一笑,原來都是一個樣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種事不是只有你會發生,Wish大若看到了可能會說"你懂我 ... "
其他人看了可能也會會心一笑,原來 ...

那可以在你家踢到雷科的箱子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可以在你家踢到雷科的箱子嗎?

雷科,那要找wish 大才對啦,我這裡都是些不值錢的東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廠商表示:要賺你的錢好難

我倒不是東西用壞掉,而是丟箱子裡面找不到

我也有買好幾片新的麵包板,但是以下裡面的小型板,可是超過30年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