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 64bit藍屏0x000000fc

楼主(2015-08-20):
硬體規格
CPU:FM2 A10-7870K
  MB:ASUS A88X-GAMER
  HD:WD 1T 64M藍標
RAM:金士頓 1600 4G*2
POWER:保銳-悍魄ENB-600AWT
OS:WIN7 64BIT 旗艦版
目前狀況是,不管跑遊戲還是上網
都會不定時跳藍屏

系統已經更新到SP1 7月
驅動有從官網抓最新的
顯示也從AMD官網抓新的下來

補充內容 (2015-8-25 11:48 PM):
2015/08/25:今天送去給店家做測試
店家將CPU與主機板更換新品後就正常了
詳情在35樓

网友A:
  換記憶體瞧瞧; 要不參考 "救命啊電腦近期經常藍屏 0x000000f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記憶體瞧瞧; 要不參考 "救命啊電腦近期經常藍屏 0x000000fc (…)".

等下班後,電腦拿到手
再來測試看看

网友:
多有看到錯誤碼,找google大神就能找到相關資料

0x000000FC

0x00000018

硬體RAM方面的問題

處理: 1. clean all RAM 金手指
        2.下載 memtest 測試RAM程式,測試記憶體至少30分鐘,看看是否有error

        若有error-->逐一過濾RAM看看是哪一條出問題

网友B:
如果有開錯誤時dump功能,可以去抓bluescreenview這軟體來輔助除錯
看是哪隻檔案造成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記憶體瞧瞧; 要不參考 "救命啊電腦近期經常藍屏 0x000000fc (…)".

檢查結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開錯誤時dump功能,可以去抓bluescreenview這軟體來輔助除錯
看是哪隻檔案造成錯誤. ...

請問,如何開啟dump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如何開啟dump功能

桌面上我的電腦 圖示 按滑鼠右鍵  選內容

跳出的視窗選 進階系統設定 點進階

啟動及修復 選設定

系統失敗相關項目要點選

事件寫入系統記錄檔中

寫入偵錯訊息

至少要選核心記憶體傾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桌面上我的電腦 圖示 按滑鼠右鍵  選內容

跳出的視窗選 進階系統設定 點進階

這個有選
但是用aida64這套軟體,卻無紀錄
目前正在掃描記憶體

网友C:
有兩條記憶體就插拔一下留下一條開機運作看看
可能其中一條有問題
或是bios中有關雙通道的部份支援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兩條記憶體就插拔一下留下一條開機運作看看
可能其中一條有問題
或是bios中有關雙通道的部份支援有問題 ...

bios雙通道支援?
是指設定還是?

這塊主機板沒看到單通/雙通設定
倒是有記憶體的詳細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桌面上我的電腦 圖示 按滑鼠右鍵  選內容

跳出的視窗選 進階系統設定 點進階

這是當機記錄,總共記錄11筆
幾乎都是 ntoskrnl.exe 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當機記錄,總共記錄11筆
幾乎都是 ntoskrnl.exe 造成的

好精采,如果用memtest86之類跑個2~3輪都沒問題

我會懷疑是不是防毒作怪之類

我有台公司用電腦,win7 32bits版本,我用的avast家用版
絕對不能更新到2015版本,一更新連桌面都進不去

但是其他台正常,該台用舊版avast home也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精采,如果用memtest86之類跑個2~3輪都沒問題

我會懷疑是不是防毒作怪之類

防毒...
一開始是安裝諾頓,結果關機時當掉了
第二次安裝小紅傘,感覺沒事
後來使用者說會當機,也移除掉了

現在當機狀況是,螢幕直接當掉
沒顯示藍屏

网友:
檢查硬碟SMART看看
有沒有壞軌

网友D:
是剛換wd 1TB? 安裝Intel® 快速儲存技術 RAID 驅動程式,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剛換wd 1TB? 安裝Intel® 快速儲存技術 RAID 驅動程式,再試試.

不是剛換
而是組整台新的電腦
這台的ahci/raid有安裝

网友C:
新機遇到硬體不定時當機的確很傷腦筋
不過依照你後面補充的說明
似乎是系統裝完開始就不穩
只是滑鼠凍結跟藍屏的差異

我會找幾個常見的條件判斷

1.開機cpu溫度及後來待機溫度,應該落在40-50左右
2.記憶體使用標準的設定走1333及使用單條記憶體測試
3.使用安全模式(不載入任何驅動程式)跑測試工具

再者就是硬體變數降低

讀顯.光碟機.甚至硬碟都拔掉
使用外接usbwinpe開機跑測試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機遇到硬體不定時當機的確很傷腦筋
不過依照你後面補充的說明
似乎是系統裝完開始就不穩

運作溫度均在45度內
沒有外插獨立顯卡
USB裝置只有滑鼠

不過剛發現到,用PQMAGIC進去查看硬碟
結果分割表錯誤,但系統能正確開機
也有用SPFDISK檢查C碟,無異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運作溫度均在45度內
沒有外插獨立顯卡
USB裝置只有滑鼠

所以方向應該在記憶體跟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方向應該在記憶體跟驅動

記憶體有跑過測試一次,是沒問題
驅動...用光碟與華碩官網都試過

网友C:
我說的是只用一條記憶體或是換記憶體正常開機測試
然後測安全模式會不會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說的是只用一條記憶體或是換記憶體正常開機測試
然後測安全模式會不會當

這個還沒試

剛剛把系統重安裝一次
沒安裝驅動,沒安裝更新
就當機了,進去查看紀錄是
USBPORY.SYS

网友C:
你的usb裝置除了鍵盤滑鼠還有別的?
曾經遇過很xxx的經驗是內接的usb讀卡機搞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usb裝置除了鍵盤滑鼠還有別的?
曾經遇過很xxx的經驗是內接的usb讀卡機搞鬼 ...

沒有,就只有滑鼠

网友:
就剩記憶體了

楼主:
目前換上另一組1866 金士頓 4G*2的記憶體
系統也重新安裝過,目前驅動與更新都安裝完成
正在測試中

楼主:
本來以為換上另一組新品記憶體
應該就不會當機了
沒想到還是當......

有發現到BIOS對記憶體超壓
記憶體標準電壓是1.5V
BIOS調到1.65V
有試著調到1.5V,沒用

楼主:
8/22:
使用1866這組記憶體,DRAM電壓為1.55V
連續開機17小時才當機,但無紀錄
開YOUTUBE 1080P+RMVB跑影片
當機狀態:整個畫面停住,無反應

楼主:
8/24:使用1600這組記憶體,DRAM電壓:1.55V;進入安全模式,跑RMVB影片約3小時,自己當機重開;當機記錄為RDP程式

网友E:
看完之前的處理
也來給點建議
上面記憶體部份已相當程度交差測試與排除
所以個人覺得可以往主機板方向測試
對北橋和顯示晶片(看上面敘述似乎是onboard顯示)強制散熱(cpu風扇是否清理)
是否延長當機時間
如果是...就考慮修主機板或是換主機板囉
一點淺見

网友C:
看起來是抽中籤王了

的確,花很多時間除新品的問題
7天內直接考慮換新品或是送修
比較有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完之前的處理
也來給點建議
上面記憶體部份已相當程度交差測試與排除

這塊的顯示時由APU(CPU)提供
板子上應該只有南僑與周邊
北橋沒意外的話,應該在CPU內

燒機一小時,室溫33度,出風口溫度40度
CPU:51度,散熱器45度內
晶片組也在45度內
應該不會過熱才對

當機時間不一定,有時候1~2小時
有時候開完機,稍微動一下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是抽中籤王了

的確,花很多時間除新品的問題

應該是籤王了...............第二次
第一次:交完機,隔天就葛闢了

換過記憶體.硬碟,都一樣會當
看來只剩下版子了
已經與店家連絡過,可以送到那邊當場測試做更換

楼主:
2015/08/25
今天送去給店家測試,聽完小弟的說明
店家就更換主機板,並且做甜甜圈燒機測試
大約跑不到10分鐘,整個測試當機無反應
後來開進DOS測試記憶體,是正常的
店家就懷疑CPU也有問題
於是做了更換,測試燒機-正常
所以總結:小弟運氣太好了
可以碰到兩樣零組件,同時有瑕疵
-------------------------------------------------
話說小弟這兩次開高速公路也沒很順就是了
第一次碰到下豪大雨
第二次碰到車禍,三線道行車速度降到5公里內
走-停-走-停......

网友:
總之
恭喜處理完成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