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測試我家的【中華電信】網速。。。

楼主(2015-08-21):
剛才【用這台 A電腦~記憶體DDR3-4G】很卡~
所以測試我家的【中華電信】網速。。。
下載只有 1.25M  1.45M  544K  0K

而B電腦【記憶體 DDR2-2G】
速度正常是 5M[下載]

所以初步推論:A電腦的連線速度有問題 《--》網路晶片或設定~有問題!!

楼主:
【1】而B電腦【記憶體 DDR2-2G】
速度正常是 5M[下載].....
【2】剛才也打電話~到中華電信!!
查詢ADSL~語音電話~不到50秒~就回報【您府上的 網路線路正常】!!。。。

所以確認~ 我家的A電腦~ 網路硬體or軟體~ 出現問題了。。。orz

网友:
我家網路

网友:
那就檢查一下網路線、ATUR換一個孔插、更新主機板網路晶片驅動程式..

檢查連線過程中中介的網路設備~~如SWITCH

网友:
其實我比較想知道,那個測速軟體有舉出,偵測到2項可能會影響網路速率的因素

到底是啥呢?

网友A:
61Mb?
你家有幾口人在玩3D對戰遊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1Mb?
你家有幾口人在玩3D對戰遊戲啊?

因為組合餐推銷期間一個月747元。

网友:
凱擘測速,我是用Cable Modem

网友C:
請愛用

http://www.speedtest.net/

測網速

网友:
都差不多..........

网友:
剛剛測試

网友:
這有準確嗎!

网友:
Amo TV Android
Amo TV 1.5.6

网友:
@@ 看不到你車尾燈.....................

网友:
这个太威猛!

下行速率  61.51Mbps      上行速率19.29Mbps

下行速率与上行速率几乎为3:1,如果是6Mbps带宽,上行速率也可达2Mbps

顺便问一下,bps即为字节吧?

网友:
楼主用的是哪个测速网站测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為組合餐推銷期間一個月747元。

61兆带宽一个月747元,我没理解错的话是台币对吗?

747/5.2+=143.65(元)

网友:
请教一个 问题:

         楼上两位朋友都使用的是中华电信,不知中华电信与你们签署使用协议时,有没无明文约定下行速率与上行速率的数值和范围?

网友E:
應該木有~~就60%效率以上不欠你啦

外行的用戶有時候線路出狀況他都不知道,要是感覺不出來
那就白繳啦(繳高速錢用低速頻寬)

网友:
此測試是有經過寬頻分享器(RT-66U)的喔~
兩種各測一次:

网友:
真的是 LP 比 雞腿
我住曼谷外郊  電信公司是 TOT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應該木有~~就60%效率以上不欠你啦

外行的用戶有時候線路出狀況他都不知道,要是感覺不出來

其實有啦~
看看自己租的是啥樣的方案, 切進小龜龜內看看...
如果 上行/下行 速度差太多, 和CHT反應一下, 多少會有改善的!

牛是自100M/20M被昇級到100/40的, 穩定好陣子了...

网友B:
開超跑的朋友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其實有啦~
看看自己租的是啥樣的方案, 切進小龜龜內看看...
如果 上行/下行 速度差太多, 和CHT反應一下, ...

我個人大多有95%的效率......

可是我曾在鄰居家發現他居然只有不到30%的效率,後來幫他除錯發現並不是
客戶端設備出問題,最後抓到是他的VTUR有換過,而他的ISP那邊需要將port
REST,CHT電路端卻不知道要通報ISP後端設備有更換。處理之後恢復正常效能..

許多程度不高的用戶不曉得自己的網路是否有達到應有的表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開超跑的朋友不少。

用的到的的確可以裝~~~我一個朋友他和鄰居小姐共享寬頻,都裝最快的那種~
費用兩人均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個人大多有95%的效率......

可是我曾在鄰居家發現他居然只有不到30%的效率,後來幫他除錯發現並不是

同意... 多數的使用者並不會切進小龜龜看速率.
很多人被 "黑" 了, 還都不知道要找數據證明...

牛家這類的設備都一定會切進去看看....
負責我們這區的那位外包人員, 都嘛看我自個搞定...

-- update : 補上 http://www.speedtest.net/ 的測試結果

网友G:
網路線被貓咬斷隨便先接一接

网友E:
以上幾位~~你家高速的60M以上,他是光纖到府?...還是VDSL?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網路線被貓咬斷隨便先接一接

哇!你家是有多少人同時參加3D遊戲大戰?
快到100MB,已經可以架站,大約可以同時超過百人上網進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上幾位~~你家高速的60M以上,他是光纖到府?...還是VDSL?

回A471大, 牛用的是VDSL, P880 Router.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哇!你家是有多少人同時參加3D遊戲大戰?
快到100MB,已經可以架站,大約可以同時超過百人上網進站了。 ...

原本最高只能20M 一有人看影片老弟的LOL就會受影響
然後看到我家巷子有中華電信在拉光纖電纜 過了半年還一年才有到100M
家裡有5台電腦實際使用3台 3台WIFI
一個月才1200
忘了說光鮮的機子好像在我家柱子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原本最高只能20M 一有人看影片老弟的LOL就會受影響
然後看到我家巷子有中華電信在拉光纖電纜 過了半年還 ...

我家用DSL,6MB下載,2MB上載,三人同時看影片也都可以啊,如兩台手機,一台電腦.該不會你們看影片解析度都切在1080?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家用DSL,6MB下載,2MB上載,三人同時看影片也都可以啊,如兩台手機,一台電腦.該不會你們看影片解析度都切 ...

沒錯1080 但是480就會有影響還有緩衝等到會抓狂 價錢也差兩百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沒錯1080 但是480就會有影響還有緩衝等到會抓狂 價錢也也差兩百

你們用的VGA有多少DRAM?
我有一P3的電腦,VGA用32MB, 64MB DRAM,影像都會卡卡的,好像慢動作,我把它換成128MB的VGA卡就可以正常的播放.

VGA的DRAM越大,緩衝的容量越大越不會卡,再來是主機DRAM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A471大, 牛用的是VDSL, P880 Router.

收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們用的VGA有多少DRAM?
我有一P3的電腦,VGA用32MB, 64MB DRAM,影像都會卡卡的,好像慢動作,我把它換成128 ...

這樣都會頓了 再好的電腦也沒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樣都會頓了 再好的電腦也沒用

比我的好太多了啦,,已經到1GB,有我的8倍容量了,我的才只有p4 2.4G,xp3,VGA 128MB而已,看影片的話,一般都切在360,若是切在480,有時會有延遲,聲音與嘴型會不同,感覺就怪怪的.

我在看的有許多影片原畫質沒有那麼高,切太高也沒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愛用

http://www.speedtest.net/

這個準嗎?和hinet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61兆带宽一个月747元,我没理解错的话是台币对吗?

747/5.2+=143.65(元)

你們用的應該比我們便宜,市場大價格就能壓低,我有個朋友也在大陸,記得沒錯使用50MBPS好像月繳88元

网友:
小弟家的~中華60M/20M+MOD

有經過一台路由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應該木有~~就60%效率以上不欠你啦

外行的用戶有時候線路出狀況他都不知道,要是感覺不出來

香港的宽带有明确协议约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香港的宽带有明确协议约定!

這樣ㄚ~~~~我想我們的應該也有啦,看是裝多少頻寬的有一個範圍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這樣ㄚ~~~~我想我們的應該也有啦,看是裝多少頻寬的有一個範圍在

你可能没注意,西岸是没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没注意,西岸是没有的。

傳輸速率涉及很多因素,只要保障一個範圍內就好~~

要保證100%也不太可能....別離譜到花一元買只用到5毛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傳輸速率涉及很多因素,只要保障一個範圍內就好~~

要保證100%也不太可能....別離譜到花一元買只用到5毛 ...

我记得香港上传速率与下载速率最低是1: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香港上传速率与下载速率最低是1:2

台灣也沒有對稱的,必免商業用途與家庭用途混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台灣也沒有對稱的,必免商業用途與家庭用途混淆...

哪里还有对称的奢望,100M的宽带,能有10M的上传速率就阿弥陀佛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还有对称的奢望,100M的宽带,能有10M的上传速率就阿弥陀佛洛。

什麼!?~~~100M頻寬只有10M表現?~~~~這~~~這~~太坑爹了

上街頭遊行去~~~上網有理~100M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