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V4000背光反覆開關問題

楼主(2015-08-21):
我有一台KDL-32V4000電視,它的症狀是開機後綠燈亮,但是背光反覆開啟、關閉,背光熄滅時電源指示燈仍保持綠燈,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型號

電源板型號

主機板

主機板

開機狀態下,量取電壓值,在UNREG 13V的位置是15.9V,在大電容旁的黑色RELAY則在背光開關時發出嗒嗒的聲音,

懷疑是主板上的問題,請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A:
額..........問一下你只有背光有問題嗎,螢幕有無顯示畫面,聲音有無輸出?如果只是單純背光的問題,就查修背光線路   電源板/高壓板/控制信號/燈管~

楼主:
您好:已經利用同型電視交叉測試過面板、高壓板、電源板均正常。猜想問題應在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額..........問一下你只有背光有問題嗎,螢幕有無顯示畫面,聲音有無輸出?如果只是單純背光的問題,就查修背光 ...

已經利用同型電視交叉測試過面板、高壓板、電源板均正常。猜想問題應在主機板。

网友:
這樣的話,重點應該放在主板上的背光控制線路輸出(正常否)及線材/接頭座,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