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記憶體燒燒樂!!

楼主(2015-08-21):
如照片所示;小弟目前遇到情況~
全部新品。
第一次使用約5天先燒CPU,更換CPU後,在兩天,換燒主機板跟CPU、記憶體。
如圖所示!!

第一次更換CPU時曾交插測試過主機板,發現一樣無畫面後才更換CPU。
重點是,那張主機板後來插上CPU、記憶體他牌power,經過一天閒置後;
上電,再燒三樣...已確定主機板有問題,因為拆CPU跟記憶體上同張主機板,必定再燒毀。

礙於廠商立場沒有辦法說明廠牌,不過是KY-500模板。
主機板:微星A78M-E35 V2
CPU:A4-6300
記憶體:十銓DDR3/1600/4G
一般機殼、無上硬碟、光碟機,一樣燒毀。
懇請版上大大解惑。

网友:
建議裸測
7天內先趕快換貨!
你的Power是哪家的?!嚴重懷疑是他搞的鬼!

楼主:
第二次後就開始裸側,討厭的地方是,一開始都正常,包括燒機都可行。
但只要閒置過後,上電,必燒~目前是把所有東西更換新品,當然最重要的電源也換了!
想問問看大家的看法!!

网友:
沒現場看很難給意見~~~~

只能說CPU、RAM都建構在主機板上,由主機板供電運作....如果不是主機板就是PSU(電源)

電源不用說它是系統電力來源,如果它輸出異常就會連帶將使用該電壓的零組件給帶走~

你夠買店家給你換ㄚ?~~~~這種情況假如是全都跟同一間買還好,否則你將會看到精湛

的太極拳法....

网友:
我表弟也曾說「他的電腦會燒記憶體」,而且只燒記憶體。

很奇怪。

沒想到真的有燒記憶體的電腦。。。。

网友:
可能是沒拜拜吧n_087|    可能是bug吧n_136|
你先看看有沒有什麼你覺得可能出問題的地方

如果你有辦法的話   全電壓點都檢查
5V 12V 3.3V 有多路的話也要檢查  再來 CPU RAM的電壓  跟 PCI插槽上的電壓這裡量的到大部分來的主機板上的電壓  有經過轉換器的也要特別量 例如說 整合橋的電源  已知的LDO也要看一下

你機殼有接地嗎

网友:
把主機板那個靜電袋鎖在主機板背面看看,或許也有可能是背板短路?
不過你要換貨可能,沒辦法這樣作

所以還是裸測最實際

网友:
這也太扯了吧
連環燒....

不過,有沒有可能是環境問題造成的

楼主:
剛剛打好長全不見…就長話短說了!
我也懷疑是不是初一拜拜跟社區一起,響應環保沒買金紙的關係!
目前有連這台共三台電腦,第一次燒cpu時有更換位置…也是一樣!
8/2組裝,8/9燒cpu,換板裸測一樣不開機(此時電源是我認為異常的),更換cpu正常;
8/12開機閃一下無畫面,打開發現記憶體燒毀,再換cpu跟記憶體,一樣無畫面,在換cpu記憶體跟主機板(交叉測試的主機板)電源也更換;又開關一天,8/14又燒……一樣燒這三樣,上階段都知道再換必定會燒,所以直接更換四樣,目前測試中,使用中無恙,反而開關或閒置一些時間才會發生!
我認為是電源問題,期間有插電源測試儀,藍色背光居然滅了,剛剛請教電子廠維修朋友認為3.3v出問題,接過此問題電源可能有內傷?!所以就算再換過電源也沒用!
但也是未知,現在是好了,但很怕又會燒毀,我記得psu跟mb相衝突這個應該是以前才會的,而且是使用一段時間…會是內部空悍嗎?還是過熱短路,但環境都有冷氣!
精簡許多,從打好累…
靜待更換電源後是不是就能正常!

网友:
只遇過因為電源供應器有問題,把主機板或主機板+CPU帶走,還沒看過那麼兇的n_011|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打好長全不見…就長話短說了!
我也懷疑是不是初一拜拜跟社區一起,響應環保沒買金紙的關係!
目前有連 ...

我從古早就不用雜牌電源了。

看過、經過那麼多台電腦,也不過只看過我表弟那一台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