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這顆二極體

楼主(2015-08-21):
請教各位前輩,這顆二極體的規格是甚麼?可以用什麼替代呢?
這顆二極體很小,字是藍的,我用放大鏡看到好像如下的字.

网友A:
   原位置 附近拍一下  或是有沒有連到什麼IC

网友B:
12v zd?
可以將附近電路畫出來嗎?
比較好確認該元件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位置 附近拍一下  或是有沒有連到什麼IC

謝謝前輩
這是沒折的

這是折了,那IC是mip2e4d

以下是整個電版

再a的地方也是一樣的二極體,已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 zd?
可以將附近電路畫出來嗎?
比較好確認該元件規格

我不大會畫,拍了圖片,希望可以,謝謝前輩的回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大會畫,拍了圖片,希望可以,謝謝前輩的回覆

1.圖片拍得不夠清晰,突增辨識難度.
2.是懷疑該元件故障?事先做過初步檢測的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圖片拍得不夠清晰,突增辨識難度.
2.是懷疑該元件故障?事先做過初步檢測的數據? ...

抱歉手機拍的,元件已檢測是壞了,有2個二極體,一個壞了一個沒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
這是沒折的

MIP2E4D 找不到DATASHEET
用MIP2E4DMT 當參考  Vc  (control ---> MAX 10V)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P/2/MIP2E4DMT.shtml
以下影片 MIP2E4D 可以用TOP223P 代用   但是PIN數不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RVDc2RmZ2Q
TOP223P  Vc  (control ---> MAX 9V)
http://www.futurlec.com/Others/TOP223P.shtml

所以PRIMAERY ZENER DIODE 是防止PIN control Vc (control)超過 10V 保護元件
參考
http://www.diyaudio.com/forums/d ... 9es-dvd-player.html

http://img231.imageshack.us/img2 ...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532/NEC/RD10ES.html

RD10ES AB2     MAX 10.02 V

代用
------------------------------------------
0.5W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08827314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043443945
-----------------------------------------
另一顆 SECONDARY 的ZENER 應該是不同穩壓規格的 應該不能相互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P2E4D 找不到DATASHEET
用MIP2E4DMT 當參考  Vc  (control ---> MAX 10V)
http://www.datasheetcatalog ...

謝謝,你是說2顆二極體是不同的嗎?

這張圖是網上的,和我的很像,應該一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是說2顆二極體是不同的嗎?

理論上這兩顆二極體都是保護用的, 沒裝應該也要能動作~
數值應該如 8# D大所推論的!

參考一下附檔

方便說明一下這塊電源板是用在什麼產品及其品牌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論上這兩顆二極體都是保護用的, 沒裝應該也要能動作~
數值應該如 8# D大所推論的!

謝謝你,這是sony 的 dvd player  dvp-ns518p,這塊電源板沒有這二極體也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