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風扇維修

楼主(2015-08-22):
我看過論壇上很多關於維修電扇的主題
本來我家電扇的問題很簡單就是上個油潤滑潤滑就可以用了
當時拆開軸心的部分清潔完就可以轉動了
但是在我要在拆開上潤滑油的時候
悲劇發生了...
一個沒注意尾巴掉下去扯斷一條綠色漆包線

之後就沒辦法轉了
三段只有一段好像是強風那段會嗡嗡響但不會轉
前1.2段沒有聲音也不會轉

這樣的話還有得救嗎?
因為搞這第一台風扇就用了我半天的時間
現在又不能動了我爸媽都叫我再買就好了....
有一段很短從紅色線那邊延伸出來的

我有試過開風速1.2把線碰在一起但是只有火花不會轉偶爾會出現嗡嗡聲

而3速(強風)則是不用碰在一起就會嗡嗡叫

如果我把線接好會有救嗎?

网友:
這下子就要看細心程度了

把套管給割開   看裡面的是怎麼接得    線色看的到  斷了的就接回去  然變把電容換了

楼主:
換電容的原因是?(嗡嗡叫?)
我把電風扇搞壞了?

网友:
以下這篇文章提供參考:
http://blog.xuite.net/balong89/twblog/327533598
祝您完修

网友:
接電容那條線斷了

网友:
保險可能燒斷了
灰色是接電容的

网友:
看看完修經驗,心情大好,

想想遇到細細的斷線,手已經不自覺發抖起來,

小大大加油!

网友:
放心的修!
你一定可以的。
不然,痞酷網也有很多高手可以請教呢。

网友:
1.漆包線~故名思意就是銅線上塗上透明漆達到~~"絕緣"~~.

2.焊接或對接纏繞"漆包線",須先刮掉表面上的透明漆,然後裝入熱縮套管,待焊完接好漆包線後再將熱縮套管移至焊接處用"熱風槍,吹風機,焊接"將熱縮套管"燙"縮包住漆包線,達到絕緣

3.還事先買台風扇,這台慢慢玩

网友:
在這邊就要很細心地弄了
每次修理我都要先目測或按壓哪個是FUSE..
要不然太大力漆包線掉了 又看不見是往哪裡掉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