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pple MAC A1224 顯卡維修

楼主(2015-08-22):
這台是鄰居不要的 Mac, 年份大約為 MID 2007, 主因為不開機.
興沖沖帶回家上電, 就聽到碰的一聲, 並帶著濃濃的焦味...

01.MAC 的設計真的很厲害, 完全找不到一根螺絲
02.拆下前面板後 ,就有螺絲可以拆了, 裡面全是內六角螺絲
03.拿下 LCD 面板後, 內部構造
04.拆下主機版後, 就發現顯卡上一顆 16v 100uf 鉭電容炸開了
05.拆下顯卡, 更換新的鉭電容
06.電源板上的電容, 也用很久了, 全面更新 Rubycon ZLH 8000 小時規格電容
07.一併加強部分零件焊錫
08.此機型剛好符合 MAC Yosemite 最低需求, 雙系統完成.

网友A:
apple的螢幕很棒,你撿到好東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le的螢幕很棒,你撿到好東西了。

內部做工, 真的一流

网友:
就好像在家門口撿到一台BMW

网友B:
請問 pmerw 大,我有同規格的一台,要如何把前面板拆開,因我要更換硬碟,謝謝 !

网友C:
所以原本不開機,剛好帶回家上電把原本造成短路不開機的鉭電容短炸了?
還是原本開機原因不明,剛好鉭電容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pmerw 大,我有同規格的一台,要如何把前面板拆開,因我要更換硬碟,謝謝 !

前面那片, 用吸盤吸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原本不開機,剛好帶回家上電把原本造成短路不開機的鉭電容短炸了?
還是原本開機原因不明,剛好鉭電容 ...

你說得沒錯, 鉭電容原本有短路, 到我這剛好炸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得沒錯, 鉭電容原本有短路, 到我這剛好炸掉.

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 pmerw 大,我有同規格的一台,要如何把前面板拆開,因我要更換硬碟,謝謝 !

前面只是利用下方卡隼+強力磁鐵吸住,其實從上方兩隻手同時從左右也是拉得開~要有點技巧

网友:
這台真不錯,光看外觀就流口水了,能修好它也需要一定的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只是利用下方卡隼+強力磁鐵吸住,其實從上方兩隻手同時從左右也是拉得開~要有點技巧 ...

非常感謝pmerw 大,我來試試看.

网友:
還好炸的是DC-DC前面的鉭電容  後面的話MOS管會內傷

网友:
這到寶了...
怎麼我家這都沒MAC能撿....
(撿到也不會修...XDDDDD)

网友:
恭喜撿到寶物

网友D:
強烈建議將光碟機換成 SSD,在與原硬碟合併做成 Fusion Drive,再裝 Trim Enabler。
花費不多效能提升很多,當然 RAM 也要儘量將他加滿。

歡迎進入 Mac 大家族,習慣 OS X 後幾乎不會再開 Windows 。
轉換到 OS X 時需要那種應用軟體 for Mac 的可以問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強烈建議將光碟機換成 SSD,在與原硬碟合併做成 Fusion Drive,再裝 Trim Enabler。
花費不多效能提升很多 ...

這台非主力電腦, 硬碟已更新, Ram 已加到最大 (4G)
僅拿來看看影片, 聽聽音樂, 足以 !!
有機會再向前輩請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非主力電腦, 硬碟已更新, Ram 已加到最大 (4G)
僅拿來看看影片, 聽聽音樂, 足以 !!
有機會再向前輩請 ...

這款 iMac 的 CPU 是有腳座的所以能夠自行升級。
RAM 能夠支援到 4G + 4G 共 8 G,系統要跑 OS X 10.10 的話 RAM 要足夠,如要跑雙系統 RAM 更要充足。
使用 SSD 也能補充 RAM 不足而增進效能,APPLE 獨家的 Fusion Drive 更是好物,會自動管理將常用的資料放在 SSD 磁碟來增加效能。

配合使用 Safari 瀏覽器可以避免綁架、木馬與病毒的干擾,只聽音樂看影片太大材小用了。

网友:
不錯的筆電
屏幕尺寸: 20英寸
双核 Intel Core 2 DUO 2.4
CPU  :E8135
硬碟: 250G~300G
獨立顯卡: 128M

网友:
痾痾痾~~這等好物~~太棒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