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我有一台MAC G5 沒有硬碟我要如何重灌OS

楼主(2015-08-22):
請問軟體如合取得
有大概咕狗了一下要下載OS好像都要在正常的APPLE電腦下載
我目前沒有其他的APPLE電腦
請問有辦法在PC下做好安裝光碟或其他方式
來裝這台G5
有回有感謝

補充內容 (2015-9-14 10:59 AM):
問題已經解決感謝各位大大支援

网友A:
G5 的硬體應該僅能使用
Mac OS X v10.4 "Tiger"
Mac OS X v10.5 "Leopard"
可以試著尋找關鍵字,
重點光碟機要能用, 開機時壓著 Apple 鍵盤 "option" 鍵
選擇光碟開機, 其他就慢慢撥雲見日了 ~

网友B:
這台G5雖然老,內外結構一級棒, 我把它當撥放音樂及欣賞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5 的硬體應該僅能使用
Mac OS X v10.4 "Tiger"
Mac OS X v10.5 "Leopard"

其實圖是借圖的
實際這台沒光碟機
請問一般IDE都可以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圖是借圖的
實際這台沒光碟機
請問一般IDE都可以用嗎

應該是可以, 您可以看他排線是否與 PC 相當, 不行就沒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可以, 您可以看他排線是否與 PC 相當, 不行就沒輒了

找到一個這個Mac.OS.X.V10.4.Tiger.iso
明天去試
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G5雖然老,內外結構一級棒, 我把它當撥放音樂及欣賞用 !

不知道G5有沒有支援USB安裝系統
目前先來作功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G5有沒有支援USB安裝系統
目前先來作功課

要 Intel 的晶片組才有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 Intel 的晶片組才有機會

看來機會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5 的硬體應該僅能使用
Mac OS X v10.4 "Tiger"
Mac OS X v10.5 "Leopard"

Mac OS X v10.4 "Tiger
卡在這不知道是不是版本太新裝不了

网友:
勇大,MAC G5 在下有兩台,您有需要任何零件(例如:光碟機)請PM.

网友C:
Power Mac G5 的確最高只能裝到 10.5.8 Leopard。
要用 USB 來安裝是可能的,但 USB 必須是先用 Mac 機格式化成 Mac OS 擴充格式 HFS+ 的才行,還要做成能夠可開機形式。
實際的步驟經過多年後我也已經忘記,如有需要我再來回想與找舊資料。

光碟機可以用 PC 用的 Serial-ATA 介面,但建議使用先鋒、新力或國際等廠牌才能支援給抓到。

這裏有一份舊文件可以看看,看哪種安裝方式比較方便,希望能夠幫到您。

安裝Mac OS X 的六種方法.pdf

308.62 KB, 下載次數: 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 Mac G5 的確最高只能裝到 10.5.8 Leopard。
要用 USB 來安裝是可能的,但 USB 必須是先用 Mac 機格式 ...

不知道火線硬碟是什麼裝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火線硬碟是什麼裝置

Fire Wire HDD, 或稱 1394,有兩種速率與接頭,也能接成區域網路來用,比 USB 2.0 還要快且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火線硬碟是什麼裝置

IEEE1394

這玩意成為歷史了,因為傳輸速度不夠快所以沒有後續..

网友:
那IEEE1394A(俗稱火線1394A)在大約AMD AM2架構時代很普遍,AMD板子
大多會有內建該介面,最早是S462主機板就有!。在沒有更快USB介面的時代
那算比較快的介面了,後來USB3.0、SATA1、2越來越多比它快的介面出現
就變成時代的眼淚了...連1394B都沒譜及就掛了

現在連可用裝置都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 Mac G5 的確最高只能裝到 10.5.8 Leopard。
要用 USB 來安裝是可能的,但 USB 必須是先用 Mac 機格式 ...

不知道可不可以重另一台G5把系統完全轉到另一顆硬碟來開我目前這台G5
我有看到教學利用磁碟工具重新安裝到另一顆硬碟

COPY好後裝回我這台G5
目前卡在蘋果LOGO就不動了
↓我是用這個方式
http://www.macuknow.com/node/16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可不可以重另一台G5把系統完全轉到另一顆硬碟來開我目前這台G5
我有看到教學利用磁碟工具重新安裝 ...

有另外一台 G5 就好辦了,裝好系統與應用程式後此硬碟就能直接移植給另一台 G5 用。
APPLE 的電腦只要年代與硬體差不多,不同型號間灌好系統的硬碟都能直接開機使用,因為作業系統內的驅動程式全都包含了那個時代新舊 APPLE 所有機型的驅動。
APPLE 不像 MS 有那麼多保護作業系統的小動作與心機,OS X 是依附在其自家生產的硬體上。

我換新硬碟從沒用過那麼麻煩的方式,都是先拆舊硬碟的同時直接裝上乾淨的新硬碟。
再用光碟或隨身碟灌好全新的作業系統後,將舊硬碟以 USB 線來接上,再開啟系統內的“系統移轉輔助程式”,一下子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另外一台 G5 就好辦了,裝好系統與應用程式後此硬碟就能直接移植給另一台 G5 用。
APPLE 的電腦只要年 ...

問題卡在我手頭上載的os都不太能用
10.4裝1半會變10樓那樣卡住
10.3.4燒好光碟~在另一台有系統的開到系統裡才看的到
用光碟開就看不到了
還有10.3.4有3片~我只載成功1跟3第2載沒下來(不過第1片就讀不到了)

(系統移轉輔助程式)是內定就有還是要裝

謝謝回覆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問題卡在我手頭上載的os都不太能用
10.4裝1半會變10樓那樣卡住
10.3.4燒好光碟~在另一台有系統的開到系統 ...

你是哪一代的 G5? Mac 裝 OS X 有最高與最低的版本限制,不是拿到哪一版的都能裝。請跟我講生產年份或機型號碼,我查一下再跟你說。

10.4 一定有支援此機,但 10.3 就不一定。10 樓畫面可能是安裝檔案有問題要再找別的版本來試試。
10.5 有沒有載到?每一個版本的光碟我都有留,如有需要我再想辦法上傳給你,10.5 有 7G 多。

系統移轉輔助程式在工具程式資料匣內,安裝好 OS 後便可找到。
忘了說,裝好新 OS 其實就已經能用了,系統移轉輔助程式是將舊硬碟內的所有安裝過的應用程式、個人檔案與郵件、各類的設定檔與密碼等等全自動的搬移到新硬碟內的新 OS 中,做好後馬上能順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一代的 G5? Mac 裝 OS X 有最高與最低的版本限制,不是拿到哪一版的都能裝。請跟我講生產年份或機 ...

10樓那個是10.4我載的是iso檔~用pc的酒精燒的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出了問題
生產年份我明天看在跟你說
如果方便我可以開放ftp給您傳
希望有10.4或更低的版本
不過檔案給我要怎樣燒阿~~QQ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樓那個是10.4我載的是iso檔~用pc的酒精燒的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出了問題
生產年份我明天看在跟你說
如果方 ...

ISO 檔可以用 PC 燒錄沒問題,如是 DMG 檔就要先轉換成 ISO 後再來燒錄。
只要能用這片光碟讓 G5 開機就是格式相符,如果是安裝過程有誤就可能是光碟軌有壞或原 ISO 檔有錯。
APPLE 用的 DMG 檔開啟時會自我檢查一遍看是否壓縮檔有錯,但轉成 ISO 檔後就無從自我檢查了。

為何要用 10.4 或以下的 OS?有 10.5 不是更好嗎,我已經將 10.5 上傳到網路空間了,但還沒完成稍晚後再將連結給你。
但 10.5 大小超過普通 DVD 4G 容量要用 DL (單面雙層)的片子才能燒進去。

网友A:
可以先試著格式化 (MAC 卷宗格式), 要設定可開機

网友:
Mac OS X 10.5 Leopard Retail dmg file

https://mega.nz/#!MR1ilTwJ!IlPUHlaRSARsJ988NwEJwyS_W4MLoHOqT-M7gMGMCpI

需要的人請自行取用,來晚了拿不到不再補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試著格式化 (MAC 卷宗格式), 要設定可開機

不知道是不是這裡出的問題
因為10.3.4的磁碟工具沒這個選項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這裡出的問題
因為10.3.4的磁碟工具沒這個選項說

我的 MAC 是 Intel 的, 一開始版本為 10.5.8
這樣我就無法說明較低版本, 是否可用了

楼主:
謝謝~
準備買D9片
然後轉ISO檔來用PC燒

接下來問題是~
這台G5是2005年出廠的(10.5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我用UltraISO Premium 9.3.3.2685轉ISO來用PC燒(有問題嗎)

一切等D9片回來在研究~
感謝喔

補充~我買這個片子對吧(單面雙層 8X DVD+R DL 8.5GB)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
準備買D9片
然後轉ISO檔來用PC燒

UltraISO Premium 我沒用過不能確定能否使用,但只要能支援 DMG 應該是沒問題。

查過了 2005 G5 共有兩款,都是只支援 10.4 與 10.5 這兩個版本,其他版本不用試了一定不行。

D9 的片子拿到後自行燒錄看看,如果不行我再幫您燒。

楼主:
引用 网友C:
UltraISO Premium 我沒用過不能確定能否使用,但只要能支援 DMG 應該是沒問題。

查過了 2005 G5 共有兩 ...

有轉成功iso檔了
等片子回來在試
如果不行在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 Mac G5 的確最高只能裝到 10.5.8 Leopard。
要用 USB 來安裝是可能的,但 USB 必須是先用 Mac 機格式 ...

等片子的時間想說先來亂稿一下
用 IKURA 大支援的硬碟可以開機~
但是日文版的
想利用這個系統來用您提供的安裝Mac OS X 的六種方法
中的第五種來裝系統
結果一些工具都不見了
有辦法叫回來嗎??

网友C:
OS X 不管是哪個版本都是萬國語言,只要改一下設定就是正體中文的環境了。
在 Applications 內找到下面的圖示

點進去再找到”語言與地域“

點進去後加入“繁體中文”並拉到最上面

請重開機或登出後即可。

有了 10.4 的系統就可以不需光碟從 DMG 擋來升級 10.5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 X 不管是哪個版本都是萬國語言,只要改一下設定就是正體中文的環境了。
在 Applications 內找到下面的圖 ...

不知道也
因為這個硬碟裡的OS X
看起來好像少很多東西
請看30樓圖3(Applications)只有4個項目
還有很多工具也都沒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也
因為這個硬碟裡的OS X
看起來好像少很多東西

那就先登出,再用別的使用者登入看看。
缺少的 APP 是可以直接從別台 Mac  Copy 過來,不用經過安裝程序但 APP 的版本要符合 10.4 版。
可惜我的 Mac 中沒有 10.4 版的 APP 可以 Copy 給你用。

或是直接用另一顆硬碟上面放 DMG 擋直接來安裝 1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先登出,再用別的使用者登入看看。
缺少的 APP 是可以直接從別台 Mac  Copy 過來,不用經過安裝程序 ...

悲劇發生~哈哈
只能在系統裡才看的到
開機時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劇發生~哈哈
只能在系統裡才看的到
開機時看不到

不懂,是某顆硬碟無法開機啟動?
這些硬碟是怎樣的情況?

楼主:
圖2的2顆硬碟
一個是借別人的電腦用磁碟工具複製過來(無法開系統)
一個是日文版可以開但一些工具都不見了~

給您看圖2的意思是~抓不到您提供的10.5燒好~光碟開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圖2的2顆硬碟
一個是借別人的電腦用磁碟工具複製過來(無法開系統)
一個是日文版可以開但一些工具都不見了~

試試將 DMG 檔放在日文版硬碟內,開機後在桌面上點安裝檔開始安裝。
安裝時可以選安裝在哪個硬碟裡,先用安裝程式內的磁碟工具將目標硬碟給格式化成 Mac 格式就能安裝。

用 PC 來燒錄 Mac 可開機光碟的成功與否與燒錄程式的光碟格式選項有關,但我現在想不起來了。
可以先看這篇https://www.bnw.com.tw/conference/viewtopic.php?f=11&t=4369用 Mac 機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將 DMG 檔放在日文版硬碟內,開機後在桌面上點安裝檔開始安裝。
安裝時可以選安裝在哪個硬碟裡,先用 ...

36樓說錯~是圖1才對

圖2就是直接點dmg後~在點install osx
就變圖2要輸入????才可以繼續做動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36樓說錯~是圖1才對

圖2就是直接點dmg後~在點install osx

可以新增一個使用者嗎?

网友C:
早上腦袋較清楚網路上查了一下,原來我的記憶被黑蘋果給搞亂了。
PC 可以燒出 OS X 資料光碟但是無法開機啟動,要能開機啟動只能用 Mac 機來燒。
一個是用系統內建的磁碟工具程式,另一個是 TOAST 程式來燒,只有用這才能燒出可開機的光碟來。

現在你有幾種方法去安裝新 OS X。
我給你一個 10.5 版的磁碟工具程式,你看可否放進缺件很大的系統內執行,可以的話就用這工具做一片可開機的系統安裝片。
https://mega.nz/#!RQUTkBpJ!PHUZEOTXKq-pjJyANUASZ12tP0dpfU4AIl6LZEsc5YY

或是直接徵求 10.5 的安裝光碟或是已安裝好 10.5 PPC 版本的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新增一個使用者嗎?

後來好像找到密碼
輸入後可以過去但是按(好)還是(ok)後會重新開機
不會出現安裝畫面就又開到原本(日版)os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上腦袋較清楚網路上查了一下,原來我的記憶被黑蘋果給搞亂了。
PC 可以燒出 OS X 資料光碟但是無法開機啟 ...

這個工具直接放桌面執行就可以嗎
還是要放特定字匣
在不行可能要在借一次電腦
用第五種方法:DMG 或 ISO 檔免光碟安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工具直接放桌面執行就可以嗎
還是要放特定字匣
在不行可能要在借一次電腦

放哪都沒差,可能 10.4 系統會不給開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哪都沒差,可能 10.4 系統會不給開啟。

沒錯真的不給開
最後沒ˊ責了
就重之前對扣的10.3.4硬碟裡收尋DISK
找到一個跟您給我的工具程式一樣的圖案(寫日文)~可以開
就在拿一顆硬碟把10.5DMG載進去當安裝硬碟
好像可以裝了也~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哪都沒差,可能 10.4 系統會不給開啟。

10.5安好了
系統移轉過去後~一堆10.3的應用軟體不能用(苦笑)
因為我最主要就是要使用一套叫(Quark)的落版軟體
這套軟體其實是要在OS9下才能執行
所以在10.3或10.4下~有一套掛載OS9的程式來起動Quark
結果在10.5下好像不能用~
看來還是要在找10.4的OS了
不知道您那邊有沒有留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5安好了
系統移轉過去後~一堆10.3的應用軟體不能用(苦笑)
因為我最主要就是要使用一套叫(Quark)的落版 ...

果真越玩越回去了,還要用 OS 9 這個古董,我幾乎已經全忘了。
10.4 上傳好了,這個只有 3G 多。

https://mega.nz/#!NFFH2Jwa!B1MhzH6Z6mGgJ6CRZHiAgUS7pcm_NrsghtZzATIQwjg

如果我沒記錯安裝時有個選項可以選擇安裝 classic 環境,如果不行我也還有 OS 9 的安裝光碟。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5安好了
系統移轉過去後~一堆10.3的應用軟體不能用(苦笑)
因為我最主要就是要使用一套叫(Quark)的落版 ...

quark imposition ?
真的是很久以前的軟體
想不到在這也可以遇到印前人
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quark imposition ?
真的是很久以前的軟體
想不到在這也可以遇到印前人

是阿
其實現在落版大部份ˇ都在用(斬新)的軟體了
要用Quark的原因是之前拼好的不想重拼
直接輸出比較不會出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真越玩越回去了,還要用 OS 9 這個古董,我幾乎已經全忘了。
10.4 上傳好了,這個只有 3G 多。

在此謝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