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聲寶洗衣機ES-D139AB故障碼EC

楼主(2015-08-22):
聲寶ES-D139AB,固障情形是,可以操作,就是只有馬達不轉,查變頻基板,保險絲(小)6.5A燒掉,橋式整流+-端測量有315V,前端正常,往後端查,用BB檔查到,散熱器下方的IC短路,此IC為)IGBT FSBB20CH 三相逆變橋,換新後完修

网友A:
看了一下這顆IC的規格還真是不簡單, 控制保護跟IGBT全包了; 價格應該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這顆IC的規格還真是不簡單, 控制保護跟IGBT全包了; 價格應該不便宜吧~~ ...

lazy104大;是的這顆IC不便宜,此變頻基板,有人代修,比起來自己換修還比較合算

网友B:
剛剛看了沒屋頂真他x的貴,淘寶便宜點,不過具體也是要問商家價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看了沒屋頂真他x的貴,淘寶便宜點,不過具體也是要問商家價錢~

小冬瓜大;是有點貴.能完修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