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產品一過保就壞 ? 巧合還是有預謀 ?

楼主(2015-08-23):
電子產品一過保就壞 ? 巧合還是有預謀 ?

我自己就有遇過幾次,朋友買新的硬碟,隔年的保固到期後一天故障,啞巴吃黃蓮,也有其它東西過保一兩個星期或一兩個月故障的,不知大家所遇到的的情形如何?

原本機器一切運作正常,為何總是一過保固期就壞?每次都是這麼巧合?究竟真是每次都這麼巧合還是內有陰謀?想了解多一點,就要看看以下文章:

有計劃地固障?
很多人都有以上這種感覺,其實在近年內有不少人討論這個問題,並有一個專有名詞解釋這個現象「Planned Obsolescence」(有計劃地淘汰)。Planned Obsolescence 的意思就是廠商在設計產品的時候,會為其定製使用週期,當該產品到達使用週期的盡頭(通常是保固期後)又或者快有新型號推出時,即使該產品仍能繼續使用,也會被預先編寫的程式破壞,導致不能使用,從而讓使用者不得不花錢更換新的產品。

更詳細資料請看這裡.

网友:
其實仔細想想 不是不可也不是不能      既然能夠透過計算 或是模擬及實測 去推算出產品保證壽命

那設計出終點也不是不可行      那就是消費性電子產品
高可靠 高信賴的產品 也不太可能在常見通路買到

网友:
個人認為這是很高的可行性!

以最常見的例子---散熱膏來說,為何生產廠商不使用不固化的散熱膏,
而使用一種有期限就硬化的散熱膏,然後過了保固期就因為散熱不良而故障!?

网友:
廠商會謀殺它自己的產品~~讓它有生命週期

透過採用元件的等級高低、設計上的故意,設定出隱性的使用壽命年限..

不然要是像從前大O電鍋這麼耐用,一台用個幾十年廠商還吃啥ㄚ...

网友:
關於現在的產品沒有以前耐用有另外一種說法啦!

就是因為現在新產品推出速度很快,現在的消費者也很願意換新的。因為新的規格比較好。

看看我們修的東西拿到網上賣就知道了,好像不好賣、不好賺。

有些東西不耐用,其實消費者是不介意的。

(會叫不耐用基本上是電視、電器類,手機、平板、電腦則不會叫。。。。。。)

网友:
大家都要便宜又好用...
有時候真材實料,反而被逃迏...

食安問題是吃下去,輕則傷身(於日後),重則(立即)送醫,甚至死亡...
非食安...凡舉:車輛安全,電器安全(除濕機著火,...)...
有看到一陣子新聞,然後呢?

所以 過保故障,有些是惡意為之(設好使用次數,時間...),
有些是精心設計,有些是設計不良...
使用者 要好看好用又便宜...
廠商 投其所好,節省成本 使用堪用材料,設計漂亮外型吸引消費者...

過保才故障算好的(使用夠久---夠保固時間),很多還沒過保就故障了...
你有保固(保證書)的,如果免錢或許還修一下...
不是保固內就一定免費,耗材還是要算在你頭上,
使用不當也算你的(問題),你就不一定想修...
你保證書不見了,廠商賺到...

网友:
以我跟週遭朋友的認知, 這跟近年環保要求有很大的關係, 舉幾個案例:

鉛蓄電池
大家是不是覺得近來的鉛蓄電池越來越不耐用, 大約兩年就掛點!
我一個朋友在湯X電池, 他明白的說為了環保要求, 含鉛產品很多被禁用或限制, 因此電極板很多材料都被迫去找替代環保用料, 但這些代用品特性並不像過去的電極板經過數十年的驗證, 所以特性屬未知; 運氣好會開發出比過去強悍的基材, 但絕大部份都算是過渡產品, 特性與壽限都無法與過去相比. 唯一好處就是材料環保.

無鉛錫及制程
自己在工廠產線呆過, 親身經歷從有鉛改無鉛的過程; 單單其溫度條件就弄得人仰馬翻, 出來的結果就如眾痞友常看到的錫裂或空焊, 很多電子產品都是被空焊衍生出的問題搞掛的.

微動開關
跟前面說的鉛電池一樣為了環保要求, 內部的合金彈片需調整基礎配材; 彈片需要一定的展性, 鉛是經數十年驗證的元素, 一朝不能使用就等於全部砍掉重練. 一堆過去的配方專利通通作廢重來, 再一次百家爭鳴...

還有很多的例子, 從塑膠 橡膠 金屬各方面都可以看到環保造成的影響.

當然成本考量也是一大重點, 在替換環保材的過程中有不少是可以用貴金屬替代, 但這種都僅存在廠商的專利文件上而不會出現在實際產品上, 因為賣不出去的.

网友:
不是巧合也不是預謀,是為了成本考量,使用生命週期符合需求的電子零件。
像滑鼠的微動開關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网友A:
早期東芝crt電視機裡
唯顏色與眾不同兩顆"電容"
讓會拿烙鐵的人
都成了東芝殺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期東芝crt電視機裡
唯顏色與眾不同兩顆"電容"
讓會拿烙鐵的人

好奇。。。。

可以說明一下嗎?

网友:
個人傾向同意那是一種有預謀、有計劃的作為,好讓公司永續經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

可以說明一下嗎?

东芝电视两只橙红色小电解电容,50V1~2.2μF容易容量变小,造成垂直线性不良,电子圆变成上小下大的立蛋形隋圆,即上面被拉长。

网友:
這個話題在下所知最有名的是這個
SONY定时器(Sony time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SONY%E5%AE%9A%E6%99%82%E5%99%A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ny_timer
雖然是屬於"都市傳說",但是在下認識老一輩的日本人都說是因為以前遇到太多次之後而深信不疑.
還有一派說法是,
SONY認為他們家的產品推陳出新的功力足以讓消費者毫不猶豫的購入下一代的產品,所以每一個產品不需要做的那麼好,反正還沒壞,客戶就已經買新的了....

网友:
多年前IBM還在生產硬碟時,有一段時間生產的硬碟保固期只有一年,
當時不介意買了一個來用,有一天無法開機,前晚上還正常關機,拆下
來看,剛過保還不到一個月,真是傻眼,我不見了一堆相片。

网友:
之前蔡詩萍有個節目也曾討論過這個議題
但這議題與大廠的利益大大的相反
所以雖然很多人知道
但不會有任何實際效果
拿我三年多前自製的LED燈和後來因懶而採購的LED燈相比
自製的還依然努力工作中
而採購的已幾乎修過一輪了

网友:
我是相信是有預謀的

有關於印表機耗材:顯示沒有碳粉要更換耗材, 但是我發現碳粉匣還有墨/碳粉,就算是我將兩個碳粉匣的碳粉集中放在一個碳粉匣也是不能用

网友:
如果用不壞,這世界才麻煩~馬上變通貨緊縮~
如果用 MCU timer 來做,最後只是搞死自己,網路上那些都只是片面之詞與假設名詞,除了噴墨印表機那個使用次數需要清楚外,目前都沒有任何一個被證實。

#7 Lazy104所說的環保/成本/利潤,是最大的影響吧~

网友:
我覺得這種事其實也用不著抱怨。。。。。。。

想法很簡單啊!工廠生產東西「賺得到你就賺,賺不到現實也會逼你認了」。
很多的切貨'出清'庫存不都賺不到且賠錢也要賣.
就跟我們修東西一樣,你很願意花時間、花成本把東西修堅固一點,但貴十元人家就是不肯買,你能怎麼樣?
還不就是算了,沒錢何必做!再不就省時省力的修,如此調整自已而已.

廠商這樣做也是演化出來的[可生存方式].

廠商生產產品賺得到是他的本領,爛到你還可以接受你下次一樣會去買.
想省錢就靠自己修東西來省.你自己能省,廠商也拿你沒辦法.

保固期一過,我們痞酷一族就撿東西吧!

(什麼事都好商量,就是錢最不好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