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簡易晶體測試器被電容打壞 請問有辦法修嗎

楼主(2015-08-23):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前天用簡易晶體測試器量電容(1nF)時 想說容值小  所以就沒有先放電再量
結果就
想請問各位前輩  有辦法修嗎 謝謝

小弟可以自己換ATMEL晶片, SMD電阻及電容 也有ATMEL USB ISP v2.0

USB開機畫面
電阻量測 (USB 供電)
電阻量測 (9v 電池供電)
電路1

网友A:
可依下圖依序檢察,並排除故障.
1.開關機異常,或電源電流過大.
2.任意更換3孔測試端子順序,量測值異常或顯示不同元件.圖中的6顆SMD,可能有部分損壞(阻值升高)
3.測量電容未事先放電,可能損壞主芯片.
4.可利用數字電表歐姆檔,測量3個測試孔,其中任2孔電阻,皆應接近開路數值(數拾M歐姆),否則即為主芯片故障造成.

网友:
大大:

寫訊息給ciko.ciko 就能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依下圖依序檢察,並排除故障.
1.開關機異常,或電源電流過大.
2.任意更換3孔測試端子順序,量測值異常或顯示 ...

更換芯片,還要寫入程式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換芯片,還要寫入程式才能用!!

是的,樓主看來已自備燒錄器,並可自行燒錄程式.只是版本看起來比較特殊.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幫忙 讓小弟有個維修方向
現在我會去訂一些ATMEL和TVS晶片
並更新後續檢測過程
我用得韌體版本是jojolin改過並發布在網上的

不過  由於小弟白天需要上班  晚上又要照顧年幼的小朋友
只能半夜偷偷做
所以更新會稍微慢一些  請各位前輩見諒

网友:
你的1nF 幾伏特呢?

會打壞的電容,基本上跟多少F(法拉)沒關西,主要是"伏特"?

再來就是測量的問題,你是將零件拆下來測量?

還是零件沒拆僅斷電就直接測量呢? ---->此種方式當你的電路板是有問題的狀況下,常常會使電容不放電
所以一量就死

网友:
最近我的無殼版的也是掛點了,在剛送電完的板子上直接量測電容
一碰到看到火花就想說死定了,結果真的掛了!
現在變成開機後就進校正模式的無限回圈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依下圖依序檢察,並排除故障.
1.開關機異常,或電源電流過大.
2.任意更換3孔測試端子順序,量測值異常或顯示 ...

其實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個測試儀器也經過多次軟&硬體改版,為何設計製造者不做個保護電路呢?
就算燒也是燒fuse

難道這又是商人慣用手段你壞才會換新?所以一直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個測試儀器也經過多次軟&硬體改版,為何設計製造者不做個保護電路呢?

若使用電容專用測試儀是會考慮輸入保護措施,但這是一個萬用型測試儀,若加入過多保護元件,測試儀究竟要如何判斷這是保護元件還是待測元件?這會造成電路的硬體複雜度,延長元件測試時間,並增加成本,對一個要考慮經濟的通用型測試儀,在使用時的確要多留意這些細節.

网友:
養成習慣,測電容前先放電就萬事太平

楼主:
量測結果更新

3個測試孔有一個電阻值偏低
請問主晶片型號是atmel atmega328p嗎
另外觀察到黃圈圈中的兩個電阻(SMD 473)上面的電阻值為 34K, 底下的為37K
不知是否該一併更換  謝謝

网友:
右下角3個測試孔電阻值應接近無窮大,若量到30K歐姆,表示ATMEGA328恐已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