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請問有會修Lenovo T61 筆電插電池無法開機朋友嗎?

楼主(2015-08-23):
請問有會修Lenovo T61 筆電的朋友嗎? 最好在桃園。

問題症狀:

當單獨插電池時要開機時,面板上的電池燈號顯示約半秒,之後就無法開機。 (電池是正常的)
解決方法將電池拆下,AC變壓器插入,如果面板上電池LED燈有閃一下,就可以正常開機。
電池與AC變壓器電源同時接著時,可以正常開機。正常開機後,將AC變壓器電源移除,也可以正常使用。

只插電池,按開機後,電池燈號亮半秒,之後熄滅。就無法開機。

要取下電池,接上變壓器電源,電池燈號顯示,才可正常開機。

如果只插電池,按開機後,電池燈號亮半秒,之後熄滅。就無法開機之後,再插入變壓器電源,此時電池燈號仍是熄滅的。同樣也無法開機。

推測可能是過電壓保護的線路導致無法開機吧?

网友:
電池故障或電池迴路有問題,可修

楼主:
電池可以確定是沒有問題的。電池迴路就不確定了。

网友:
何不先借一顆電池來試試!!   適不適電池的問題就知道嚕!!

网友:
感覺好像是"超級電容"問題?

你google "超級電容"看看~~很多筆電多是因為超級電容導致這種故障

楼主:
謝謝ESon, ultraman 的建議。 電池為原廠電池,有在其他 T61 上使用,並無問題。 超級電容的方向,我在來試試。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ESon, ultraman 的建議。 電池為原廠電池,有在其他 T61 上使用,並無問題。 超級電容的方向,我在來試 ...

這台沒有用超級電容

楼主:
本帖結案。因不良影響輕微,使用AC電源就避免此問題,所以評估後不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