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的 CMV937A 電腦螢幕出現橫條紋

楼主(2015-08-23):
大家好 目前的螢幕是奇美的 CMV937A

前一個月使用上還沒有問題

但這周卻出現這種會閃爍條紋

而且通常是開機過一陣子才會出現

關機一陣子後 又會恢復

特別是在黑底下 更為明顯

初步排除是顯示卡問題 因為在待機時也會有這種情況

想問一下這大概是哪個地方壞掉了

网友:
你是自己要修還是拿去給別人修?如果是拿給別人修也就不用po出來了,店家自然會幫你修到好,如果自己修,最起碼最基本也要po出故障問題,自己初步排除故障過程中遇到那些問題疑難?從你po的圖片顯然只有故障情況,一點作為都沒有,這樣人家怎麼幫你?自助,人助,天助首先遇到困難還是需要自己先努力一翻,如果能解決那最好,也順便發個維修文讓大家參考,真碰到問題大家也樂意幫忙你,可是明顯感覺你連拆螢幕都沒有,更不要講最基本上電拿電表測試電路板上的電壓,這樣光問能修的好?另外自己有興趣可以多爬爬舊文,裏面的參考價值很高,我只要上來論譠都會翻好幾篇維修文,有些篇維修文都看不下十幾遍了,提供你參考~

楼主:
你好 我是打算自己拆機來修 但想說沒經驗先上來問問這種情況大概是哪邊出了問題
如果是電容部分 因該是能自行更換 如果是高壓的部分 就想說算了 畢竟也用了快10年
我會有空的時候先來拆開看一下 謝謝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是打算自己拆機來修 但想說沒經驗先上來問問這種情況大概是哪邊出了問題
如果是電容部分 因該是能自 ...

既然用了十年,如果拆機的話電解電容全換了吧,如果要耐操的就用日系電容(我是用ncc的),你的問題我猜是電源輸出品質不良(漣波過大或者電壓跳變),或是排線氧化接觸不良

网友:
隨便找應該都有類似文章吧!!!
不然就先拆了

問題用眼看就能看到喔!!(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