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車發動機原理

楼主(2015-08-24):
【主文】
摩托車發動機原理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shtml&sandbox=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1209/20/460231_10738840.shtml

【備註】
聽到xxx  ~ 說2015年的摩托車~ 都沒有【腳踩啟動杆】~而去找的資料!!
我家的yamaha機車~ 用到【第13年~第16年】~都是靠【腳踩啟動】踩個4下~先暖車~
再用電動啟動~發動引擎!!  如果沒有【腳踩啟動】。。推算應該13年就報廢了!!

摩托車發動機原理

圖1-1新大洲GY6-125發動機w_圖1-2江門中裕GY6發動機"}y也許大多數人都曾感受,當我們還是菜鳥時,我們甚至連化油器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菜得連怠速都不會調整。現在,也許將來,我們仍然會很菜,摩托車上的技術總是不斷更新發展著,作為機車羔羊這樣一個網站,我們的初衷就是提供一個大家交流學習的場所,不斷提高大家的機車知識、普及機車文化。 - 宗申集團官方論壇-- 宗申集團官方論壇T 作為一個摩托車手,具有一些發動機知識是必要的。在這裡,我們試圖做一些最基本的知識圖解,把我們知道的告訴大家,也許它確實是很初步,但是,也許它對摩托菜鳥會很有用。而且以後,我們希望我們之中的好手,提供這方面的文章,大家共同分享,共同提高。 }w\xos 宗申集團官方論壇-- 宗申集團官方論壇MpQ 這次我們首先要提供的是GY6的資料,圖1-1,圖1-2是兩個GY6發動機。圖1-1是用於新大洲白雪公主的GY6,圖1-2是江門中裕產的。GY6在國內按照國家規定的汽油機型號標示方法,一般摩托廠家標式為XX152QMI,例如JC152QMI,其中JC是金城廠的縮寫、1是指單缸、52是指缸徑、Q指強制風冷。 TeFfY_ 我們首先要提供的是GY6的資料,一方面因為它是目前國內踏板上最普遍的發動機。另一方面,雖然它是很老的設計,但是由於它的簡單和可靠,所以可以做為我們了解的第一個對象。當你了解了GY6發動機結構,再去看本田水冷大鯊、株洲雅馬哈凌鷹等車,就會感覺容易許多。GY6的參數幾呼是固定的:缸徑52.4X 57.8mm,壓縮比9.2:1,但是國內生產的GY6,功率和扭距都遠遠不及光陽原廠,參數高低不一,有的標示最大功率可達6.2KW/7500r,有的則只能達到5.4KW/7500r,但其共同點幾呼是都是在4000轉時達到最大扭距,踏板的起步轉速一般是2700轉,所以感覺GY6起步還是較為有力的。另一共同點是7500轉時達到峰值功率,所以GY6的最大轉速並不高。

化油器:化油器的功用是產生適宜濃度的可燃混和氣。 目前國內GY6踏板大都使用等真式化油器,且一般都帶自動加濃裝置(又叫電子風門),如下圖2-1所示:  圖2-1合資MIKUNI BS24v   I圖2-2國產化油器PD24J
  圖2-1是國內合資廠上海三國長航機械電子有限公司製造,是國內最大的摩托車化油器生產企業,主要客戶:南京金城、濟南輕騎、長鈴集團、江門大長江、南方摩托、金城鈴木、海南新大洲、天津富士達、南方雅馬哈等。  圖2-2是浙江永康市齒輪製造公司的產品,我們可以看出製造品質上的不同。  圖2-1上的黑色塑料塊部份就是自動加濃裝置,它只在冷車啟動的頭幾分鐘起作用,閥門打開提供較濃的混和氣,隨後關閉。  圖2-2剛好是相當於圖2-1的背面部份,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紅色的插頭,是連接自動加濃裝置的電源線。  關於自動加濃裝置的原理,我們將在以後的文章中介紹。  這裡先有一個初步認識。  圖2-1所示化油器中部的兩個園孔一個連接空氣濾清器,另一端連接發動機汽缸進空管。  圖2-1中部靠最左邊有一棵"一字"鏍釘,那就是混和氣調整鏍釘,圖中最下方有一棵"十字"鏍釘,是浮子室洩油鏍釘。  圖2-2中部最左邊有一個半園形的可動的鍵,上面連接固定油門拉索,使化油器隨油門拉索的動作而開啟節氣門大小,從而控制轉速。  在這裡想說一下,化油器不是主動輸油,是被動進油的,活塞下行,造成燃燒室和汽缸內的真空,進氣門打開,則化油器在真空作用下供混合汽給汽缸。  化油器是精密儀器,其中的有的量孔通道細如髮絲,所以一般不要輕易調整,以免難於恢復其要求的最佳工作數據。  化油器也是整個發動機組成零件中較為昂貴的部份,圖2-1所示的合資MIKUNI BS24市場配件價格是¥870左右,圖2-2所示的一般國產貨也在¥300左右,而我們經常看到的五羊本田公主(不是GY6發動機),WH125T的進口化油器是¥1657大洋。

曲軸箱:是發動機零件的支架和密封體。  曲軸箱的工藝要求:氣密性能好,光滑平整,輪廓清晰;經十幾道工序加工可達到高光潔度、高精密度,從而減少發動機噪音
缸頭:包括氣缸頭蓋和氣缸頭Y,|#d 從外觀上看,我們平時熟悉的火花塞、排氣管就是安裝在氣缸頭上的,化油器也是通過與氣缸頭之間的進氣管,將可燃燒混和氣被動輸入到燃燒室。 從內部看,汽缸頭中固定有凸輪軸、氣門搖臂、進排氣門導管、油封、氣門彈簧等。 氣缸頭蓋起到密封作用,與氣缸頭兩者構成了安裝配氣機構的空間。 所我們可以說,氣缸頭有兩個功用:1、控制進氣、排氣。  2、與氣缸構成燃燒室。  圖4-1GY6氣缸頭蓋  圖4-2氣缸頭  圖4-3凸輪軸固定座7f2l 配氣機構: 當我們還是菜鳥的時候,經常聽到一個名詞:正時。 似懂非懂,那麼,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知道,內燃機工作的靈魂就是燃燒,燃燒就是生命,最佳的燃燒需要兩個條件:合適的地點、合適的時間。 只有當進氣、排氣動作與火花塞點火的時間兩者都最佳,即油正時、火正時! 才能有那麼淋漓盡致的爆發。 在這裡配氣機構就是完成前一個要素:控制氣門在合適的時間打開及關閉。  r 宗申集團官方論壇-- 宗申集團官方論壇d  圖5-1凸輪軸組件;  圖5-2正時鏈條(局部)  圖5-3氣門搖臂組件_  圖5-5凸輪軸正時齒輪  圖5-6凸輪  圖5-7進氣門搖臂組件先來認識配空機構的幾個關鍵零件,這樣,我們才能直覺地了解它。 圖5-1是凸輪軸組件,它通過圖4-7中的凸輪軸固定座固定在氣缸頭中。  5-2給出了正時鏈條的一段,正時鏈條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小鏈條"。 圖5-3是氣門搖臂組件。 圖5-4是氣門組件。 下面我們來逐一講解。  o 圖5-1凸輪軸組件左邊上那個齒輪就是正時從動鏈輪(圖5-5),與此對應曲軸上有一個正時主動鏈輪,它們之間的齒輪數目是2:1,為什麼是這個比值和曲軸是什麼,我們後面會講到,至於它們之間所謂的主、從,完全是我們的一種命名,我們需要知道的是,正時鏈條就是套在這兩個齒輪上的,曲軸通過正時鏈條,去驅動凸輪軸。 注意到圖5-1凸輪軸組件中間的二個零件:凸輪(圖5-6)。 凸輪要驅動的對像是搖臂。  /u 圖5-3就是氣門搖臂組件,包含搖臂和搖臂軸,它們的分解如圖5-7所示。 在圖5-3中,左邊那塊是進氣門搖臂,右邊那塊是排氣門搖臂,應該注意到圖5-3中氣門搖臂上的二棵螺釘(一個搖臂上一棵,成對角),那就是氣門調整螺釘,我們平時調整氣門間隙就是調整這個螺釘,而包著這棵螺釘的螺母就是調整螺栓固定螺母,每次調整好後,一定要將其鎖緊。 搖臂在搖臂軸中旋轉擺動,它要驅動的下一個目標是氣門組件。  /U^"- 圖5-4是氣門組件,圖中包含:進、排氣門,氣門內、外彈簧,氣門油封,氣門鎖夾、氣門蓋。搖臂的一端通過搖臂上的調節螺釘,克服氣門彈簧的彈力,使得進氣門或排氣門定時驅動,打開或者關閉。而氣門又是靠彈簧的彈力回位到氣門緊密貼合的密封狀態。 71~ 我們上面提到了氣門間隙這個詞語,因發動機工作時,氣門受熱而氣門挺桿伸長,所以,在氣門調整螺釘與氣門桿端之間留有間隙。在發動機工作中,調整螺釘與氣門桿之間有接觸應力和相對滑動存在,因而產生磨損,使氣門間隙發生變化。因此,行駛一定里程後,要進行氣門間隙的調整。 R7v9xh 現在,我們來完整地回顧一下配氣機構的整個工作過程:曲軸通過正時鏈條驅動凸輪軸旋轉,當凸輪軸轉到凸輪的凸起部位時開始頂起搖臂,使搖臂繞搖臂軸擺動而壓縮氣門彈簧,推動氣門向下運動,即氣門的開啟。當凸起部位離開搖臂時,氣門在彈簧的作用下向上運動而落座,即氣門的關閉。而曲軸正時齒輪與凸輪軸正時從動齒輪兩者齒輪數為2:1,是為了使曲軸轉動兩轉,凸輪軸旋轉一圈,進排氣門各開啟一次。

以上就是GY6配氣機構的簡單描述。 希望對大家有用。 單頂置凸輪軸配氣機構,不僅僅是GY6,在許多車子上都有使用,寫這篇稿子時,我就感覺,這種配氣機構早在80年代的GS125鈴木王上就使用,在今天應該是比較成熟了,現在的建設YAMAHA SRV-1上也仍是使用這種配氣結構。 相信MCR125也是,這種配氣結構的優點是功率響應迅速,氣門磨損少嗓聲低。 但現在許多朋友說聲音響,我想可能是材質方面吧。 特別是正時鏈條,要求可靠耐久,要不然更換起來是非常麻煩的,所以一般最好用進口件,包括凸輪軸、搖臂。  0N8x1現在國內比較好的騎式車金城鈴木刀JC125-9,採用的是雙頂置凸輪軸4氣門,這樣,上述零件可以做得更小更精巧,從而傳動更加可靠,進排氣效率更高。 當然,這是題外話。  ~1"<-

、活塞:
圖6-2氣缸的另一視角圖   GY6氣缸如圖6-1所示。 我們從圖6-1可以看到,在氣缸體邊上有槽(或叫正時鏈條通道),正時鏈條從此通過到達氣缸頭,其中還要安裝鏈條的導板片(圖6-3a)、鏈條張緊器(圖6-3b)。 圖6-1中我們可以看到氣缸正前方有一個孔,它是用來安裝正時鏈條的鏈條調整器總成的,鏈條調整器總成如圖6-3所示。 當正時鏈條發生磨損鬆動及異響時,我們可以通過鏈條調整器來對其進行一定的調整。  圖6-3a 導板片圖6-3b 鏈條張緊器  圖6-3GY6鏈條調整器總成sb 我們在前面已經了解過曲軸箱,在實際的安裝中,圖6-1所示的氣缸,應該是反過來朝下安裝在曲軸箱上的。 在圖6-1中,氣缸中間圓形的缸套部分,就是活塞在氣缸中上下運動的空間。 我們沒有找到GY6活塞的專門圖片,但圖6-4給出了一些活塞的照片,圖6-5給出了一組活塞環的照片。  圖6-4一組活塞圖片圖6-5一組活塞環圖片見圖6-4,活塞上有環槽部,用來安裝活塞環。 活塞環分氣環、油環。  GY6有二道氣環,一道油環。 氣環是用來防止燃燒室氣體進入曲軸箱,而油環是用來防止潤滑機油竄入燃燒室的。 在這裡給大家提一個問題,為什麼活塞頂部有兩個傾斜凹坑? 你想一想吧,答案是: 避免活塞位於氣缸上止點時與進排氣門相撞而設置的。 國產上述GY6配件零售價格:缸體大約是¥200多塊,國產的活塞價格大約是¥40左右,活塞環¥70左右。 合資的和進口的就貴許多,甚至數倍。  <

GY6強制風扇: 在上述的文章中,我們看到了躲在屁股下座墊下發動機裡的某些真面目,但是也許會有超級菜鳥問,我還是看不到呀! 是的,氣缸頭和氣缸是被包圍起來的,像巴基斯坦的婦女,永遠戴著一層面紗,這個面紗就是:發動機風扇導風罩,如圖7-1所示。 圖7-2是風扇蓋。 圖7-3是各種冷卻風扇。
圖7-1風扇導風罩圖7-2風扇蓋m4
圖7-3各種冷卻風扇  在上文中我們看到了氣缸頭、氣缸的圖片,為了帶走燃燒產生的大量熱量,我們可以看到它們外周覆蓋的巨大散熱片,但是還是不行啊,熱啊,於是就用塑料罩包起來,用風扇不停地吹,塑料罩的功用就是形成冷卻氣流流動的氣道。 風扇是固定在右曲軸箱蓋上,和磁電機轉子一同運動旋轉,一刻不停地吹向氣缸、氣缸頭。  RI|| 連桿、曲軸: R;: GY6連桿圖片見圖8-1,曲軸圖片見8-2。  圖8-1GY6連桿圖8-2豪邁曲軸連桿總成FGA* 混和氣燃燒時,活塞在氣缸內做上下往復運動,曲軸連桿將活塞的上下往復運動轉變成曲軸的旋轉運動,曲軸再將動力傳遞給變速機構,驅動後輪旋轉。  H\`t5我們在前面已經看過左右曲軸箱的照片,曲軸連桿總成就是安裝在曲軸箱中的,在GY6曲軸箱中,曲軸的左面安裝有正時鏈條,曲軸的右面安裝有機油泵總成、磁電機總成。 正時鏈條、機油泵總成、磁電機總成的能量來源都是來自於曲軸的旋轉運動。 從圖8-2中我們可以看到曲軸的左右兩邊都有小齒輪,就是通過這些小齒輪將動力傳導給上述各零件(其中磁電機飛輪是通過與曲軸相連接的半園鍵驅動的)。 於是,機油泵工作將潤滑油壓到各個零件表面及缸頭,磁電機總成裡的飛輪(即轉子)旋轉切割磁力線發電,正時鏈條驅動氣門打開與關閉。 整個內燃機系統就運轉起來了。 關於機油泵、磁電機,我們在後續文章中會介紹。 你將會看到它們的廬山真面目。

電氣系統、點火裝置、點火正時m 由於這幾個問題是相互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把它們放在一起講解。  ;Tp (1)電氣系統圖9-1是GY6磁電機總成,磁電機由飛輪組件和定子組成,如圖9-1所示,其中1是飛輪組件,也叫轉子組件,其金屬殼內緣有6塊永久磁鐵。  2、3是定子組件,2是由6個銅線繞組線圈組成,其中包含低壓點火線圈、充電照明線圈。  3是脈衝感應線圈(觸發線圈)。 在這裡我們複習一下,磁電機是安裝在發動機右曲軸箱蓋上的,拆下風扇就可以看到飛輪。
圖9-1磁電機總成圖9-2CDI點火器v 圖9-3穩壓整流器圖9-4高壓點火線圈o 磁電機在台灣的摩托車圖紙上也標"發電機",當曲軸旋轉帶動飛輪旋轉時,磁電機線圈切割磁力線產生交流電,產生的電力作為全車所有用電部件的能量源泉。  s6(LUK 摩托車發動機要工作的三個條件是油、氣、火,這個火指的就是點火,磁電機也是點火能量的來源。 GY6磁電機線圈共有三組獨立線圈:第一組給CDI點火器中的儲能元件(電容)充電,(什麼是CDI後面會叫到),我們稱為低壓點火線圈。第二組是給蓄電池充電,給大燈照明,我們稱為充電照明線圈。第三組是觸發線圈,控制CDI中的電容放電。 %$^ 圖9-2是點火器,它的全稱應該叫:電容放電式點火裝置,CDI是電容放電點火的縮寫。它的內部只是一個構造簡單的電路板,上面不外乎是有三個基本元件:一個電容C、一個可控矽SCR,一個二級管D。電路板用環氧樹脂固封(我想是為了防水之類吧),就成了圖9-2所示的樣子。將CDI點火器加熱到100攝氏度左右,就可脫掉固封物,取出電路板。 [pG; 圖9-3是穩壓整流器的外形,其內部是一個穩壓整流電路板,將它用環氧樹脂灌封後,再裝在一個帶散熱片的鑄鋁盒中,就成了我們在圖9-3中所看到的樣子。磁電機充電照明線圈送過來的交流電通過它調整後,一路供蓄電池充電,一路供前大燈照明。 S)LLT 圖9-4是高壓點火線圈及其組件,3是高壓點火線圈,俗稱"高壓包",有的書上寫高壓線圈,有的寫點火線圈,都是指的它。 它的作用是將CDI中輸出的脈衝電壓放大,產生高壓,然後通過高壓線2,到高壓帽1,使火花塞放電。 通常使火花塞放電的電壓要8KV以上----13KV。 圖9-5是高壓點火線圈的一幅大圖圖9-5高壓點火線圈大圖'? (2)點火裝置是如何工作的?  96j!`v 當磁電機飛輪旋轉時,磁電機低壓點火線圈向CDI點火器中的電容C充電,點火能量暫存在電容C中,當曲軸轉到需要點火的時刻(一定的氣缸壓縮行程時) ,磁電機觸發線圈產生脈衝電壓,使CDI點火器中的可控矽導通,此時電容C向高壓點火線圈放電,高壓點火線圈中感應出高電壓,使火花塞產生電花火。 當摩托車不能啟動,如果是火花塞無火花時,查找故障點就可以沿著以上所述點火裝置的工作過程去查找,只不過查找順序應相反。  oT\3m (3)什麼是點火正時?  q!#` 我們在前面第5部分中就接觸到了"正時"一詞,在這兒,我們又第二次講到它。  *yb 在前面第5部分中我們學習了配氣結構,配氣結構的目的就是使進排氣呼吸自如,即配氣正時。 而這裡我們要講到的是"點火正時",它是發動機得到正常工作,發揮最佳動力性能的另一個必要條件。  b,JM 為什麼要點火正時? 當混和氣在氣缸中被壓縮到適當好處時,就需要點火,而什麼時候是最適當的呢? 是活塞行程到氣缸最上面時嗎(上止點)? 否! 因為汽油的燃燒需要時間,雖然是瘋狂的燃燒,但是從開始燃燒到燃燒結束,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所以,在活塞壓縮行程到達氣缸上止點前,需要提前點火。 如果這個提前點火實現,我們就說它是點火正時的(正確的)。 通常,這個提前的點火時間,我們用點火提前角來表示。  (由於篇幅所限,點火提前角的概念在這就不敘述了) >6EDxO 在GY6發動機中,點火提前角是靠磁電機觸發線圈與飛輪觸發磁鐵的相對位置來實現的,在右曲軸箱蓋上有安裝對準標記,通過安裝固定後,這個提前角度也就是固定的。 另外,在CDI點火器中也能產生有限的點火提前角度,通常是10多度。 所以,GY6的上所能夠提供的點火提前角變化範圍是比較小的。  ]CT-^ 國外大排量車子,都是用複雜的電路和集成芯片,來實現在不同轉速變化下需要的最佳點火提前角,來實現最佳的功率與扭距輸出。 我知道的合資車GN125就採用了以集成芯片2981為核心的點火器電路。 但是這些大排量車子的點火器壞了就完蛋了,因為你可能還搞不清楚它用的是什麼集成芯片,只有買昂貴的拆車零件。 現在發展的電噴發動機,更是通過CPU分析計算各傳感器採樣值,產生最佳的點火提前角。  C 目前國產的大部分車子,使用的都是CDI點火器,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說到,這種點火器並不太好,幾乎不能夠提供多少點火提前角,之所以大量使用的原因,還是由於它成本低廉(大量批發只要幾元一個),簡單可靠。 許多國內廠商還將CDI幾個字母印在車上炫耀,實在是不敢恭維。

變速和傳動系統g (1)為什麼需要變速器和離合器?  !h>+?: 我們在前邊內容講到,曲軸連桿將活塞的上下往復運動轉換成曲軸的旋轉運動,那麼,曲軸的動力是如何傳遞到後輪的呢? 我們知道,曲軸的旋轉轉速是很高的,2200轉左右車子才起步,顯然,後輪是不可能以這樣的轉速動作的,我們需要獲得不同轉速下的不同車速和扭矩,這個功能就由變速系統來完成。  f 除此之外,當我們飛馳時,我們需要將動力傳送到後輪,當我們要停下來時,則需要能夠切斷動力,這個動作是由離合器來完成的。 離合器在變速系統與傳動系統之間,起一個柔和地傳遞動力(切斷動力)的作用。  )fm (2)變速器工作原理X{L`4b 在講解實際的GY6變速器之前,我們先來了解變速器的工作原理,這樣會比較容易理解後述部分。 簡單地說,變速器就是根據這一原理來設計的:小齒輪(或小帶輪)為主動輪傳動大齒輪(或大帶輪),則轉速降低扭矩增加;大齒輪(或大帶輪)為主動輪傳動小齒輪(或小帶輪),則轉速增高扭矩降低。 該原理不僅僅適用於踏板車變速器,而且適用於跨騎車變速器。 踏板車上的無級變速器,就是利用這一原理:當皮帶在前主動輪、後從動輪上發生直徑變化,車速和扭矩就發生相應變化。  N (3)踏板車上的一次變速傳動機構6[' 踏板車上使用的是離心式無級變速器、離心式自動離合器,從字面上我們可以看出,變速和離合都是利用離心力來完成。 圖10-1是GY6的變速傳動系統部分(皮帶輪)。
圖10-1皮帶輪部分結構1,A{ 如圖10-1所示,皮帶輪主要是由主動皮帶輪和從動皮帶輪兩部分組成。 圖中部件1是從動皮帶輪組件,部件2是從動板組件,部件3是離合器外套,部件1、2、3共同組成從動皮帶輪。 從動皮帶輪在有些書上又叫"傳動皮帶輪"。 部件4是滑動式驅動盤(有的書上叫滑動主動盤),部件5是配重滾子(台灣叫普利珠),部件6是斜坡板(又叫滑動板),部件7是斜坡板邊件(有的書上叫滑動片),部件8是驅動皮帶扇葉盤(有的書上叫主動盤),部件4、5、6、7、8構成主動皮帶輪,主動皮帶輪在有些書上又叫"驅動皮帶輪"。 各位看官看到這兒,可能會覺得比較麻煩,怎麼這麼多叫法,我想這是各個廠家自己的喜好吧。  emmVH 圖10-2、圖10-3給出了上述一些零件的實物圖。
工作過程:(如圖10-1)當發動機轉速升高時,慣性離心力增大,離心滾珠(部件5)沿斜坡板(部件6)由里向外滾動,使滑動主動盤(部件4)向主動盤(部件8)方向滑動,同時V形皮帶向外擠壓,這樣一來,V形皮帶的直徑由小變大。 與此同時,由於V形皮帶的內周長是一定的,在皮帶張力的作用下,從動皮帶輪克服彈簧壓力,使滑動從動盤沿軸向離開從動盤,致使從動皮帶輪上的V形皮帶包角直徑減小,此時車速升高。 反之,當發動機轉速下降時,由於慣性離心力的減小,以上部件做相反動作,致使V形皮帶的前後半徑發生相反變化,此時車速減慢。 講起來比較枯燥,在這兒大家只要了解它的組成就行了,如果有機會打開發動機邊蓋(左曲軸箱蓋),看看實物,就會明白。 我在這兒借用一位師傅的話:很多問題,雖然在腦子裡無法想像,但是見了實物,就迎刃而解了。  +x1Jwr (4)離合器< 離合器就是圖10-1中的部件2、3。 圖10-5是離合器蹄塊,GY6的離合器內有三個蹄塊,蹄塊是被拉簧向內拉緊的,當發動機轉速增高時,3個蹄塊產生離心力,當離心力超過拉簧的預拉力並達到一定數值時(發動機轉速增高至2200轉以上時),蹄塊與外沿的摩托盤貼合,產生磨擦力,進而構成一個力矩傳遞到變速箱主軸。 當發動機轉速下降(至1500轉時),蹄塊所產生的離心力不足以克服拉簧拉力,就不能與磨擦盤貼合,離合器就處於分離狀態,此時傳遞到後輪的動力被切斷
5)踏板車上的二次變速傳動機構S 在前面第(3)中我們講到踏板車上的一次變速傳動,這裡我們要講二次傳動。 二次傳動,一般是在曲軸箱後端裝有齒輪箱,以進一步減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減速箱齒輪,也就是我們平時按照說明書要求,定期更換齒輪油以潤滑的部件,即是圖10 -6所示的齒輪組件。
圖10-6GY6齒輪組件
圖10-7末級傳動裝置_ 齒輪組件在齒輪箱中的安裝位置,如圖10-7所示,回憶我們在本文第一部分第3點中所述,圖10-7中的部件2是末級齒輪箱蓋,部件1是主軸蓋組,部件3、4、5是軸承(6204、6202、6203軸承),部件6是副軸(也叫驅動軸),部件7是副軸組件,部件8是主軸(也叫最終軸),部件9是最終齒輪。  6注意到在這裡我們多次用到了末級這個詞語,也即是說,到了這裡,動力就傳遞給最末的後輪輪轂了。  lD<EA_ 總結一下,結束第10大點,在變速和傳動系統部分,動力的傳遞路線是:曲軸--->

潤滑系統
圖11-1GY6機油泵A 四衝程發動機的潤滑,採用的是壓力與飛濺相結合的方式, 圖11-1是GY6的機油泵,關於此機油泵的原理,筆者尚未搞清楚,搞不清楚它是轉子式油泵還是什麼齒輪式油泵,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訴我一下。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圖11-1所示的機油泵,將把曲軸箱中的機油加壓後,輸送到曲軸、凸輪軸、軸承等高速高負荷的零件表面。 在氣缸、氣缸頭中,有相關的油道以通過潤滑油。 對於難於實現壓力潤滑的部位,則利用曲軸、齒輪等旋轉飛濺起來的、或者是重力下落的機油來潤滑,如氣缸壁、正時齒輪等。  &u@e8GY6機油泵的位置:在曲軸箱中,拆下磁電機,拆下右曲軸箱蓋、起動離合器、機油泵隔離板就可看到。 機油泵通過機油泵驅動鏈條,被曲軸驅動。  IU 啟動機構IB?a (1)腳啟動機構AcEX/t 腳啟動組件安裝位置如圖12-1所示,部件10是起動軸,部件11是起動惰輪組合,實物如圖12-2、圖12-3所示。
圖12-1腳啟動機構安裝圖md. 拆下起動磴桿,拆下左曲軸箱蓋(圖12-1部件13),你就可以看到:皮帶,皮帶套著的前端是叫主動輪,後端是從動輪,這你都可以不用管它。 你需要注意的是這兩者之間的二根軸,一個是起動軸組合(靠後)、一個是起動惰輪軸(在前)。  YMF[l- 它們的工作過程是:腳踩動起動磴桿時,力量傳遞給起動軸,起動軸上的齒輪將動力傳遞給前面的起動惰輪,(起動惰輪是由起動惰輪軸固定在曲軸箱上的,),然後,起動惰輪上的齒輪片再將力量傳遞給曲軸,曲軸旋轉,此時按動點火開關,汽缸裡的汽油被點燃燒,從而發動機燃燒工作。
圖12-2起動軸組合圖12-3起動惰輪組合圖12-4起動蹬桿
(2)電啟動機構U"!%~" 電啟動機構由啟動開關、啟動繼電器、啟動電機、單向啟動離合器、蓄電池組成。
圖12-5啟動繼電器圖12-6啟動電機^Kay# 工作過程:用鑰匙將電鎖開關轉至ON的位置,蓄電池電源接通,按下啟動開關---->啟動繼電器工作(觸點迴路接通)----->啟動電機運轉(齒輪軸旋轉並帶動齒輪組合)------>單向啟動離合器動作------>磁電機轉子運轉----- ->曲軸旋轉------>活塞上下運動壓縮

其他不重要資料

電啟動與腳啟動区别
http://motorcycle.sh.cn/t_17644315.htm
技巧
http://tieba.baidu.com/p/1981066767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mIKUd57jbrQWzYs9KUi
入門
http://xidongv.com/lecture/2563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enSQjIrgF__M5oP3ayK
維修技巧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kKS3pTcLz7rNd12F7Xi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2F7Xi&sandbox=1

网友:
圖文並茂,很好!

我上個月報廢一台Yamaha迅光125,從沒有用腳踩發動,騎了20多年。。。。

网友:
這些是細節,原理只有八個字:
進氣、壓縮、爆發、排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