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6920G 一直會重開機

楼主(2015-08-24):
小弟有一台筆電acer 6920G因為閒置太久導致水銀電池沒電....
電池已經自行更換....想說要重灌...
卻出現如圖片中顯示....
可是硬碟在bios裡面可以看到
我也換了很多顆硬碟都一樣
請問各位先進.....問題會是出在哪
謝謝大家

网友A:
硬碟壞了,換一顆,重新安裝系統,應可以復活.

网友B:
您好:
有可能需要將 BIOS 內  硬碟設為 ide compatible 即可!

网友:
你的xp沒有sata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碟壞了,換一顆,重新安裝系統,應可以復活.

換了2.3個硬碟也一樣

楼主:
我有試過win 7結果也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有可能需要將 BIOS 內  硬碟設為 ide compatible 即可!

設定好還是一樣

网友:
有試過XPE或者7PE可進入系統嗎
如可以進入可嘗試先刷BIOS再試試看安裝作業系統
AHCI 跟IDE 模式
請問進入bios時間設定會跑掉嗎
一直重開機問題可能是NEC大電容的問題

网友:
有先進說對了!!

你的BIOS裡面的SATA模式沒設定對,所以無法抓到驅動,以致無法安裝系統!!

网友:
找SATA驅動並且整合成XP光碟,在安裝過程中就能一路安裝到底了

网友:
1.每一家NB BIOS設定多不相同,你說你有設定成IDE模式,請把picture秀出來,證明確實設定無誤

2.你安裝winXP及win7是如何安裝的呢? 用原版光碟安裝  or x版光碟 or ghost呢?
   硬碟是完全乾淨的狀況下安裝,還是裝了其他OS失敗後,在繼續接著裝呢?

3.基本上這個訊息就是大家說的,ACHI 及ATA 模式的問題.

网友:
會不會是.....硬碟接頭?南橋?

換過硬碟,bios改過,win7 xp都一樣狀況,
看來你都試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