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騰冷氣 換DEI-405R公板接線問題

楼主(2015-08-24):
大家好 我是新手 有冷氣接線問題想請教各位前輩
還麻煩大家不吝指教

圖片中左下角紅色框內兩條藍色線應該較接到哪?

网友:
要看那兩線的作用   才知道該怎麼改

网友:
可能要PO一下普騰的線路圖才能知道他的作用是啥

楼主:
那兩條藍線 一條進到冷氣機本身裡,另一條接到一個(銀色的罐子上)

看了一下板子後方,我的想法是兩條藍色線直接對接,這樣不知道正不正確!?
想問一下大家意見,因為我也不敢亂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兩條藍線 一條進到冷氣機本身裡,另一條接到一個(銀色的罐子上)

看了一下板子後方,我的想法是兩條藍 ...

那兩條藍線 一條進到冷氣機本身裡,另一條接到一個(銀色的罐子上)

网友:
你把冷氣線路配置圖貼上,然後拍張該插座的照片,網上的高手會給你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兩條藍線 一條進到冷氣機本身裡,另一條接到一個(銀色的罐子上)

看了一下板子後方,我的想法是兩條藍 ...

大大在4#的最後一張照片不就有答案了嗎~~
那跟公板沒有什麼關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在4#的最後一張照片不就有答案了嗎~~
那跟公板沒有什麼關連的!

Thanks~~~~

网友:
更換為公板後使用情況如何?
請描述一下

网友:
看樣子一條藍是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有接第二電源 ?
把藍色那條接到"罐子"
接到第二電源
大致上應該OK
其他看你都接了
COM跟AC兩個不要相反就好
還有這台有韻律風嗎

网友B:
這種錢都要省..........危險!!

网友(2015-10-04):
引用 网友B:
這種錢都要省..........危險!!

銀色的罐子這敘述就夠狠了....同意您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