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VS208DR LED背光,不過電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5-08-25):
外觀

外觀

外觀

銘牌

銘牌

銘牌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主板

驅動板

驅動板

按鍵小板

按鍵小板

按鍵小板

邏輯板沒拍,因為沒修到那,上面有塑膠蓋子沒拆所以就沒拍照,請見諒~

故障情況:這台機子很新看銘牌是2013年1月份製造,才使用二年就NG真是OOXX,廢話不多說,剛拿來上電狂按電源開關就是不給開機不過電連基本的藍燈都沒有~

處置步驟:
1.心理在想會不會是電源按鍵開關壞了,由於這台沒修過第一次幫他開苞(啊...怎麼想到那去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要真那麼大力通通壞光光),啊,錯了是費了一翻巧勁,終於把外殼拆下終見盧山真面目(這張是準備要裝回的照片,處理的有點醜),立即拿電表打到電阻檔位測量按鍵開關,唉,怎麼都是好的,好吧!

外殼拆下背面照

外殼拆下背面照

2.再次上電直接測量電源板右上接頭5V輸出為5.25V正常

電源板

電源板

3.咦,奇怪了,電源板右上接頭只有5V輸出(正常),另二個是背光控制DIM及ON/OFF信號,難不成是主板壞了,循著線路找到主板上903T63低壓差穩壓器第二腳發黑,使用電表測量輸入5.25VDC/出1.96VDC,測量按鍵小板上電源開關按鍵也是1.96VDC,啊哈~終於找到問題點了,經查903T63 IC應輸出3.3VDC,由於小弟本身無太多庫存,手上只有H1117 3.3 IC,不太確定能代用,詢問lazy104大大確定能行,立馬更換後輸出3.29VDC正常,帶著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上電試機,嗯不錯,螢幕出現ASUS字樣,藍燈亮過約十幾秒轉橘燈

4.個人習慣把雜牌電容更換成日系電容,那就.................換吧~QQ

5.組裝復原後,完工

目視903T63外觀

903T63

903T63

測量903T63輸入電壓

903T63-3

903T63-3

測量903T63輸出電壓

903T63-2

903T63-2

更換H1117 3.3 測量輸出電壓

更換零件

更換零件

更換零件

完工照片

完工

完工

网友:
給你讚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不錯喔 很好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A:
大大那顆藍色電容應該是LELON OCR 10V680UF,你是用Nippon Chemicon psc 10v 680uf替換嗎
上次有修到沒換掉,沒查到datasheet也搞不清是不是固態電容,請問你換哪一種的

网友:
恭禧完修,感谢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維修的思路相當清楚,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那顆藍色電容應該是LELON OCR 10V680UF,你是用Nippon Chemicon psc 10v 680uf替換嗎
上次有修到沒換掉, ...

這個也是一般電解電容啊,一樣也是有極性的電容,手上沒貨所以用ncc 1000uf 16v代用

网友B:
所以大大想說拿來當練習用嗎?依製造日期來算,應該還在三年保固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大大想說拿來當練習用嗎?依製造日期來算,應該還在三年保固內

這台收來的,所以只知道有故障就把他給修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收來的,所以只知道有故障就把他給修復

這樣說來,原使用者還真是大意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滴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說來,原使用者還真是大意

我自己也大意了....哈哈

网友(2016-12-01):
恭喜小冬瓜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又多學了一樣東西

网友:
恭禧完修,學到了

网友:
神來一筆完修,恭喜!

网友:
佩服佩服,一般螢幕真的很難拆得漂亮,蠻想看看冬瓜大怎麼拆的

网友:
學習了!恭喜完修

网友:
原來低壓差穩壓器也容易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