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風扇 SK-FT16R 扇葉無法運轉

楼主(2015-08-27):
已經檢測開關轉速控制電路電源都沒問題,手動風扇會轉沒有卡住。也就是說有電傳到馬達風扇卻不運轉。
個人能力大概就到此為止,請問接下來該如何檢測?

這個開關電路沒問題:

電有傳上來:

是不是把這顆拆下來檢查看看?

補充內容 (2015-10-23 06:07 PM):
報告維修失敗。
買了保險絲換上去了,樣子難看線應該都沒斷。插電後,雖然沒起火,可是還是不轉。
風扇有一點卡卡的,大概是軸心的後蓋沒裝好...

网友A:
你的溫度保險有沒燒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溫度保險有沒燒斷!!

在電路板有顆保險絲,有檢查是好的。不知溫度保險絲長甚麼樣子?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電路板有顆保險絲,有檢查是好的。不知溫度保險絲長甚麼樣子?在哪裡? ...

大大:

更換電風扇溫控保險絲要注意溫度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47&highlight=%E9%A2%A8%E6%89%87%2B%E4%BF%9D%E9%9A%AA%E7%B5%B2

啟動電容也要檢測,

楼主:
溫度保險絲是包在這裏面嗎?
拆這個....要再回復原狀...有點強人所難,哈哈!不過,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了!

网友:
潤滑油不夠了~才會燒溫度保險絲喔!

換了保險絲記得要上油啊!以免又再燒了

祝你成功

网友:
這個標題怪怪的,扇葉本來就不會運轉的,呵呵!

楼主:
啟動電容沒問題,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可是已經拆成這樣了...實在沒有能力再裝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啟動電容沒問題,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拆的時候 要注意不要拉斷銅絲,有時換好這就斷另一條.
不難裝啦!!

网友:
邊拆邊照再按圖倒著做一次,預祝完修

网友:
幾次拆電扇,都只做清潔/清理、上油,

幸好沒有發生保險絲燒斷的情形,

看來要手技輕巧才容易更換成功。

預祝完修。

网友:
溫度保險絲斷!保險絲前後記得用酒精棉片包覆再焊接! 記得要上油再組裝

p.s 我是 SK-FT14R ,4個月前才處理過.為了時間到開和關.機板還加一個電譯,送電就自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