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故障求教]AS-300A高週波鉻鐵故障

楼主(2015-08-27):
各位先進好

公司有兩台 AS-300A高週波鉻鐵故障, 拆開來看後, 是變壓器燒燬了
當初賣我公司的廠商說沒零件修了, 主管嫌淘寶和房屋賣場太貴, 所以想幫公司問看看
像這種變壓器有沒有可能修復?? 修復價或新購價在 NT$800
因為之前修過一次是 750元含寄回運費 (我們寄整組高週波鉻鐵去)
如果只單純修變壓器 NT$800也可

拜託各位先進給些看法和意見, 謝謝各位

變壓器輸入 220v
輸出1: 18V
輸出2: 42V

网友A:
看架構上  能夠怎麼改   最好是可以改成吃直流   比較省事

网友B:
有些繞變壓器的業者,應該可幫的上忙,你這個變壓器不算複雜。提供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架構上  能夠怎麼改   最好是可以改成吃直流   比較省事

您的意思是買一個電源供應器來供應 42V 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繞變壓器的業者,應該可幫的上忙,你這個變壓器不算複雜。提供給你參考 ...

只是不知道繞起來會不會超過預算
我在google搜尋過, 沒找到可以幫人維修變壓器的工廠

网友C:
請善用google的關鍵字搜尋
例如"變壓器 訂製"

這是其中一家
http://www.yihuang.com.tw/taiwan/transformer/

网友B:
或者是重新訂做一個同樣規格的!

网友D:
現在的銅鐵都很貴,如圖這樣的變壓器要訂做新品會超過 800 元預算。
現在要找人修理也很少人要接,除非有交情與必要,因為拆與裝是兩次工,價錢也會跟全新訂製品差不多。

要便宜的話建議知道 VA 數規格後找代用品,用兩顆變壓器也行。
最省事的方法是到變壓器店家(如台北洛陽街)拿故障品給他看直接能報價,談好價錢後就等交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善用google的關鍵字搜尋
例如"變壓器 訂製"

雄爸, 謝謝你, 原來我用錯關鍵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重新訂做一個同樣規格的!

了解, 我將資料交給負責的同事, 讓他去處理, 看看哪個方式便宜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在的銅鐵都很貴,如圖這樣的變壓器要訂做新品會超過 800 元預算。
現在要找人修理也很少人要接,除非有交 ...

了解, 我會把你的意見給我同事, 看他怎麼處理了
我人在台南, 所以到台北有困難, 呵呵~~
謝謝您提供的方案, 相當有用

网友E:
你這台高頻銲台應該是90W
電壓沒記錯應該是36V 14V
變壓器我有如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這台高頻銲台應該是90W
電壓沒記錯應該是36V 14V
變壓器我有如圖片

大大你好, 我這顆是 42v+18v, 90w 沒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我這顆是 42v+18v, 90w 沒錯

如果是的話
那你這台的次級電壓偏高了
或者初級線圈數不夠
因為我有修過這幾台的類似機種
理面的機板都是一個樣的
例如快客203H都是36V 14V
還有TPK AS-300 機板上面應有寫A2000的型號都是一樣36V 14V
只差在輸出電流安培數大一點與小一點而以
下圖也是重另一台拆下來的

网友F:
1.變壓器很少店家會只訂製一個,一般多是10顆起跳

2.由此可見這些高週波烙鐵多是壞變壓器,因該建議主管直接買成品來替換
  多買幾顆吧! 除非你們打算換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變壓器很少店家會只訂製一個,一般多是10顆起跳

2.由此可見這些高週波烙鐵多是壞變壓器,因該建議主管直接 ...

在我手上修過的這些高頻銲台還沒遇過壞變壓器。大部分都是手柄壞掉居多
至於樓主壞掉變壓器應該是偷料的結果。從照片看來是壞在初級線圈的部份
應該是功率不足造成的的結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了解, 我會把你的意見給我同事, 看他怎麼處理了
我人在台南, 所以到台北有困難, 呵呵~~
謝謝您提供的方案 ...

在台南市阿,你拿故障的變壓器去,直接問看看重繞1顆多少 信家電機 老闆是我姊夫

https://www.google.com.tw/#safe= ... 3%E9%9B%BB%E6%A9%9F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變壓器很少店家會只訂製一個,一般多是10顆起跳

2.由此可見這些高週波烙鐵多是壞變壓器,因該建議主管直接 ...

有, 我建議訂五顆, 用掉兩顆剩三個, 他居然跟我說這樣要花很多錢, 說只要修壞掉的就好, 馬的, 他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我手上修過的這些高頻銲台還沒遇過壞變壓器。大部分都是手柄壞掉居多
至於樓主壞掉變壓器應該是偷料的 ...

大陸製品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台南市阿,你拿故障的變壓器去,直接問看看重繞1顆多少 信家電機 老闆是我姊夫

https://www.google.com. ...

謝謝, 離我公司真近~~我試試看, 非常感謝您的幫忙, 希望可以成功~~

网友:
你好,最近拆到一台恆溫烙鐵,裡面的變壓器如下:
看看合不合用,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的話
那你這台的次級電壓偏高了
或者初級線圈數不夠

目前機板上是 BONKOTE GS300A Rev2.0
不知道是不是不同板商, 所以電壓有所不同

另外我們測試時好的高週波鉻鐵, 用的是 110v , 不知道 110v/220v 會不會有產生電壓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機板上是 BONKOTE GS300A Rev2.0
不知道是不是不同板商, 所以電壓有所不同

基本上應該是相同的,都是抄襲的電路
你可以參考下列網址比對
http://bbs.pigoo.com/thread-46873-1-1.html
我也有將220v改成110V電壓輸出也是36V 14V
溫度輸出也是正確的

网友H:
找pengchln大大是對的 因為 最近 很多高人都退隱了  他是修電路跟儀器的那神秘人 家私特別多..專門處理~~怪家私一流~~

网友:
可以找台北東凡科技他們有代理這型鉻鉄也有在維修
在我台南也是這型只是我的是110伏台湾規格向東凡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pengchln大大是對的 因為 最近 很多高人都退隱了  他是修電路跟儀器的那神秘人 家私特別多..專門處理~~怪 ...

我跟你有仇嗎?

网友I:
建議換 開關式電源+48V 模組比較一勞永逸,
還有$800我覺得不會貴,
如果沿用傳統變壓器最好裝上溫度開關/保險絲保護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應該是相同的,都是抄襲的電路
你可以參考下列網址比對
http://bbs.pigoo.com/thread-46873-1-1.ht ...

因為我們是拆好的高週波鉻鐵測量出的電壓,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那種有改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pengchln大大是對的 因為 最近 很多高人都退隱了  他是修電路跟儀器的那神秘人 家私特別多..專門處理~~怪 ...

感謝您的指點~~~c c c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議換 開關式電源+48V 模組比較一勞永逸,
還有$800我覺得不會貴,
如果沿用傳統變壓器最好裝上溫度開關/保 ...

不好意思, 能否指點一下 48v模組是哪一種? 但變壓器有90W, 模組可以供應相當的功率嗎?

网友I:
http://www.meanwell.com.tw/ch_index.html
他們有 100W 的 應該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www.meanwell.com.tw/ch_index.html
他們有 100W 的 應該夠用.

這個看起來會超過 1500元, 我那台才買 3800, 唉~~況且我們那個x主管, 800都嫌貴了, 真是讓我語重心長,
還是謝謝您的資訊, 我先留著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個看起來會超過 1500元, 我那台才買 3800, 唉~~況且我們那個x主管, 800都嫌貴了, 真是讓我語重心長,

你們家主管真的是吃米不知道米價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這個看起來會超過 1500元, 我那台才買 3800, 唉~~況且我們那個x主管, 800都嫌貴了, 真是讓我語重心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4016759237
$485, but 看來有點裝不下.
要便宜的話裝兩顆 24V/2A 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2478456142
$275

网友H:
因為 我們是損友 所以幫你推一下~~ 還沒提說音響電路/零件跟高階~波器調教神人...應該沒人看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們家主管真的是吃米不知道米價啊

他有個外號叫, 大話通
他什麼都懂,就是不懂米價 @@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4016759237
$485, but 看來有點裝不下.
要便宜的話裝兩顆 24V/ ...

O大, 謝謝您的資料, 怎麼你找的都比我找的便宜 @@, 實在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為 我們是損友 所以幫你推一下~~ 還沒提說音響電路/零件跟高階~波器調教神人...應該沒人看到吧 ...

哈哈哈, 有人把國家機密洩露出來了